求助 用proteus实现一个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楼主(2018-08-25):
proteus实现一个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1)查找资料,设计可行的硬件电路
  2)利用proteus软件搭建硬件电路

网友A:
根据经验  求程序的帖子一般不会有人回答(网站也不提倡),楼主还是自行在51hei搜索答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 温度传感器用的什么?
3、显示用什么?

基于单片机的室温检测系统设计
二、给定条件:
1、室内温度采集范围:-50.0~99.9℃;
2、温度采集:采用PT100热敏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其阻值Rt和温度t的近似关系如下
Rt = 100×(1+3.85×10-3×t)
3、功能设定:采用3个独立式按键输入,其中按键1实现检测启动/显示锁存功能切换,按键2实现检测复位与显示清零功能;按键3实现过温报警复位功能。
4、温度显示:采用4位七段LED显示,其中1位显示“-”符号,3位显示温度值,温度显示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