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加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需要编写程序吗?

楼主(2018-08-25):
现在我所买的51单片机直接驱动不了那么大的步进电机,然后我想问51单片机加个驱动器可以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吗,那驱动器的使用是否还需要我编写新的程序?还有就是有没有那种不用编写程序直接驱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求解,对于这一部分感觉很晕

网友A:
X宝有现成的模块,买来就可以。程序当然是要写的,杜娘也能摆到例子程序

网友B:
单片机肯定要编程序了,不然怎么工作呀,你说的那种模块某宝上有啊,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C:
一般步进电机驱动需要的是两个信号,一个方向信号,一个步进脉冲信号。如果要与

网友C:
如果控制比较复杂,就要自己用单片机控制驱动器,当然要写程序。如果只是让步进电机正反转,手动调速,应该有现成的卖,那就不用自己写程序了

网友D:
需要自己写的,比如方向、速度、使能

网友E:
需要,如果没有程序你怎么控制步进电动机?

网友F:
驱动器就相当于放大电路。给信号就能用,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F:
驱动器相当于放大电路给信号就能用,程序不复杂

网友G:
需要,可以淘宝入模块

网友H:
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B:
是的,这个需要写程序的,不写程序是驱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控制比较复杂,就要自己用单片机控制驱动器,当然要写程序。如果只是让步进电机正反转,手动调速,应该 ...

不加驱动器之前,我已经写了一个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那加了驱动器之后还要编写控制驱动器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