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仿10s挑战的源程序

楼主(2018-08-25):
普中2.0的板子   同过两个按键控制秒表的暂停和复位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138译码器的定义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 =P3^1;     //暂停按键
sbit k2 =P3^0;     //复位按键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数码管段选的值

u8 ssec,sec,min;
u8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暂停按键的实现
**
**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函数的初始化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0;                        //先不打开定时器 ,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为暂停 点击开始后开始计数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key()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TR0=~TR0;

                }
                while(!k1)
                        DigDisplay();                          //等待按键释放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ssec=0;
                        sec =0;
                        min =0;
                        TR0 =0;        //清零后暂停记时
                }
                while(!k2)
                        DigDisplay();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1]=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smgduan[sec%10];
        DisplayData[4]=smgduan[sec/10];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min%10];
        DisplayData[7]=smgduan[min/1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ssec>=100)  //1000MS==1s
                                {                                                 //分秒时间的计算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key();                                        //按键的调用  暂停 开始  清零
                datapros();                                //定时器产生的时间给予显示端口
                DigDisplay();                        //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