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软件的使用教程(设定RSLinx,上传和下载程序,查看PLC硬件组态信息等)

楼主(2018-08-25):
设定笔记本IP地址
1. 查看AB_PLC机器槽架上的CPU模块显示的IP地址,一般PLC的IP地址为为10.0.0.1,笔记本上的IP最后一位设置需要变化。
2. 子网掩码设为255.255.0.0
3. 不设DNS解析和默认网关。

查看PLC硬件组态信息
1. 双击笔记本桌面IE浏览器图标。
2. 在地址栏中输入在PLC的CPU模块上看到的IP地址,例如10.0.0.1后回车。
3. 点击左侧目录树相关硬件,在右侧可以查看硬件的组态及相关信息。包括版本号、硬件类型等。(使用RSLinx看版本号更为准确)

设定RSLinx
1. 双击右下角图标启动RSLinx。
2. 点击RSLinx 窗口中的communications菜单按钮,选择下拉菜单中的Configure Devices按钮。
3. 点击Available Driver Types下拉菜单,选择EtherNet/IP Driver。此方法设置的IP路径在启动RSLingx后可以自动找到网络服务器上,已经存在的各个CPU的IP地址以及硬件配置。特别是对像CompactLogix这样系列的PLC,其CPU模块上没有IP地址显示时,可以这样来查找其IP设置以及其硬件配置。(注意EtherNet/IP Driver为广播寻址方式,这种网络可以自动找到网络上存在的所有IP地址)
4. 点击右侧Add New按钮。在弹出窗口中填写自定义连接名称,点击OK按钮。
5. 选择弹出窗口中的Broadcom NetXtreme 57xx Gigabit Controller-Teefer2 Miniport 10.0.0.14(IP地址最后一位根据笔记本电脑上的IP设置而定)。点击OK按钮。
6. 可以看见已经配置好的工业以太网通讯方式。点击Close按钮,关闭当前配置窗口。
7. 在左侧的目录树中可以点击已经建立的工业以太网目录(自动寻找,此方法可以找到像CompactLogix系列CPU模块上没有IP显示时查找IP),如果此时笔记本与PLC处于正常联机,且通讯成功,则在右侧可以看到PLC底板槽架上配置的各种类型模块的信息。如果未联机成功,或通讯处于断线状态,则右侧窗口各个模块图标上出现红叉。
8. 一旦RSLinx建立通讯成功,则可以接下来打开RSLogix5000软件。

打开RSLogix5000软件创建与RSLinx相符的程序

1. 点击“开始”――Programs――Rockwell Software――RSLogix5000 Enterprise Series――RSLogix5000, 启动AB RSLogix5000软件。
2. 关闭Quick Start菜单,点击任务栏“File”按钮,点击“New”按钮。在弹出菜单中点击“Type”下拉菜单,选择在IE浏览器中查看到的硬件类型。
3. 然后点击接下来的Revision 下拉菜单,选择RSLodix5000 软件的版本。(注意此版本需要和在IE浏览器中查看的CPU软件版本一致)CPU在底板上的实际安装槽架号
4. 在Name栏中写入程序的名称(必须起名字),点击下方的Chassis Type下拉菜单,选择机架底板的型号(注意此版本需要和在IE浏览器中查看的CPU软件版本一致)。
5. 点击Slot下拉菜单,选择CPU在机架底板上的实际安装位置(注意Slot编号自电源模块右侧起向右方从0开始编号)。
6. 点击Create In右侧的Browse按钮,可选择程序的存贮位置。

在RSLogix5000软件中创建程序章节、程序段落、程序自然段
1. 在左侧目录树中找到程序Task标签,右键点击New Task选项,新建项目32个章节。
2. 在弹出的窗口中可以Name栏中对程序章节取名;在Type下拉菜单中选择程序章节的调用类型,是周期扫描调用还是事件中断调用;在Period中可以设定扫描周期;在Priority中可设定程序章节优先等级;在Watchdog中可设定看门狗时间。
3. 在程序章节MainTask上点击右键,可以选择新建程序段落。(100个程序段落/章节)
4. 在弹出的窗口中可以给程序段落起名字,以及选择全局调用还是上电调用等方式。
5. 右键点击程序自然段Program, 可创建具体的程序Routine。(理论上可建无穷个)
6. 在弹出的程序创建窗口中可以给程序起名字、创建程序的编译属性(梯形图、功能块、顺控指令图等)
7. 还可选择该程序属于哪个程序段落。

上传和下载程序

1. RSLogix 5000软件 点击任务栏Communication 按钮,再选择Who Active选项。
2. 在弹出窗口中,选中已经建立的RSLinx连接,点击选取IP地址的那一分支后,再点击右侧的Go Online按钮。在建立完成后,点击Close按钮关闭此窗口。
3. 然后点击软件左侧的在线下拉按钮,选择Online、Download、Upload等。
4. 如果RSLinx连接正常,但是点击Communications里的Who Active却无法选择Go Online按钮。此时的解决方法是,重新启动RSLinx和RSLogix5000两个软件。重启软件后再重复上面的内容即可。
5. 如果重启或者退出RSLinx后了,再重启RSLinx时无法正常启动,则需要进入计算机Task管理器,强制关掉RSLinx后,再重新启动RSLinx软件即可。

创建行参
1. 在程序梯形图中添加元件后,可以双击元件上端的名称栏,写入起名。然后在元件名字上点击右键,选择New“元件名字”。
2. 在弹出窗口中的Type下拉菜单中选择Alias(行参)
3. 再在Alias For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对应的实参,点击I/O点,点击Data选择具体的实参物理寻址。
4. 注意即便是建立简单意义上的行参(Type为Base),在梯形图中也需要对刚建好的行参使用右键,点击“New 元件名字”的方式确认一下,否则程序会报错,并无法下载程序到PLC里去。
5. 即便是OSR或OFS上升延、下降延块子里的Storage Bit或者Output Bit 也需要右键“New 元件名字”一下。

RSLinx查看网络IP以及硬件
1. 打开RSLinx,点击任务栏Communications 按钮,点击Configure Drives按钮,添加EtherNet devices驱动。
2. 点击Add New按钮,取名字,在IP地址栏中输入指定寻找的PLC的IP地址。再点击Add New按钮,点击Apply按钮,点击OK按钮后可关闭窗口。
19
3. 然后再在RSLinx里就可以找到指定的PLC的通讯路径。
4. 还可以在右边的通讯方式上点击右键,选择Configure Driver 即可查看通讯方式是Ethernet /IP Device 还是Ethernet Device。
上面两图是Ethernet Device通讯方式,这种通讯方式属于对已知IP地址的PLC进行指定路径通讯,相对于Ethernet /IP Device网络广播寻址而言,通讯中受干扰程度较小,更为稳定。

PLC静态和动态IP地址分配
1. 点击“开始”――Program――Rockwell Software――BOOTP DHCP Server启动地址分配工具。
2. 第一次启动软件BOOTP DHCP Server时,软件会提醒设置子网掩码,子网掩码设为255.255.0.0
3. 这时会弹出BOOTP DHCP Server的运行窗口,如果这时候在机器槽架上的CPU模块是一个崭新的模块,则会在BOOTP DHCP Server的运行窗口中显示崭新的PLC模块的Mark 地址。
4. 双击其中扫描更新的Mark地址,在弹出窗口中的IP Address 栏中写入需要设定的IP地址,然后点击OK。
5. 点击OK后在BOOTP DHCP Server下方会显示所设定的IP地址。注意需要等待至少5秒以上,此IP地址才能完全下载到PLC的新CPU中。然后点击Disable BOOTP/DHCP按钮。等待窗口下方显示【Disable BOOTP/DHCP】Command successful,然后关闭窗口,PLC重新上电。
6. 静态地址改回动态地址,则需要先打开RSLinx,然后找到已知IP地址的通讯路径,点击右键,点击Module Configuration。
7. 选择Port Configuration选项卡,将Network Configuration Type中的Static 静态IP改为Dynamic 动态。
8. 点击完OK后PLC断电后重新上电,PLC的CPU模块上显示为Mark地址,即IP地址动态分配。

Firmware刷新
1. 通过IE浏览器或者通过RSLinx 查看需要更换的硬件模块的Firmware版本号信息。
2. 在计算机上安装Firmware软件(包含相应版本的Firmware)
3. 点击“开始”按钮――Programs――Flash Programming Tools――Control Flash按钮启动Firmware刷新软件。
4. 点击弹出的Control Flash软件中的Next按钮。
5. 在弹出的类型选择窗口中,选择需要刷新Firmware的硬件类型(如1756-ENBT工业以太网模块、1756-L62 CPU模块等等),然后点击Next。
6. 在弹出的设备对话框中,点击相应IP地址所对应的网卡模块。需要注意的是,机架上的网卡模块刷新Firmware时,需要点黑连接路径里机架上方的IP地址所对应的网卡模块,如果点击机架里的IP对应的网卡模块是不能正常刷新Firmware的,刷新过程中回报错。
7.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需要刷新的Firmware文件的版本号,注意核对IE浏览器和对比MM手册里的相应硬件的Firmware文件的版本号。注意,如果新的数字量I/O、模拟量AI/AO模块的Firmware文件的版本号高于当前的硬件的Firmware文件的版本号,
刷新网卡模块时,只能点这里才能刷成功则可以直接将输入输出模块插上底板只直接使用(数字量/模拟量模块)。不能够将输入输出模块(数字量/模拟量模块)的Firmware文件的版本号从高版本向下刷至低版本!这样会造成输入输出模块(数字量/模拟量模块)损坏而报废!而如果是更换CPU、EtherNet、DevicesNet模块时,需要注意CPU的Firmware版本号必须和MM手册对应,如果发现新的CPU模块的Firmware的版本号高于或者低于MM手册要求,则需要将CPU的Firmware文件向下或者向上刷至与MM手册一致才行!注意CPU模块在刷新时必须将PLC钥匙开关设至Stop状态(Program位置)。
8. 在点击Next按钮后,完成所有刷新Firmware的配置后,对比当前版本号和新版本号,Firmware的类型等内容后,点击Finish按钮执行Firmware刷新任务。
9. 注意在执行Firmware刷新时,系统会提醒是否决定刷新,需要点击Yes按钮。
10. 刷新过程和完成会有弹出窗口提示,最后完成刷新后可以在IE浏览器或者RSLinx里查看Firmware刷新后的版本号。

Rxlogx5000软件的在线修改功能
1. 先Online程序,点击任务栏上的Start Pending Rung Edits按钮,启动在线修改功能。
2. 当进入在线修改状态后,在所需修改的语句上方会形成一句一摸一样的语句,并在最左侧形成i和r标识,供在线修改使用。
3. 点击任务栏里Cancel Pending Rung Edits按钮,可以取消在线修改状态。
4. 在线修改完成后,需要点击Finalize All Edits in Program按钮来确认在线修改程序运行。
5. 点击系统弹出的确认窗口中的Yes按钮,完成在线修改后程序的确认执行。

Rxlogx5000软件的在线强制功能

1. Online程序,在需要强制的输入输出I/O元件上点击右键,悬着Foce on选项。
2. 在程序里强制了元件后,元件处显示黑色的On或者Off指示。还需要在Force菜单中选择I/O Force里Enable All I/O Force选择按钮,则所有强制元件全部处于强制状态。

楼主:
互帮互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