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4052单片机测温报警器

楼主:
STC12C4052单片机测温报警器
      作者: Odie
1)核芯元件:
STC12C4052单片机1PCS,DS18B20 1PCS,共阴极数码管2PCS。
2)电路图:
备注:图示用的是80C51,只需按接点对应到STC12C4052上即可。D1报警可以换成三极管+蜂鸣器,即可听到声音。
3)功能说明:
3.1)37.带点显示为实测试温度。
3.2)按1次P34按键可以到达设定报警温度面,此面显示不带点。
按2次P34按键可以到达十位加(加用按键P35数字0-9循环)。
按3次P34按键可以到达个位加(加用按键P35数字0-9循环)。
按4次P34按键返回实测温度显示界面。
3.3)设定温度写入到EEPROM中,掉电不丢失。
4)C程序:
#include<STC12C2052AD.H>
typedefunsigned char  u8;
typedefunsigned int   u16;
u8 a2,a3;
u8 i=0;
u16WD1=0x46,WD2=0Xb9;
#defineENABLE_ISP 0X83
#defineDATAP1 P1
#define LEDP3P3
sbitLED0= P3^2;
sbitLED1= P3^3;
sbit KY0=P3^4;
sbit KY1=P3^5;
sbit DQ=P3^7;
sbitLED_DY= P3^1;    //报警输出脚
u8 codeseg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显示代码
voiddelay1ms(u16 c)   //1ms延时11.0592MHz不分频用于STC12单片机误差 -0.018084490741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106;b>0;b--)
            for(a=20;a>0;a--);
}
voiddelay1us(u16 a)   //1us延时11.0592MHz不分频用于STC12单片机 误差 -0.005353009259us
{
for(a+2;a>0;a--);
}
voiddisplay_LEDX4(u8 a,u8 b)      //正常实际温度显示函数
{
       LED0=0;
    DATAP1=seg_tab[a];
       delay1ms(2);
    LED0=1;
       LED1=0;
    DATAP1=seg_tab+0x80;
    delay1ms(2);
       LED1=1;
}
voiddisplay_LEDX4_A(u8 a,u8 b)      //设定温度显示函数去点
{
       LED0=0;
    DATAP1=seg_tab[a];
       delay1ms(5);
    LED0=1;
       LED1=0;
    DATAP1=seg_tab;
    delay1ms(5);
       LED1=1;
}
voiddisplay_LEDX4_B(u8 a,u8 b)   //十位加1时显示函数个位闪烁
{
       LED0=0;
    DATAP1=seg_tab[a];
       delay1ms(8);
    LED0=1;
       delay1ms(1);
       LED1=0;
    DATAP1=seg_tab;
       delay1ms(1);
       LED1=1;
}
voiddisplay_LEDX4_C(u8 a,u8 b)   //个位加1时显示函数个位闪烁
{
       LED0=0;
    DATAP1=seg_tab[a];
       delay1ms(1);
    LED0=1;
       delay1ms(1);
       LED1=0;
    DATAP1=seg_tab;
       delay1ms(8);
       LED1=1;
}
/*DS18B20函数*/
voidReset(void) //初始化函数
{
u8 x=0;
do{
DQ=1;
delay1us(10);
DQ=0;
delay1us(600);
DQ=1;
delay1us(100);
x=DQ;
delay1us(10);
}while(0);
  delay1us(400);
}
voidWriteBit(char val)   //位写入函数
{
  DQ=0;
  if(val==1)
  DQ=1; //写1
  else
  DQ=0; //写1
  delay1us(60);
  DQ=1;
}
void WriteByte(charval)       //字节写入函数
{
u8 i,j;
for (i=0;i<8;i++)
{
j=val>>i;
j&=0x01;
WriteBit(j);
}
}
u8ReadBit(void)     //位读取函数
{
  DQ=0;
  DQ=1;
  delay1us(10);
  if(DQ)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8ReadByte(void)   //字节读取函数
{
u8 i;
u8 value=0;
for (i=0;i<8;i++)
{
  if(ReadBit())
  value|=0x01<<i;
  else
      ;
  delay1us(60);
}
  return(value)     ;
}
u16Readtemp(void)     //温度读取函数
{
u8 i=0;
u8 j=0;
u16 temp,temp1;
Reset( );
WriteByte(0xcc); //跳过ROM
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
delay1ms(1);
Reset(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读暂存器
i=ReadByte( );
j=ReadByte( );
temp=j*256+i;
temp1=temp*0.0625;
return temp1;
}
u8KYO_HS(void)   //按键P34函数3种状态
{
if (KY0 == 0)
              {delay1ms(10);
               if (KY0 == 0)
                            i++;}
                            if(i>3)
                              i=0;
                while(!KY0);
      return i;
                }
u8KY1_HS(u8 j )    //按键P35函数位数+1
{
    if (KY1 == 0)
              {delay1ms(10);
               if (KY1 == 0)
                            j++;}
                            if(j>9)
                              j=0;
                while(!KY1);
          return  j;
                }
       //关闭IAP
voidIAP_Disable()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
        IAP_ADDRL=0;
       }
//读一字节 调用前打开IAP
u16Byte_read(u16 add)    // 从EEPROM读数据
   {
        IAP_DATA=0X00;
        IAP_CONTR=ENABLE_ISP;   //打开IAP
        IAP_CMD =0X01;
     IAP_ADDRH =add/256;
     IAP_ADDRL =add%256;
        IAP_TRIG =WD1;
        IAP_TRIG =WD2;
        delay1us(10);
        IAP_Disable();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
voidByte_write(u16 add,u16 ch)    //数据写入EEPROM
       {
        IAP_CONTR =ENABLE_ISP;
        IAP_CMD =0X02;
        IAP_ADDRH=add/256;
     IAP_ADDRL =add%256;
        IAP_DATA=ch;
        IAP_TRIG =WD1;
        IAP_TRIG =WD2;
        delay1us(10);
     IAP_Disable();
       }
       //擦除扇区
voidsector_Erase(u16 add)
{
        IAP_CONTR =ENABLE_ISP;
     IAP_CMD =0X03;      //功能定义
        IAP_ADDRH=add/256;
        IAP_ADDRL=add%256;
        IAP_TRIG =WD1;
        IAP_TRIG =WD2;
        delay1us(10);
        IAP_Disable();
}
void main(void)
{
    u8 a0,a1;
    u16 b,b0,b1;
       u8 table0,table1;
       P1M0=0x00;
       P1M1=0xFF;
       P3M0=0x00;
       P3M1=0x02;
       LEDP3=0x00;
       IDLE_CLK=0x00;      //单片机时间分频寄存器
    Readtemp( );
       DATAP1=0xFF;         //上电LED全亮      亮500MS灭500MS
       LED_DY=1;
       delay1ms(500);
       DATAP1=0x00;
       LED_DY=0;
       delay1ms(500);
       LED_DY=1;
       KY0=1;
       KY1=1;
       while (1)
       {
              a2=Byte_read(0x200)%256;
              a3=Byte_read(0x0000)%256;
       if (KYO_HS( ) == 1)          //按键状态1显示设置温度无个位数点
            {
                 display_LEDX4_A(a2,a3);
                    }
          if (KYO_HS( ) == 2)        //按键状态2十位+1设置
            {
            display_LEDX4_B(a2,a3);
                 a2=KY1_HS(a2);
              sector_Erase(0x200);
              Byte_write(0x200,a2);

                   }
        if (KYO_HS( ) == 3)                //按键状态3个位+1设置
            {
             display_LEDX4_C(a2,a3);
                      a3=KY1_HS(a3);
              sector_Erase(0x0000);
              Byte_write(0x0000,a3);

                      }
              b1=a2*256+a3;
        if(KYO_HS( )== 0){
        b=Readtemp( );
        table1=b/10;
        table0=b%10;
          a0=table1;
          a1=table0;
        display_LEDX4(a0,a1);      //实测温度显示
              b0=a0*256+a1;
               }
        if(b0>=b1)
         {
         LED_DY=1;
           }
         else
         LED_DY=0;

   }
}

网友A(2018-08-26):
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