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输出多位数字的时候会有部分文字乱码

楼主(2018-08-25):
输出多位数字的时候会有部分文字乱码,但是数字不会,考虑过是大小的不够的原因,求解决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楚,显示数字出现文字乱码,又说数字不会,什么意思? 文字乱码出现在数字以外的地方?

楼主:
文字占两个位置,数字占一个位置,所以当数字进位以后文字会乱码,数字再进一位,文字就显示正常,怎么才能让这个文字正常显示呢

网友B:
这是显示方式和显示格式的设计问题,如果在数字进位的时候文字不需要更改,那么这时应该是只需要更改数字的显示就可以了。这个需要看设计思路,一般应该是文字显示和数字显示是两个子程序,这样比较好控制。

网友A:
数字进位是指1位数字变成2位, 占据文字的位置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规划最多显示3位数,当只有1位数时,前面要补2个空格,两位数时补一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