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一下这两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啥呢?

楼主(2018-08-26):
这两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啥?谢谢~

网友A:
上图是隔离,下图是稳压,其中LED是电源指示,电容是滤波。

网友B:
上面隔离驱动的,下面是稳压电路

网友C:
ASM1117是DC/DC的稳压芯片,依提供的图面应是稳压到3.3V的 ASM1117,其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的78系列线性稳压器或LM317线性稳压器相同,都是通过对输出电压采样,然后反馈到调节电路去调节输出级调整管的阻抗,当输出电压偏低时,就调节输出级的阻抗变小从而减小调整管的压降,当输出电压偏高时,就调节输出级的阻抗变大从而增大调整管的压降,这样就维持了输出电压的稳定。
ASM1117和78系列稳压器的主要差别是它的最小饱和压降(即失稳电压)较小,为1.1V(典型值)~1.3V(最大值),而78系列稳压器的失稳电压是2V~3V左右,因此在输出电压相同的情况下ASM1117可以工作在较低的输入工作电压下。以SSM1117-3.3为例,它的最低工作电压是4.4V(典型值)~4.8V(最大值),而LM317输出3.3V电压时要求最低输入电压为5.3~6.3V。另外ASM1117系列稳压器的最高输入电压也低于78系列稳压器。

74lvc245是一电平隔离芯片,输入电压3.3V,输入时接10K电阻默认下拉,功能表如下:

网友D:
上图为驱动隔离,目的是为了提高驱动的能力,下图为一个LDO芯片,7输入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都是3.3V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