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C1000循迹小车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8-26):
金属循迹小车资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dc1000.h"
#include "move.h"
#include "nv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ASIC_VALUE1 723 //720
#define BASIC_VALUE2 644 ///640
#define COIN 290
#define BASIC_SPEED 10         //10         //15

sbit BEEP = P3^6 ;        //蜂鸣器
sbit S1 = P3^5;        //按键1

uint j=0;
uchar i=0;
long time=0,num=0;
uchar flag=0;
uint dvalue1=0,dvalue2=0;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2] =    {'0','1','2','3','4','5','6','7','8','9'};//字库
unsigned short LDC_value1=0,LDC_value2=0;//返回值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显示缓存

void Lcd_Show();
void Turn_Left2();
void Turn_Right2();
uint Key_Scan();

void main(void)
{
        InitLcd1602();                        //1602液晶初始化
        FLOAT_LDC1_init();                //LDC1000模块1初始化
        FLOAT_LDC2_init();                //LDC1000模块2初始化
        Lcd_Show();                                   //lcd显示
        Tim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Exti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while(1)
        {
                LDC_value1=filter1()/10;//采样1
                LDC_value2=filter2()/10;//采样2
                dvalue1=abs(LDC_value1-BASIC_VALUE1);
                dvalue2=abs(LDC_value2-BASIC_VALUE2);
                if((dvalue1>COIN)||(dvalue2>COIN)){i++;if(i>1){flag=1;i=2;}Go(BASIC_SPEED);}        //硬币检测,第一次采样的值滤掉
                else
                if((dvalue1+dvalue2)<29)Go(BASIC_SPEED);        //判断是否走直线(重要阈值)
                else
                if(dvalue1>dvalue2)
                {
                        Turn_Left();
                }
                else
                {
                        Turn_Right();
                }
/********* LDC1000数值显示 *********/
                disbuff[0]=LDC_value1/1000;
                disbuff[1]=LDC_value1%1000/100;
                  disbuff[2]=LDC_value1%1000%100/10;
            disbuff[3]=LDC_value1%1000%100%10;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5, 1, ASCII[disbuff[3]]);
                disbuff[0]=LDC_value2/1000;
                disbuff[1]=LDC_value2%1000/100;
                  disbuff[2]=LDC_value2%1000%100/10;
            disbuff[3]=LDC_value2%1000%100%10;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4, 1, ASCII[disbuff[3]]);
/********* 行驶距离显示 *********/
                disbuff[0]=(int)(num/4*3)/1000;
                disbuff[1]=(int)(num/4*3)%1000/100;
                  disbuff[2]=(int)(num/4*3)%1000%100/10;
            disbuff[3]=(int)(num/4*3)%1000%100%10;
                DisplayOneChar(2, 0,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3, 0,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4, 0,'.');
                DisplayOneChar(5, 0,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6, 0, ASCII[disbuff[3]]);
/********* 运行时间显示 *********/
                DisplayTime(time);
                if(Key_Scan())        //行驶结束检测
                {
                        TR0=0;
                        EX0=0;
                        EA=0;
                        Stop();
                        while(1)
                        {
                        Stop();
                        }
                }
        }
}

void Lcd_Show()
{
        DisplayOneChar(0, 0, 'S');
        DisplayOneChar(1, 0, ':');
        DisplayOneChar(7, 0, 'm');
        DisplayOneChar(9, 0, 'T');
        DisplayOneChar(10, 0,':');
        DisplayOneChar(0, 1, 'L');
        DisplayOneChar(1, 1, ':');
        DisplayOneChar(9, 1, 'R');
        DisplayOneChar(10, 1,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0.5ms定时器中断
{
        TH0=0xfe;
           TL0=0x33;      //0.5ms定时
        j++;
        if(flag)BEEP=~BEEP;
        if(j==2000)
        {
                time++;j=0;flag=0;
        }
}

void Exti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if(!(dvalue2>dvalue1))        num++;
}
/********** 小车控制函数 **********/
void Turn_Left2()
{
        while(dvalue1>dvalue2)
        {
                LDC_value1=filter1()/10;//采样1
                LDC_value2=filter2()/10;//采样2
                dvalue1=abs(LDC_value1-BASIC_VALUE1);
                dvalue2=abs(LDC_value2-BASIC_VALUE2);
                Left(-1);
                Right(1);
                Delay_ms(9);
                Stop();
                Delay_ms(16);
        }
        Go(BASIC_SPEED);
}
void Turn_Right2()
{
        while(!(dvalue1>dvalue2))
        {
                LDC_value1=filter1()/10;//采样1
                LDC_value2=filter2()/10;//采样2
                dvalue1=abs(LDC_value1-BASIC_VALUE1);
                dvalue2=abs(LDC_value2-BASIC_VALUE2);
                Left(1);
                Right(-1);
                Delay_ms(9);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