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245+三极管驱动的数码管不够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26):
用STC89C51RC单片机、共阴极数码管s9013三极管74hc245组成的电路数码管不够亮怎么办P0口上拉电阻用的10k。

网友A:
把s9013换放大倍数大一些的三极管,如s8550,s9017

网友B:
你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

网友C:
扫描时适当慢些亮度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

动态的

网友D:
共阴的还是共阳的数码管? 要选用相应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