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6639|回19|收藏
楼主 ID:334550 只看他

楼主(2018-08-26):
各位大师。我有一个想法   10位LED灯 第一个先亮起来,然后控制第二位灯亮然后第二位灯控制第三位 灯亮,一次类推 最后10位灯都亮,不知可不可行 ,谢谢各位大师,最好给个电路图,我用8050没有成功, 最好可以调整带延时亮起功能的 第一个亮起来0.几秒再亮第二个 这样的
沙发 ID:149286 只看他

网友:
电路图
附件列表

原图尺寸 14.51 KB, 下载次数: 69

板凳 ID:111634 只看他

网友:
从你提的问题看,你还未入门。这种亮灯操作,用单片机控制是很容易的,要怎么亮就怎么亮,只需编一个亮灯次序数组,到时候读亮灯次序数组按序亮灯即可。
地板 ID:386381 只看他

网友:
10级的,三极管多谐振电路很难实现的,关键是每个关闭打开的时间没法控制,单片机就很容易实现
5# ID:334550 只看他

网友A:
你好,你的电路图没太看懂  可以说详细一些吗?
6# ID:390234 只看他

网友:
用单片机
7# ID:390234 只看他

网友:
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网上大把的实例
8# ID:149286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电路图没太看懂  可以说详细一些吗?

就是三极管放大
三极管的第一脚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可以省掉1K电阻 看个人 这个电路网上大把的 搜就可以搜到了
9# ID:349617 只看他

网友B:
这位老兄是不是想用RC震荡电路来实现,led二极管和LED的位置要调整一下,以前我做到三级是没有问题。电容和电阻调整可以调节时间看个人需要。
附件列表

原图尺寸 45.17 KB, 下载次数: 56

10# ID:389097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这位老兄是不是想用RC震荡电路来实现,led二极管和LED的位置要调整一下,以前我做到三级是没有问题。电容和 ...

这个电路做不了10个一起亮吧?
11# ID:390646 只看他

网友:
楼主意思是用一个控制管脚来控制10个灯?
12# ID:349617 只看他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产生脉冲,在加移位寄存器74LS194,百度一下74LS194移位寄存器的使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3# ID:383432 只看他

网友:
学习学习
14# ID:349617 只看他

网友:
有很多方式实现看看你愿不愿意动手了
15# ID:390673 只看他

网友:
用arduino板子和程序应该能实现
16# ID:342294 只看他

网友:
二极管一端接电源地另一端通过三极管控制  十个灯通过IO  用两个寄存器Px   Py   两组  用数组从0x01到0xff  这样表示   这些东西 非常简单  也非常多  你应该是刚刚接触这个东西  不熟悉
17# ID:63090 只看他

网友:
如果需要延时功能,就必须要采用逻辑控制IC,甚至单片机进行操控。
18# ID:386602 只看他

网友:
我以前用555和4017做过,LED灯时间可调。
19# ID:391298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这位老兄是不是想用RC震荡电路来实现,led二极管和LED的位置要调整一下,以前我做到三级是没有问题。电容和 ...

头一次见  这种高大上的电路   膜拜学习 一下   我看到楼主的要求第一想法也是单片机
20# ID:391680 只看他

网友:
用单片机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