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创建链表的技巧

楼主(2018-08-26):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我的数据结构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就像套用公式一样的把各种数据结构写出来。由于算法是基于数据结构的,所以如果要想把算法搞好,那数据结构功底一定要扎实。

    我的目标:很熟悉各种数据结构,把算法问题当作简单的搭积木问题。(下面注意看注释)

    今天复习了一下链表。
一、单链表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struct student *next;      //由于C语言是从上到下一行一行进行编译,所以这里不能是stu *next;
        char *name;
    }stud;

    stud *Creat( int n )          //创建一个返回是结构体类型的指针,这里的n是创建的节点个数,由用户决定
    {
        int i;
        stud *h, *p, *t;          //三个指针是此方法创建链表的必要条件,一个头指针,另外两个轮流交换地址(指针指向)
        h = ( stud * )malloc( sizeof( stu ) );
        h -> next = NULL;         //初始化
        h -> name[0] = '\0';      //把数组的第一个空间取'\0'时,后面的空间都是'\0'

        t = h;                    //交换地址开始
        for( i = 0;i < n;i++ )
        {
            p = ( stud * )malloc( sizeof( stu ) );
            t -> next = p;
            p -> next = NULL;     //中间就是一个轮流交换的过程,把各种指针指向正确的位置就行了
                                  //技巧就是就是只写每产生一个新结点时候的操作
            printf("请输入学生姓名:");
            scanf("%s",p -> name );
            t = p;               //让t指向新结点,可以理解成“又一波循环的开始”,每次把其他指针搞定之后一定要这步操作
        }
        p -> next = NULL;         //如果是循环单链表的话这里改成 p ->next = h;
        return h;                 //返回头指针
    }

二、双向链表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struct student *prior, *next;  //比单链表多了一个prior指针而已,下面的操作十分类似
                char name[10];
        }stud;

        stud *Creat( int n )
        {
              int i;
              stud *h, *p, *t;            //三个指针是此方法创建链表的必要条件,一个头指针,另外两个轮流交换地址
        h = ( stud * )malloc( sizeof( stu ) );
        h -> next = NULL;          //初始化
        h -> prior = NULL;
        h -> name[0] = '\0';

              t = h;
              for( i = 0;i < n;i++ )
        {
            p = ( stud * )malloc( sizeof( stu ) );
            p -> next = NULL;
            p -> prior = t;        //这里面的操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只写每产生一个新结点时候的操作,主要就是指针操作嘛
            t -> next = p;
            printf("请输入学生姓名:");
            scanf("%s",p -> name );
            t = p;                 //最后别忘了把 t指向新结点
        }
            t -> next = NULL;       //有些书上加了这步,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得好好思考一下

               return h;
        }

三、链表里面的查找

        stud *search( stud *h, char *Name )//对于不是很长的链表,完全可以从头结点开始查找。查找的依据是姓名
        {
            stud *t;                                       //因为要顺着结点的next走下去,需要一个变量t和next轮流交换

            t = h->next;
            while( p )
            {
                    if( strcmp( t -> name,Name) == 0 )
            {                        //说明找到了
                            return t;
                      }
                      else
                            t = t->next;                     //指向下一结点的通用方法
             }
              printf("NOT FIND !\n");
        }

最后,感觉结点的删除没啥好分析的,就不作记录了。

楼主:
for循环里面,技巧就是只写每产生一个新结点时候的操作

网友A(2019-08-05):
链表 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利用单片机可以通过梯形图编程 编译器的制作来提升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