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识别不了Arduino板

楼主(2018-08-26):
电脑识别不了Arduino板,换了几个USB口都是这样。。查看设备管理器的COM口也没问题啊。哪位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安装相应板的驱动(原厂或国产,找相应的驱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驱动,给他安装他的驱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搞好了以后,过一会又不行了  设备管理器里又会出现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