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电子词典项目C语言源码

楼主(2018-08-26):
逻辑清晰,框架规范的在线电子词典源程序

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qlite3.h>
#define MAXLEN_DATA 256

int main ()
{
    char buff[MAXLEN_DATA]={0};
    FILE *fp;
    int i= 0;
    char word[35]="\0";
    char *p;
    char meaning[256];
    char sql_cmd[128];
    char *errmsg;
    sqlite3 *db;

    /*查找单词*/
    if ((fp = fopen("dict.txt", "r")) == NULL)
    {
        perror("fail to open");
        return -1;
    }

    if( sqlite3_open("wmk.db", &db) != SQLITE_OK)
    {
        printf("fail to open %s\n",sqlite3_errmsg(db));

    }

    while (fgets(buff, MAXLEN_DATA, fp) != NULL)
    {
        i= 0;
        p= buff;
        while (*p != ' ')
        {
            word[i] = *p;
            i++;
            p++;
            continue;//跳过第一个单词
        }
        word[i] = '\0';
        while (*(++p) == ' ')
        {
            continue;//跳过单词后面的空格
        }
        strcpy(meaning,p);
        sprintf(sql_cmd,"insert into word values('%s','%s')",word,meaning);
        if(sqlite3_exec(db, sql_cmd,NULL,NULL,&errmsg) != SQLITE_OK)
        {
            printf("fail exec\n");
        }

    }
    if( sqlite3_close(db) != SQLITE_OK)
{
    printf("fail to close %s\n",sqlite3_errmsg(db));

}
return 0;
}

/*************************************************************************
> File Name: dict_server.c
> Author: WangMingkai
> Created Time: Sun 22 Apr 2018 06:40:59 PM CST
************************************************************************/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ys/types.h>
#include<sys/stat.h>
#include<fcntl.h>
#include<sys/socket.h>
#include<unistd.h>
#include<netinet/in.h>
#include<arpa/inet.h>
#include<sqlite3.h>
#include<signal.h>
#include<time.h>
#include<pthread.h>
#include<time.h>

//定义用户数据结构体
struct message_user
{
    char name[24];
    char password[24];
    char telephone[24];
    char address[24];

    char word[18];
    char meaning[256];

    char record[48][24];//存放查找结果内容的数组
    char head[6][24]; //存放查找结果字段名称的数组

    int state;  //用户在线状态
    int nrow;   //数据库函数执行后得到记录的数目
    int ncolumn;//数据库函数执行后得到字段的数目

    int flag;   //客户端发送的命令

    int err;    //判断执行数据库函数后是否成功

    int binary; //判断查询历史记录的方式,0/姓名,1/单词

    int update; //修改个人信息选项,0/密码,1/电话,2/地址
};
typedef struct message_user Mess_user;

char buffer1[256]={0};
int fd;

time_t timep;
//使用多线程来实现并发服务器
void *fun_pthread(void *arg)
{

    int  accept_sock_fd = *(int *)arg;
    int addrlen;
    Mess_user user;
    char word[18] = {0};
    char sql_cmd1[128] = {0};
    char sql_cmd2[128] = {0};
    time_t t;
    int flag;
    free(arg);
    char buff[128];
    char time_c[30];

    int num = 1;
    int i, j, index;

    char **resultp;
    int nrow, ncolumn;

    sqlite3 *db;
    char *errmsg;

    //打开sqlite3数据库
    if(sqlite3_open("wmk.db", &db) != 0)
    {
        perror("fail open sqlite3");
        exit(-1);
    }

    while(1)
    {

        if(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 -1)
        {
            perror("fail recv flag");
            exit(-1);
        }
        switch(user.flag)
        {
            case 1:
            //向数据库中插入用户名信息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1,"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s'",user.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fail exec %s\n",errmsg);
                exit(-1);
            }
            if(nrow != 0)
            {
                user.err = 1;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break;
            }
            if(nrow == 0)
            {
                user.err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2,"insert into user values ('%s','%s','%s','%s', %d)", user.name, user.password, user.telephone, user.address, user.stat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2,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fail exec %s\n",errmsg);
                    exit(-1);
                }

                user.err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time(&timep);//参数是能返回 time_t 型对象 的指针 timer ,那里存放着当时时间。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注册\n", time_c, user.name);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
                break;

            //用户开始登录
            case 2: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1,"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s'",user.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fail exec %s\n",errmsg);
                exit(-1);
            }
            if( nrow == 0 )
            {

                user.err = 1;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break;

            }
            if( nrow == 1)
            {

                user.err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while(num != 0)
                {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2,"select password from user where name='%s'",user.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2,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fail exec %s\n",errmsg);
                        exit(-1);
                    }
                    num = strcmp(user.password, resultp[ncolumn]);
                    if(num == 0)
                    {
                        user.err = 0;//登录成功
                        sprintf(sql_cmd1, "update user set state=1 where name='%s'", user.name);
                        sqlite3_exec(db, sql_cmd1, NULL, NULL,&errmsg);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登录\n", time_c, user.name);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
                    if(num != 0)
                    {
                        user.err = 1;//登录失败
                    }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
            }
                break;

            case 3:
            //开始查找单词含义,在数据库中插入查找时间戳记录,并把查找结果发送给客户端
            if(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 -1)
            {
                perror("fail recv word");
                exit(-1);
            }
            sprintf(sql_cmd1,"select meaning from word where word='%s'",user.word);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fail exec %s\n",errmsg);
                exit(-1);
            }
            if(nrow == 0)
            {
                user.err = 1;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break;
            }
            if(nrow != 0)
            {
                strcpy(user.meaning, resultp[ncolumn]);
                user.err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1, "insert into record values ('%s','%s')", user.name, user.word);
                if(sqlite3_exec(db,sql_cmd1, NULL, NULL, &errmsg) != 0)
                {
                    printf("fail ecec %s\n",errmsg);
                    exit(-1);
                }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查找单词%s\n", time_c, user.name, user.word);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break;
            }
            case 4:
                //查找历史记录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if(user.binary == 0)
            {
                sprintf(sql_cmd1,"select word from record where name='%s'",user.name);
            }
            if(user.binary == 1)
            {
                sprintf(sql_cmd1,"select name from record where word='%s'",user.word);
            }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fail exec %s\n",errmsg);
                exit(-1);
            }
            if( nrow == 0 )
            {
                user.err = 1;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break;
            }
            if( nrow != 0)
            {
                user.err = 0;
                j = ncolumn;
                for(i = 0; i < nrow; i++)
                {
                    strcpy(user.record[i], resultp[j++]);
                }
                user.nrow = nrow;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查看历史记录\n", time_c, user.name);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
                break;
            case 5:
                //查看个人信息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1,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s'", user.name);
            sqlite3_exec(db, ".header on", NULL, NULL, &errmsg);
            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sqlite3_exec(db, ".header off", NULL, NULL, &errmsg);

            if( nrow == 0 )
            {
                user.err = 1;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break;
            }
            if( nrow != 0)
            {
                user.err = 0;
                index = ncolumn;
                for(i = 0; i < nrow; i++)
                {
                    for(j = 0; j < ncolumn; j++)
                    {
                        strcpy(user.record[j], resultp[index++]);
                        strcpy(user.head[j], resultp[j]);

                    }
                }
                user.nrow = nrow;
                user.ncolumn = ncolumn;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查看个人信息\n", time_c, user.name);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

                break;
            case 6:
                //修改个人信息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if(user.update == 0)
                {

                    sprintf(sql_cmd1,"select password from user where name='%s'",user.name);
                    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num = strcmp(user.password, resultp[ncolumn]);
                    if(num != 0)
                    {
                        user.nrow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break;
                    }
                    if(num == 0)
                    {
                        user.nrow = 1;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2,"update user set password='%s' where name='%s'", user.password, user.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2,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user.err = 1;
                        }
                        else
                            user.err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修改个人密码为%s\n", time_c, user.name, user.password);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break;

                    }
                }
                if(user.update == 1)
                {
                    sprintf(sql_cmd1,"update user set telephone='%s' where name='%s'", user.telephone, user.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user.err = 1;
                    }
                    else
                        user.err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修改个人电话为%s\n", time_c, user.name, user.telephone);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break;

                }
                if(user.update == 2)
                {
                    sprintf(sql_cmd1,"update user set address='%s' where name='%s'", user.address, user.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_cmd1,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user.err = 1;
                    }
                    else
                        user.err = 0;
                    write(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修改个人地址为%s\n", time_c, user.name, user.address);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break;
                }

            case 0:
                //关闭数据
                read(accept_sock_fd, &user,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sprintf(sql_cmd1, "update user set state=0 where name='%s'", user.name);
                sqlite3_exec(db, sql_cmd1, NULL, NULL,&errmsg);
                time(&timep);
                strcpy(time_c, ctime(&timep));
                sprintf(buff, "%s用户%s退出\n", time_c, user.name);
                write(fd, buff, strlen(buff));
                break;
        }
        if(user.flag == 0)
            break;
    }
    sqlite3_close(db);
    pthread_exit(NULL);
}

//管理员模式显示所有用户
void fun_admin_show(sqlite3 *db)
{

    char *errmsg, **resultp;
    int nrow, ncolumn, i, j, index;

    if(sqlite3_get_table(db, "select * from user",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fail admin show : %s\n",errmsg);
        return;
    }
    index = ncolumn;
    for(i = 0; i < nrow; i++)
    {
        for(j = 0; j < ncolumn; j++)
        {
            printf("%s:%s\n", resultp[j], resultp[index++]);
        }
        printf("-------------------------------------\n");
    }
}
//管理员模式修改用户信息
void fun_admin_alter(sqlite3 *db)
{
    char name[24];
    char telephone[24];
    char address[24];
    int alter_cmd;
    char sql[128];
    char *errmsg, **resultp;
    int nrow, ncolumn, i, j, index;

    while(1)
    {
        printf("请输入您要修改的用户名:");
        scanf("%s",name);
        sprintf(sql,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s'",name);
        sqlite3_get_table(db, sql,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if(nrow == 0)
        {
            printf("没有此用户,请更换用户名\n");
        }
        if(nrow != 0)
        {
            while(1)
            {
                printf("请输入您要修改的属性(0/电话,1/地址):");
                scanf("%d",&alter_cmd);
                if(alter_cmd > 1 || alter_cmd < 0)
                {
                    printf("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n");
                }
                else
                {
                    if(alter_cmd == 0)
                    {
                        printf("请输入需要更改的新电话号码:");
                        scanf("%s",telephone);
                        sprintf(sql, "update user set telephone='%s' where name='%s'", telephone, 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更改成功!\n");
                            break;
                        }
                    }
                    if(alter_cmd == 1)
                    {
                        printf("请输入需要更改的新地址:");
                        scanf("%s",address);
                        sprintf(sql, "update user set address='%s' where name='%s'", address, 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更改成功!\n");
                            break;
                        }
                    }

                }
            }
            break;

        }
    }
}
//管理员模式添加用户
void fun_admin_add(sqlite3 *db)
{
    char name[24];
    char password[24];
    char telephone[24];
    char address[24];
    int state;
    char sql[128];
    char *errmsg, **resultp;
    int nrow, ncolumn, i, j, index;

    while(1)
    {
        printf("请输入您要添加的用户名:");
        scanf("%s",name);
        sprintf(sql,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s'",name);
        sqlite3_get_table(db, sql,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if(nrow == 1)
        {
            printf("该用户已存在,请更换用户名\n");
        }
        if(nrow == 0)
        {
            printf("请输入您的密码:");
            scanf("%s",password);
            printf("请输入您的电话:");
            scanf("%s",telephone);
            printf("请输入您的地址:");
            scanf("%s",address);
            state = 0;
            sprintf(sql, "insert into user values ('%s', '%s', '%s', '%s', %d)", name, password, telephone, address, state);
            if(sqlite3_exec(db, sql, NULL, NULL, &errmsg) == 0)
            {
                printf("添加成功!");
                break;
            }
            else
            {
                printf("添加失败\n");
            }
        }
    }
}
//管理员删除用户
void fun_admin_delete(sqlite3 *db)
{
    char name[24];
    char sql[128];
    char *errmsg, **resultp;
    int nrow, ncolumn;

    while(1)
    {
        printf("请输入您要删除的用户名:");
        scanf("%s", name);
        sprintf(sql,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name='%s'",name);
        sqlite3_get_table(db, sql,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if(nrow == 0)
        {
            printf("该用户不存在,请更换用户名\n");
        }
        if(nrow != 0)
        {

            sprintf(sql, "delete from user where name='%s'",name);
            if(sqlite3_get_table(db, sql, &resultp, &nrow, &ncolumn, &errmsg) == 0)
            {
                printf("删除用户成功\n");
                break;
            }
        }

    }
}

//服务器的管理员模式
void *fun_admin_pthread()
{
    int f_cmd;
    char name[24];
    char telephone[24];
    char address[24];
    char admin;
    sqlite3 *db;
    if(sqlite3_open("wmk.db", &db) != 0)
    {
        perror("fail open sqlite3");
        exit(-1);
    }

        while(1)
        {
            printf("请按A进入管理员模式\n");
            scanf("%c",&admin);
            if(admin == 'A')
            {
                system("clear");
                printf("*********************************\n");
                printf("管理员模式开启\n");
                printf("*********************************\n");
                printf("1:显示所有用户信息\n");
                printf("2:修改用户信息\n");
                printf("3:添加用户\n");
                printf("4:删除用户\n");
                printf("0:退出\n");
                printf("*********************************\n");
                while(f_cmd)
                {
                    printf("请输入您要进行的操作:");
                    scanf("%d",&f_cmd);
                    if(f_cmd < 0 || f_cmd > 4)
                    {
                        printf("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n");
                    }
                    switch(f_cmd)
                    {
                        case 1:
                        fun_admin_show(db);
                        break;
                        case 2:
                        fun_admin_alter(db);
                        break;
                        case 3:
                        fun_admin_add(db);
                        break;
                        case 4:
                        fun_admin_delete(db);
                        break;
                        case 0:
                        break;
                    }
                    if(f_cmd == 0)
                    {
                        break;
                    }
                    printf("请按回车键继续:");
                    getchar();
                    while(getchar() != '\n')
                    {
                        ;
                    }
                    system("clear");
                    printf("*********************************\n");
                    printf("管理员模式开启\n");
                    printf("*********************************\n");
                    printf("1:显示所有用户信息\n");
                    printf("2:修改用户信息\n");
                    printf("3:添加用户\n");
                    printf("4:删除用户\n");
                    printf("0:退出\n");
                    printf("*********************************\n");
                }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ess_user user;

    int sock_fd, accept_sock_fd, addrlen;
    pthread_t pid, f_pid;
    int *fun_sockfd = NULL;

    char word[18] = {0};
    char sql_cmd[128] = {0};
    int flag;

    sqlite3 *db;
    char *errmsg;

    fd = open("log.txt", O_RDWR|O_CREAT|O_APPEND, 0666);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client_addr;
    memset(&server_addr, 0, sizeof(server_addr));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2342);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92.168.1.165");

    //创建套接字
    sock_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sock_fd == -1)
    {
        perror("fail socket");
        exit(-1);
    }

    //绑定套接字
    if(bind(sock_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erver_addr)) == -1)
    {
        perror("fail bind");
        exit(-1);
    }

    //监听套接字
    if(listen(sock_fd, 4) == -1)
    {
        perror("fail listen");
        exit(-1);
    }

        //管理员模式
        pthread_create(&f_pid, NULL, fun_admin_pthread, NULL);

    //使用并发服务器,可保证多客户端使用
    while(1)
    {
        memset(&user, 0, sizeof(struct message_user));
        addrlen = sizeof(client_addr);
        accept_sock_fd = accept(sock_fd, (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socklen_t *)&addrlen);
        if(accept_sock_fd == -1)
        {
            perror("fail accept");
            exit(-1);
        }
        fun_sockfd = (int *)malloc(sizeof(int));
        *fun_sockfd=  accept_sock_fd;

        pthread_create(&pid, NULL, fun_pthread, (void*)fun_sockfd);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