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IR程序中有个问题想不通,就是high_t 高电平保持的时间清0的时机

楼主(2018-08-27):
     我的红外处理程序中有个问题想不通,存放IR_PIN的高电平时间的变量,清0的时机选择问题。具体请看下注释,
            void IR_Recevie()                          {
                static uchar i,j,high_t;
                uint err_time;
                high_t=0;
                Delay8us(875);
                if(IR_Pin==LOW)
                {
                        err_time=10;
                        while((IR_Pin==LOW)&&(err_time>0))
                        {
                                Delay8us(125);                //延时1ms
                                err_time--;
                        }
                        if(IR_Pin==HIGH)
                        {
                                err_time=6;
                                while((IR_Pin==HIGH)&&(err_time>0))
                                {
                                        Delay8us(100);                //延时0.8ms
                                        err_time--;
                                }                                                     for(i=0;i<4;i++)
                                {
                                        for(j=0;j<8;j++)
                                        {
                                                err_time=2;
                                                while((IR_Pin==LOW)&&(err_time>0))
                                                {
                                                        Delay8us(40);                //延时0.32ms
                                                        err_time--;
                                                }
                                                err_time=100;
                                                while((IR_Pin==HIGH)&&(err_time>0))
                                                {
                                                        Delay8us(20);                //延时0.16ms
                                                        err_time--;
                                                        high_t++;
                                                        if(high_t>20)
                                                                return;
                                                }
                                                ir_code[i]=ir_code[i]>>1;
                                                if(high_t>=6)
                                                {
                                                        ir_code[i]|=0x80;   [b] //   当high_t 如果在这里面清0,[/b][b]遥控就接受不到正确的值[/b]
                                                }
                                               high_t=0;
                                        }
                                }
                        }
                        if(ir_code[2]!=~ir_code[3])
                        return;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我今天想到了,提取到0也是要清零的,之前一直纠结在提取1后清零,谢谢指导!

没事 很高兴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IR_Pin==HIGH)&&(err_time>0))
                ...

了解了,我今天想到了,提取到0也是要清零的,之前一直纠结在提取1后清零,谢谢指导!

网友A:
                                                while((IR_Pin==HIGH)&&(err_time>0))
                                                {
                                                        Delay8us(20);                //延时0.16ms
                                                        err_time--;
                                                        high_t++;
                                                        if(high_t>20)
                                                                return;
                                                }
                                                ir_code[ i]=ir_code[ i]>>1;
                                                if(high_t>=6)
                                                {
                                                        ir_code[ i]|=0x80;    //   当high_t 如果在这里面清0,遥控就接受不到正确的值
                                                }
                                               high_t=0;

这段代码主要是对接收0和1的区分,high_t时间稍长的是1,所以他设定了一个区间, if(high_t>=6)时,才确定判断接收到1(隐含条件小于20),但是这个计数high_t在接收完一个bit后要清零,进行下一位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编辑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 ...

谢谢回复,刚发帖时误按了TAB键。

网友B: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编辑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