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段单片机程序写的有问题吗?为什么编译不通过

楼主:
if(heavy1<100)                 {LED0=0;LED1=0;LED2=0;LED3=0;}
        if((heavy1>=100)&&(heavy1<200)){LED0=1;LED1=0;LED2=0;LED3=0;}
                if((heavy1>=200)&&(heavy1<300)){LED0=0;LED1=1;LED2=0;LED3=0;}
                if((heavy1>=300)&&(heavy1<400)){LED0=0;LED1=0;LED2=1;LED3=0;}
                if((heavy1>=400)&&(heavy1<500)){LED0=0;LED1=0;LED2=0;LED3=1;}
                if(heavy1>=500)                {LED0=1;LED1=1;LED2=1;LED3=1;}
这是我写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编译通过?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KeyPort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ADDO = P3^2;
sbit ADSK = P3^3;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dnf;
float i;
unsigned int priceV;
sbit LED0 = P3^4;
sbit LED1 = P3^5;
sbit LED2 = P3^6;
sbit LED3 = P3^7;

/*-----------------------------------------------
  LCD12864引脚接口
------------------------------------------------*/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 P2^6;
sbit RES = P2^3;
sbit PSB = P2^1;
sbit PAUSE = P3^0;
unsigned char temp[16];
unsigned char lol[16];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检测忙位
------------------------------------------------*/
void Check_Busy()
{
    RS=0;
    RW=1;
    E=1;
    DataPort=0xff;
    while((DataPort&0x80)==0x80);//忙则等待
    E=0;
}
/*------------------------------------------------
                   写命令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_Busy();
        RS=0;
        RW=0;
        E=1;
        DataPort=Cmd;
        DelayUs2x(5);
        E=0;
        DelayUs2x(5);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Check_Busy();
        RS=1;
        RW=0;
        E=1;
        DataPort=Data;
        DelayUs2x(5);
        E=0;
        DelayUs2x(5);
}
/*------------------------------------------------
                   液晶屏初始化
------------------------------------------------*/
void Init_ST7920()
{
   DelayMs(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Ms(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Ms(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Ms(10);
   Write_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Us2x(20);         //延时大于37us
   Write_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15);           //延时大于10ms
   Write_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

/*------------------------------------------------
                   显示字符串
x:横坐标值,范围0~8
y:纵坐标值,范围1~4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witch(y)
     {
          case 1: Write_Cmd(0x80+x);break;
          case 2: Write_Cmd(0x90+x);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8+x);break;
          case 4: Write_Cmd(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DelayUs2x(50);
   }
}
/*------------------------------------------------
                      清屏
------------------------------------------------*/
void ClrScreen()
{
   Write_Cmd(0x01);
   DelayMs(15);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
        for(;z>0;z--)
                for(x=22;x>0;x--);
}

unsigned long ReadCount(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ADSK=0;        //使能AD(PD_SCK 置低)
Count=0;
while(ADDO);        //AD转换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for (i=0;i<24;i++)
{
ADSK=1;        //PD_SCK 置 高 ( 发 送 脉 冲 )
Count=Count<<1; //下降沿来时变量Count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ADSK=0;        //PD_SCK 置低
if(ADDO) Count++;
}
ADS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ADSK=0;
return(Count);
}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可以根据需要改变返回值

                          | 1 | 2 | 3 | + |
                          | 4 | 5 | 6 | - |
                          | 7 | 8 | 9 | * |
                          | 0 |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7:return  1  ;break;//1
        case 0x7b:return  2  ;break;//2
        case 0x7d:return  3  ;break;//3
        case 0xb7:return  4  ;break;//4
        case 0xbb:return  5  ;break;//5
    case 0xbd:return  6  ;break;//6
    case 0xd7:return  7  ;break;//7
        case 0xdb:return  8  ;break;//8
    case 0xdd:return  9  ;break;//9
    case 0xe7:return 10 ;break;//*
    case 0x7e:return 11;break;//A  设置单价
    case 0xbe:return 12 ;break;//B         去皮
    case 0xde:return 13 ;break;//C  附加功能
    case 0xee:return 14 ;break;//D    重置
        case 0xed:return 15 ;break;//#
    case 0xeb:return 16  ;break;//0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主程序
------------------------------------------------*/
main()
{

int priceV;
char v=0;
unsigned long   weight   ;
unsigned long   heavy  ;
float                     heavy1 ;
float           poi;
int d1,d2;
int LED0=0;
int LED1=0;
int LED2=0;
int LED3=0;
        ClrScreen();
    Init_ST7920();   //初始化
heavy= ReadCount();        DelayMs(100);
heavy= ReadCount();        DelayMs(100);
heavy= ReadCount();        DelayMs(100);
while (1)
{
for( v=0;v<2;v++)
  {        weight += ReadCount();     }
  weight =weight/3;
heavy1= weight-heavy  ;
heavy1= (float)heavy1/1900;
        DelayMs(150);        DelayMs(150);
if(heavy1>10000)heavy1=0;
d1 = weight / 1000;        d2 = weight % 1000;
num=KeyPro();
poi=priceV*heavy1*10;
                LCD_PutString(0,1,"重量:");
                LCD_PutString(0,2,"单价:");
                LCD_PutString(0,3,"总价:");
                   LCD_PutString(0,4,"共计:");
                LCD_PutString(7,2,"元");
                LCD_PutString(7,3,"元");
                LCD_PutString(7,4,"元");
        switch(num)
        {
        case 1:        priceV*=10; priceV+=1;            break;                // 1
        case 2:        priceV*=10; priceV+=2;                break;                 // 2
        case 3:        priceV*=10; priceV+=3;                break;                 // 3
        case 4:        priceV*=10; priceV+=4;                break;                 // 4
        case 5:        priceV*=10; priceV+=5;                break;                 // 5
        case 6:        priceV*=10; priceV+=6;                break;                 // 6
        case 7:        priceV*=10; priceV+=7;                break;                 // 7
        case 8: priceV*=10; priceV+=8;                break;                 // 8
        case 9: priceV*=10; priceV+=9;                break;                 // 9
//        case 10: priceV='.';                        break;                 // 9
        case 11: heavy= ReadCount();        break;
        case 12: i+=poi;                    break;
    case 13: i=0;                       break;
        case 14: ClrScreen();               break;
        case 15: priceV=0;                        break;                  // 0
        case 16: priceV*=10;                         break;

        }
                sprintf(temp,"%5.2fg " ,heavy1);
               LCD_PutString(3,1, temp);
                sprintf(lol,"%4d",priceV);
                LCD_PutString(3,2,lol);
                sprintf(lol,"%4.1f ",poi/10);
                LCD_PutString(3,3,lol);
                sprintf(lol,"%4.1f",i/10);
            LCD_PutString(3,4,lol);
        DelayMs(200);
//                sprintf(temp," %4d%-d          ",d1,d2);
//            LCD_PutString(0,4, temp);
                DelayMs(200);
//if(heavy1>503)
//   {
//   ClrScreen();
//   sprintf(lol,"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            LCD_PutString(0,1, lol);
//                 sprintf(lol,"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            LCD_PutString(0,2, lol);
//                 sprintf(lol,"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            LCD_PutString(0,3, lol);
//                 sprintf(lol,"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            LCD_PutString(0,4, lol);
//                DelayMs(200);                 DelayMs(200);
//                ClrScreen();
//   }
}
}
// switch(heavy1)
// {
//  case 100:led0=1;led1=0;led2=0;led3=0;                                                 break;
//  case 200:led0=0;led1=1;led2=0;led3=0;                                                 break;
//  case 300:led0=0;led1=0;led2=1;led3=0;                                                 break;
//  case 400:led0=0;led1=0;led2=0;led3=1;                                                 break;
//  case 500:led0=1;led1=1;led2=1;led3=1;                                                 break;
// }
        if(heavy1<100)                 {LED0=0;LED1=0;LED2=0;LED3=0;}
        if((heavy1>=100)&&(heavy1<200)){LED0=1;LED1=0;LED2=0;LED3=0;}
                if((heavy1>=200)&&(heavy1<300)){LED0=0;LED1=1;LED2=0;LED3=0;}
                if((heavy1>=300)&&(heavy1<400)){LED0=0;LED1=0;LED2=1;LED3=0;}
                if((heavy1>=400)&&(heavy1<500)){LED0=0;LED1=0;LED2=0;LED3=1;}
                if(heavy1>=500)                {LED0=1;LED1=1;LED2=1;LED3=1;}

网友A(2018-08-27):
函数大括号不匹配吧,最后这段程序是哪个函数里面的呢?

网友B:
你的程序中这些语句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你注释掉一些语句又新写一些时,将大括号的}没有移动到相应位置。
我移动到最后(两个),编译也不能过,是其它的系统错误了,没有语句错误。

网友C:
应该把编译时的错误提示贴出来,另外主程序的大括号好像配对不完整

网友D:
把你编译结果发来看下,看提示

网友E:
嗯,不用想了,这判断就是放的位置有问题,自己没留意到,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我把最后的大括号移到末尾,提示DATA变量地址空间溢出,把某个数组的变量属性由 DATA 改成 IDATA 就通过了。
      看别人的程序是一件很累的事,特别是不完整的程序。而自己调试,纠错应该是我们这一行必须具备的能力,所以碰到问题应该尽可能的自己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把最后的大括号移到末尾,提示DATA变量地址空间溢出,把某个数组的变量属性由 DATA 改成 IDATA 就 ...

懂你的意思,只是自己找不到的时候还是希望求助他人了,

网友F:
这两个函数没有在main中  编译时你的语法通过不了
如果你想把这两个函数放到  while(1)中则 你需要 把函数放到倒数第二个  } 中

如果是main中则是  倒数第一个}中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感觉应该是括号的问题  换一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