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滤波算法,适用于各种MCU实时数据处理的场合

楼主(2018-08-27):
前面闲来无事,整理了下平时用得比较多的部分MCU滤波算法,当然 代码网上都有,我只是做了一个搬运工,合并了一些算法,整理成模块函数,需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
这里简单介绍包含的内容,详细代码和使用说明在附件里。大家可自行查阅。

AD滤波算法函数模块说明:
  一、该模块包含滤波算法有:中位值滤波、中位值平均滤波、递推平均滤波、一阶滞后滤波。用户可根据项目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的滤波算法。
1.1、中位值滤波: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适用范围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不过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1.2、中位值平均滤波:连续采用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适用范围:对应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但是测量速度较慢, 比较浪费RAM。
1.3递推平均滤波: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把队列中得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以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适用范围: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缺点是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1.4、一阶滞后滤波: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得场合。缺点就是相位滞后,灵敏度低,滞后程度取决于a的大小,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1/21/2的干扰信号。本次滤波结果result=(1-a)*本次采样值+a*上次值。a=(0~1)
二、滤波函数
2.1、中位值/中位值平均滤波函数
函数名:FILTER_median(TYPE_STATE Flag)
输入值:Flag:选择中位值滤波或中位值平均滤波
                ON:中位值平均滤波  OFF:中位值滤波
返回值:滤波结果
2.2、递推平均滤波函数
函数名:FILTER_recursive()
输入值:无
返回值:sum:滤波结果
2.3、一阶滞后滤波函数
函数名:FILTER_firstorder()
输入值:无
返回值:value:滤波结果
备注:在干电池剩余电量检测中,经过测试对比数据,使用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比较合适。数据整体表现平稳,灵敏度较高,脉冲干扰直接滤除。测试数据如下:

/*********************************************************
*文件名:  filter.c
*日  期:  2018/7/26
*描  述:  AD滤波算法函数集合
*备  注:
**********************************************************/
#include "filter.h"
/*************************************
  函数名:Delay
  描  述:软件延时
  输入值:ncount :延时时长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in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uint16_t FILTER_limit()                                        //限幅滤波  A为两次采样最大偏差值
{
  uint16_t new_value=0,value=0;

  new_value = AD_VALUE;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
                return value;
  else
                return new_value;

}

*/

/*****************************************************
  函数名:FILTER_median
  描  述:中位值滤波: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适用范围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不过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中位值平均滤波:连续采用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
        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适用范围:对应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
        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但是测量速度较慢, 比较浪费RAM。

  输入值:Flag:选择中位值滤波或中位值平均滤波
          ON:中位值平均滤波  OFF:中位值滤波
  返回值:滤波结果
        备注:中位值滤波:N取奇数,N=2^x次方+1 为宜
                                中位值平均滤波:N=2^x次方+2 为宜
******************************************************/
unsigned short int FILTER_median(TYPE_STATE Flag)        //中位值滤波   中位值平均滤波  N为采样次数,取奇数  Flag:中位值平均滤波使能
{
                unsigned short int value_buf[N],temp=0;
#if(Flag)
                unsigned short int sum=0;
#endif
                unsigned char count,i,j;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AD_VALUE;
                                Delay(300);                                                                                                //等待AD转换
                        }

                for(j=0;j<N-1;j++)                                                                          //排序
                        {
                                for(i=0;i<N-j-1;i++)
                                        {
                                                if (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if(Flag)
                for(count=1;count<N-1;count++)                                //中位求平均 由Flag标志控制
                        sum+=value_buf[count];
                        return (uint16_t)(sum/(N-2));
#endif
                return value_buf[(N-1)/2];                                                //中位值
}

/***************************************************
  函数名:FILTER_recursive
  描  述:递推平均滤波: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
        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把队列中得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
        均运算,就可以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适用范围: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缺点是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
        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
        起的采样值偏差,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输入值:无
  返回值:sum:滤波结果
        备注:N=2^x次方 为宜
***************************************************/
unsigned short int FILTER_recursive()                                        //递推平均滤波  N为队列长度
{
        unsigned short int sum=0;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i=0,num=0;
        static unsigned short int value_temp[N];
        do{
        if(i<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value_temp[i] = AD_VALUE;
                i++;
                i=(i==N)?0:i;                                                                        //三目运算 i清零
        }
        num++;
        num=num<N?num:N;
}while(num<N);
        for(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temp[count];

        sum = sum/N;
        return sum;
}

/*****************************************************************
  函数名:FILTER_firstorder
  描  述:一阶滞后滤波: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result=(1-a)*本次采样值+a*上次值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得场合。缺点就是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的大小,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1/21/2的干扰信号
  输入值:无
  返回值:value:滤波结果
        备注:A取值0——100 A值越小,滤波结果越平稳,但是灵敏度越低
                                                                                 A值越大,灵敏度越高,但是滤波结果越不稳定
*****************************************************************/
unsigned short int FILTER_firstorder()                                        //一阶滞后滤波,A取值0——100
{
        static unsigned short int value=0;
        unsigned short int new_value;
        value = (value==0)?AD_VALUE:value;        // 三目运算,避免第一次采样value值为0
        new_value = AD_VALUE;

        value = (100-A)*value/100 + A*new_value/100;
        return value;
}

/*********************************************************
*文件名:  filter.h
*日  期:  2018/7/26
*描  述:  AD滤波算法函数头文件
*备  注:
**********************************************************/
#ifndef __FILTER_H__
#define __FILTER_H_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

typedef enum {OFF = 0x0, ON = 0x1} TYPE_STATE;

extern unsigned short int meanvalue;                                //        ADC值声明 meanvalue根据情况改变

#define  AD_VALUE          meanvalue                //        ADC采集值 meanvalue根据情况改变可直接宏定义AD函数
#define A 50                                                                                // 一阶滞后滤波系数
#define N 9                                                                                // 采样次数 不同的滤波方法取值不同
#define TIME        300                                                        //AD读取延时,等待AD采集完成 大致够AD采集时间即可

/******** 函******* 数 ******* 声 ******* 明 ********/
unsigned short int FILTER_limit(void);                  //限幅滤波
unsigned short int FILTER_median(TYPE_STATE Flag);                  //中位值滤波   中位值平均滤波 Flag:中位值平均滤波使能
unsigned short int FILTER_recursive(void);        //递推平均滤波
unsigned short int FILTER_firstorder(void);        //一阶滞后滤波

#endif

网友A(2019-04-21):
这些滤波算法确实挺适合单片机使用,简单方便,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可以的,码农的搬运工,学习了,正好最近在学习32的AD数据采集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9-05-23):
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E(2019-09-16):
谢谢楼主,不错。以前AD数据都没有考虑滤波。。。

网友F:
东西比较丰富,大家保存备用

网友G:
大自然的搬运工

网友H:
这个写法比较基础,用结构体写的话会更好用一些

网友I(2019-11-07):
学习了,之前只做了中值平均滤波

网友J(2019-12-07):
源码中有几处带问号“?”的应是什么?
num=num<N?num:N;

value = (value==0)?AD_VALUE:value;        // 三目运算,避免第一次采样value值为0

网友K(2020-04-16):
不错,每天来逛逛,下载点资料

网友L:
不错,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