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和串口屏通讯 液晶屏测试工装源程序

楼主(2018-08-27):
利用stm32与串口屏通讯
工程路径为..\STM32\DCDEMO7\RVMDK\DCDEMO7.uvproj ,请用KEIL4(MDK4)以上版本打开

#include "hmi_driver.h"
#include "hmi_user_uart.h"
#include "cmd_queue.h"
#include "cmd_proces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litit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rtc.h"
#include "stm32f10x_bkp.h"
#include "stm32f10x_rtc.h"
#include "stm32f10x_pwr.h"
//#include "key_IN.h"

#define TIME_100MS 10                                                                //100毫秒(10个单位)

volatile uint32  timer_tick_count = 0;                                               //定时器节拍

uint8  cmd_buffer[CMD_MAX_SIZE];                                                     //指令缓存
static uint16 current_screen_id = 0;                                                 //当前画面ID
static int32 test_value = 0;                                                         //测试值
static uint8 update_en = 0;                                                          //更新标记
static int32 meter_flag = 0;                                                         //仪表指针往返标志位
static int32 num = 0;                                                                //曲线采样点计数
static uint8 sec = 1;                                                                //时间秒
static int32 curves_type = 0;                                                        //曲线标志位  0为正弦波,1为锯齿波
static int32 second_flag=0;                                                          //时间标志位
static int32 Progress_Value = 0;                                                     //进度条的值
static int32 icon_flag = 0;                                                          //图标标志位
//int32 key_flag  = 0;
static uint16 screenid = 0;

extern uint32 OP_XGUS;
int t1 = 5;

void UpdateUI(void);                                                                 //更新UI数据
void picxdisp(uchar n,int x1,int y1,int x2,int y2) ;

/*!
*  \brief  程序入口
*/
int main()
{
    static int32 test_value = 0;                                                     //测试值
    uint32 timer_tick_last_update = 0;                                               //上一次更新的时间
    qsize  size = 0;
    //int PRESS ;
    //配置时钟
    Set_System();
    //配置串口中断
    Interrupts_Config();
    //配置时钟节拍
    systicket_init();

   // KEY_Init();
    RTC_int();

    //串口初始化
    Uart2Init(9600);
    UartInit(9600);

    //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queue_reset();

    //延时等待串口屏初始化完毕,必须等待300ms
    delay_ms(300);

    while(1)
    {
      size = queue_find_cmd(cmd_buffer,CMD_MAX_SIZE); //从缓冲区中获取一条指令
                if(size>0&&cmd_buffer[1]!=0x07)//接收到指令
                {
                        ProcessMessage((PCTRL_MSG)cmd_buffer, size);//指令处理
                }

      /*PRESS = KEY_Scan();
      switch(PRESS)
      {

        case 1 :
                while(key_flag)
                {
                  KEY_Scan();
                  SetScreen(screenid);
                  screenid++;
                }
        break;
        case 2 :
                SetScreen(screenid);
                screenid -= 1;
        break;
        case 3 :
                SetScreen(screenid);
                screenid += 1;
        break;
      }*/
    }
}

  91. /*!
  92. *  \brief  消息处理流程
  93. *  \param msg 待处理消息
  94. *  \param size 消息长度
  95. */

void ProcessMessage( PCTRL_MSG msg, uint16 size )
{
    uint8 cmd_type = msg->cmd_type;                                                  //指令类型
    uint8 ctrl_msg = msg->ctrl_msg;                                                  //消息的类型
    uint8 control_type = msg->control_type;                                          //控件类型
    uint16 screen_id = PTR2U16(&msg->screen_id);                                     //画面ID
    uint16 control_id = PTR2U16(&msg->control_id);                                   //控件ID
    uint32 value = PTR2U32(msg->param);                                              //数值

    switch(cmd_type)
    {
    case NOTIFY_TOUCH_PRESS:                                                         //触摸屏按下
    case NOTIFY_TOUCH_RELEASE:                                                       //触摸屏松开
        NotifyTouchXY(cmd_buffer[1],PTR2U16(cmd_buffer+2),PTR2U16(cmd_buffer+4));
        break;
    case NOTIFY_WRITE_FLASH_OK:                                                      //写FLASH成功
        NotifyWriteFlash(1);
        break;
    case NOTIFY_WRITE_FLASH_FAILD:                                                   //写FLASH失败
        NotifyWriteFlash(0);
        break;
    case NOTIFY_READ_FLASH_OK:                                                       //读取FLASH成功
        NotifyReadFlash(1,cmd_buffer+2,size-6);                                      //去除帧头帧尾
        break;
    case NOTIFY_READ_FLASH_FAILD:                                                    //读取FLASH失败
        NotifyReadFlash(0,0,0);
        break;
    case NOTIFY_READ_RTC:                                                            //读取RTC时间
        NotifyReadRTC(cmd_buffer[2],cmd_buffer[3],cmd_buffer[4],cmd_buffer[5],cmd_buffer[6],cmd_buffer[7],cmd_buffer[8]);
        break;
    case NOTIFY_CONTROL:
        {
            if(ctrl_msg==MSG_GET_CURRENT_SCREEN)                                     //画面ID变化通知
            {
                NotifyScreen(screen_id);                                             //画面切换调动的函数
            }
            else
            {
                switch(control_type)
                {
                case kCtrlButton:                                                    //按钮控件
                    NotifyButton(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1]);
                    break;
                case kCtrlText:                                                      //文本控件
                    NotifyText(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
                    break;
                case kCtrlProgress:                                                  //进度条控件
                    NotifyProgress(screen_id,control_id,value);
                    break;
                case kCtrlSlider:                                                    //滑动条控件
                    NotifySlider(screen_id,control_id,value);
                    break;
                case kCtrlMeter:                                                     //仪表控件
                    NotifyMeter(screen_id,control_id,value);
                    break;
                case kCtrlMenu:                                                      //菜单控件
                    NotifyMenu(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0],msg->param[1]);
                    break;
                case kCtrlSelector:                                                  //选择控件
                    NotifySelector(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0]);
                    break;
                case kCtrlRTC:                                                       //倒计时控件

                   NotifyTimer(screen_id,control_id);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画面切换通知
*  \details  当前画面改变时(或调用GetScreen),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当前画面ID
*/
void NotifyScreen(uint16 screen_id)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在工程配置中开启画面切换通知,记录当前画面ID

    //进到二维码页面生成二维码

}

/*!
*  \brief  触摸坐标事件响应
*  \param press 1按下触摸屏,3松开触摸屏
*  \param x x坐标
*  \param y y坐标
*/
void NotifyTouchXY(uint8 press,uint16 x,uint16 y)
{

}
/*!
*  \brief  更新数据
*/
void UpdateUI()
{

}

/*!
*  \brief  按钮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按钮状态改变(或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state 按钮状态:0弹起,1按下
*/
void NotifyButton(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8  state)
{

    if(screen_id == 0)
    {
        if(control_id==32)
        {
          GetControlValue(0,26);

        }
        if(control_id==33)
        {
          GetControlValue(0,10);
        }
        if(control_id==34)
        {
          GetControlValue(0,22);
        }
        if(control_id==37)
        {
          GetControlValue(0,25);
        }
        if(control_id==35)
        {
          SetScreen(screenid);
          screenid -= 1;
        }
        if(control_id==36)
        {
          SetScreen(screenid);
          screenid += 1;
        }
    }
}

/*!
*  \brief  文本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文本通过键盘更新(或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str 文本控件内容
*/
void NotifyText(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8 *str)
{
    int32 value=0;
    int32 zalue;
    sscanf(str,"%ld",&value);                                                        //把字符串转换为整数
    UnlockDeviceConfig();
  if(screen_id==0)                                                                 //画面ID2:文本设置和显示
    {
        if(control_id==26)                                                            //最高电压
        {
            //限定数值范围(也可以在文本控件属性中设置)
            switch(value)
            {
              case 2400:
                zalue=1;
                SetCommBps(zalue);
                UartInit(2400);
                SetTextInt32(0,41,zalue,0,1);
              break;
              case 4800:
                zalue=2;
              SetCommBps(zalue);
              UartInit(4800);
              SetTextInt32(0,41,zalue,0,1);
              break;
              case 9600:
                zalue=3;
              SetCommBps(zalue);
              UartInit(9600);
              SetTextInt32(0,41,zalue,0,1);
              break;
              case 19200:
                zalue=4;
              SetCommBps(zalue);
              UartInit(19200);
              SetTextInt32(0,41,zalue,0,1);
              break;
              case 38400:
                zalue=5;
              SetCommBps(zalue);
              UartInit(38400);
              SetTextInt32(0,41,zalue,0,1);
              break;
              case 57600:
                zalue=6;
              SetCommBps(zalue);
              UartInit(57600);
              SetTextInt32(0,41,zalue,0,1);
              break;
              case 115200:
                zalue=7;
              SetCommBps(zalue);
              UartInit(115200);
              SetTextInt32(0,41,zalue,0,1);
              break;
            }
        }
    }
    LockDeviceConfig();
}

/*!
*  \brief  进度条控件通知
*  \details  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value 值
*/
void NotifyProgress(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32 value)
{

}

/*!
*  \brief  滑动条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滑动条改变(或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value 值
*/
void NotifySlider(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32 value)
{

}

/*!
*  \brief  仪表控件通知
*  \details  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value 值
*/
void NotifyMeter(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32 value)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菜单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菜单项按下或松开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item 菜单项索引
*  \param state 按钮状态:0松开,1按下
*/
void NotifyMenu(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8 item, uint8 state)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选择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选择控件变化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item 当前选项
*/
void NotifySelector(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8  item)
{

}

/*!
*  \brief  定时器超时通知处理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void NotifyTimer(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读取用户FLASH状态返回
*  \param status 0失败,1成功
*  \param _data 返回数据
*  \param length 数据长度
*/
void NotifyReadFlash(uint8 status,uint8 *_data,uint16 length)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写用户FLASH状态返回
*  \param status 0失败,1成功
*/
void NotifyWriteFlash(uint8 status)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读取RTC时间,注意返回的是BCD码
*  \param year 年(BCD)
*  \param month 月(BCD)
*  \param week 星期(BCD)
*  \param day 日(BCD)
*  \param hour 时(BCD)
*  \param minute 分(BCD)
*  \param second 秒(BCD)
*/
void NotifyReadRTC(uint8 year,uint8 month,uint8 week,uint8 day,uint8 hour,uint8 minute,uint8 second)
{
    //sec =(0xff & (second>>4))*10 +(0xf & second);                                    //BCD码转十进制
}

网友A(2020-06-13):
很棒 需要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