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SHT1x和SHT2x的STM32源代码

楼主(2018-08-27):
温度传感器SHT1x和SHT2x的iic通信代码,这都是从网上找的代码,sht1x亲测可用,sht2x时序也是准确的。后续将呈现sht7x代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SHT10.h"

SHT1x sht1x; //定义传感器结构体

int main(void)
{

    u8 t=0,error=0,checksum,value=0;
    volatile u8 T_Display=0,H_Display=0;
    u16 T_Value=0,H_Value=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USART1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LCD_Init();
    SHT1x_Ini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120,200,16,16,"SHT1X Test");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Temp:   .   C");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Humi:   .   %RH");

    if(!SHT1X_read_statusreg(&value))
    {
        if(value&0x07)
        {
            for(value=5;value!=0;value--)
            {
                if(!SHT1X_write_statusreg(0))break;
                else SHT1X_softreset();
            }
        }
    }
        while(1)
        {
//------------------------读取SHT1X传感器数据--------------------------------------
        error+=SHT1x_Measure( &T_Value,&checksum,0);  //measure temperature
        error+=SHT1x_Measure( &H_Value,&checksum,1);  //measure humidity

        if(error!=0)SHT1x_Reset(); //通讯故障,复位传感器
        else
        {
            sht1x.T_Result = T_Value;
            sht1x.H_Result = H_Value;
            SHT1X_Caculation1((float*)&sht1x.T_Result, (float*)&sht1x.H_Result );

            sht1x.Temperature=sht1x.T_Result;
            sht1x.Humidity=(u16)sht1x.H_Result;
            sht1x.DEW=SHT1X_dewpoint1(sht1x.T_Result, sht1x.H_Result);
        }
//------------------------------------------------------------------------------

//显示函数处理
//-------------------温度显示-------------------------------------------------

        if(sht1x.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60+40,150,'-',16,0);                        //显示负号
            sht1x.Temperature=-sht1x.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60+40,15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60+40+8,150,sht1x.Temperature/100,2,16);        //显示正数部分
        if((sht1x.Temperature%100)>=0 && (sht1x.Temperature%100)<=9 )
        {
            LCD_ShowNum(60+40+32,150,sht1x.Temperature%10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else
        {
            LCD_ShowNum(60+40+32,150,sht1x.Temperature%100,2,16);        //显示小数部分
        }

//-------------------------湿度显示-----------------------------------------------
        LCD_ShowNum(60+40+8,170,sht1x.Humidity/100,2,16);        //显示正数部分
        if((sht1x.Humidity%100)>=0 && (sht1x.Humidity%100)<=9 )
        {
            LCD_ShowNum(60+40+32,170,sht1x.Humidity%10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else
        {
            LCD_ShowNum(60+40+32,170,sht1x.Humidity%100,2,16);        //显示小数部分
        }
//--------------------------------------------------------------------------------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网友A(2020-03-21):
刚看到,希望可以使用。谢谢楼主。

网友A:
怎么下载一次,再下载,还扣分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