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mos开关用TO220怎样接线,三个引脚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8-08-27):
(图片)

网友A:
百度哈,更快

网友B:
回帖奖励 +10 黑币

wfp70n06 是场效应管型号,TO220是封装形式(不是型号)。拿起元件面向字,左起1脚是栅极,2脚是源极,3脚是 漏极。

详细资料网上有。

网友C:
有字的一面朝向自己,引脚朝下,左起1脚是栅极,2脚是源极,3脚是漏极

网友D:
想象一下三极管,你就会接了

网友E:
判定栅极G:将万用表拨至R×1k档,用万用表的负极任意接一电极,另一只表笔依次去接触其余的两个极,测其电阻。若两次测得的电阻值近似相等,则负表笔所接触的为栅极,另外两电极为漏极和源极。漏极和源极互换,若两次测出的电阻都很大,则为N沟道;若两次测得的阻值都很小,则为P沟道。

  判定源极S、漏极D:在源-漏之间有一个PN结,因此根据PN结正、反向电阻存在差异,可识别S极与D极。用交换表笔法测两次电阻,其中电阻值较低(一般为几千欧至十几千欧)的一次为正向电阻,此时黑表笔的是S极,红表笔接D极

网友F:
TO220封装的MOS管一般都是左起1脚是栅极,2脚是源极,3脚是漏极

网友G:
第一个脚是栅级(接驱动),第二个脚是漏极(连接负载到电源)第三个脚是源极(接地)

网友H:
看厂家的规格书

网友I:
百度封装面型号,下载datasheet,里面引脚信息什么的都有

网友J:
不知道你说的是图片这种型号还是说这种封装,MOS分N型和P型,N型适合下端驱动,就是说S脚连接地了,D脚接了电路部分的地,G脚是控制端。而PMOS正好相反,需要指出的是PMOS在上端时最好加上自举电路,增强开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