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没问题,在烧写到flash编译提示错误?will not be flashed请指导

楼主:
1.Mon Aug 27, 2018 11:13:15: Flash download warning: 1233776 out of 1233776 bytes from data record CODE:[0x90000000,0x9012D36F] will not be flashed
2.Mon Aug 27, 2018 11:13:15: Flash download warning: 3112924 out of 3112924 bytes from data record CODE:[0x90140000,0x90437FDB] will not be flashed
3.Mon Aug 27, 2018 11:13:15: Flash download warning: 3462180 out of 3462180 bytes from data record CODE:[0x9049A000,0x907E7423] will not be flashed
4.Mon Aug 27, 2018 11:13:15: There were warnings while generating flash loader input.

网友A(2018-08-27):
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器?st-link还是jlin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器?st-link还是jlink?

st-link

网友C:
IAR编译器设置里面勾选“fill unused code memory”试试看;
另外你看下是不是程序存储起始地址是不是配置错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你还要注意工程对应的芯片型号,你有没有选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AR编译器设置里面勾选“fill unused code memory”试试看;
另外你看下是不是程序存储起始地址是不是配置 ...

起始地址没问题,就是写入外部flash提示:There were warnings while generating flash loader input.

网友E(2020-02-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后来解决了,分享一下:
1,我使用的芯片是NUC120,然后芯片选型的时候,已开始选择NUC120xC,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改选择了NUC100系列(包含了NUC120型号),然后项目Clean一下,再Rebuild All,进入仿真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E:
我遇到过,芯片选型要选对,有时候,比如你使用的是NUC120,你选NUC120还不行,选NUC100系列(包含NUC120),反而对了,选好后,项目Clean一下,再编译一遍,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F:
芯片选型要选对,实在不行就全部断电。重新设置再试下

网友G:
情况1:单片机的Flash坏了,导致部分Flash烧写不下去;情况2:程序大小是不是超出了容量,你也没说明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如果是MSP430,那有可能是单片机容量太小了;情况3 :你的IAR没有配置好,导致烧录时没有完全擦除Flash,导致烧录到一半就烧录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