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missing ';'before'sbit' keil单片机程序编译报错

楼主(2018-08-27):
这个简单的51单片机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的,帮看看问题在哪里?
错误提示:error C129:missing ';'before'sbit'
单片机是赛元的,前段时间还好好的,今天再试就这个问题了,实在看不出问题在哪?
删除:
#ifndef  _SYS_DEF_H_
#define  _SYS_DEF_H_
#endif
其他的H文件也会出现 同样问题:缺少;    。  我其他项目的文件同样的操作就没有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试试重新打分号,是不是打成汉字的字符了。
第二:没有看到你的单片机头文件(也可能是我不知道的文件,如果有,这条略过),加上头文件,不然,P1、P2等认不到。

楼主:
搞定了,   在main文件里 ,,靠右隐蔽的地方(较远)有字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