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系统中如何实现通过串口触摸屏设置相应参数

楼主(2018-08-27):
求解在单片机系统中如何实现通过串口触摸屏设置相应参数

网友A:
要看相应串口屏的说明书。

网友B:
不同厂家的屏有不同的通讯协议,有触摸屏通过协议(如MODBUS协议)向单片机发起读写寄存器的,也有单片机与触摸屏互相发送命令的,就看你选型了。

网友C:
采用HIT6600触摸屏与90F340单片机一对多通信。把触摸屏的COM1 9孔插座与串口通讯的90F340单片机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