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利用栈的FILO特性实现括号匹配检测

楼主(2018-08-27):
    括号匹配检测:例如{ 9 * [2(x+6) ] },需要检测右边的 )、 ]、}是否与左边的括号匹配。

    原理:把上述方程存入一个字符数组当中,存储完毕后遍历数组,当遇到左括号时就PUSH入栈;当遇到右括号时就POP出栈,比较此时的右括号与此时POP出栈的左括号是否匹配。

    优化:利用栈的FILO特性(逆序)和数组(正序)可以实现:把上面的方程中的左括号都存入一个字符栈当中,右括号都存入一个字符数组当中,可以节约遍历存放方程的数组的时间。

    typedef struct
    {
        DataType *base, *top;
        int stacksize;
    }STA;

    int Match( STA *STACK, char *Str )       //定义匹配函数。char *Str 是存放方程的数组
    {
        int i;
        int Marker = 1;                      //定义一个标志符
        for(i = 0;Str[ i] != '\0';i++)
        {
            switch( Str[ i] )                 //跳跃性的选择可以用siwtch()函数
            {
                   case '(': PUSH( &STACK,Str[ i] );
                            break;
                   case '{':
[ i][ i][ i] PUSH( &STACK,Str[ i] );[ i]
                            break;
                   case '[': PUSH( &STACK,Str[ i] );[ i]
                            break;
                  case ')': if( POP( &STACK ) != '(' )
                                Marker = 0;  //如果Marker为零,
此时它是括号不匹配的标志
                              break;
                   case '}':
if( POP( &STACK ) != '{' )

Marker = 0;
                              break;
                   case ']': if( POP( &STACK ) != '[' )

Marker = 0;
                              break;
                   default :  break;

             }
             if( !Marker )    break;          //如果Marker有一次为0,说明已经不匹配了,下面的匹
                                              //配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了,直接跳出循环节省时间
        }
        if( IsEmpty(STACK) == 1 && Marker )   //考虑在没有左括号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右括号的情况
            return 1;                         //如果为1就是匹配,为0就不匹配
        else
            return 0;
    }

    这里还需要有一个模块思维:就是把一些很简单的功能分别用一个函数表示,把它封装起来。比如IsEmpty函数,可以都封装起来,这样功能就很简洁明了了。
    IsEmpty(STA STACK )
    {
        return STACK.base == STACK.top;
    }
[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