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6294|回10|收藏
楼主 ID:363692 只看他

楼主(2018-08-27):
买stm32时送的例程编译都不通过,出现不能打开sys.o以及其他.o文件,怎么解决,keil5已经破解且安装路径中无中文
沙发 ID:90663 只看他

网友:
看下c/c++的路径有没有加,option(就是小魔术棒)——c/c++——include paths
板凳 ID:390653 只看他

网友:
看下有没重复定义和有没有在FWLIB文件里引入你要的头文件
地板 ID:325900 只看他

网友:
.o文件通常不用,把注意力放在编程上
5# ID:390828 只看他

网友:
.o文件是编译之后生成的文件,和你程序工程实际没什么太大关系,你最好截图把问题说清楚
6# ID:104110 只看他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而且也是编译送的例程也出现这个问题
7# ID:410690 只看他

网友(2018-10-24):
这个就是不能生成sys.o文件无法执行下去
8# ID:414941 只看他

网友:
看下c/c++的路径有没有加,option(就是小魔术棒)——c/c++——include paths.
9# ID:429382 只看他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0# ID:490047 只看他

网友(2019-03-30):
解决了吗楼主,怎么解决的呀,我的也没法编译,打不开.o的文件
11# ID:496010 只看他

网友:
可能是路径没有配置,查看路径是否配置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