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和ds18b20发生冲突

楼主:
最近写了一个基于51单片机实现温度和时间显示之间的转换,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将温度程序和时钟程序分开写,功能都能实现,但合在一起之后时间能显示,但温度在数码管上只显示0,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一直未解决。

网友A(2018-08-27):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dat,dat1;
        CE = 0;
        _nop_();

        SCLK = 0;
        _nop_();
        CE = 1;
        _nop_();

        for(n=0; n<8; n++)
        {
                DSIO = addr & 0x01;
                addr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_nop_();
        for(n=0; n<8; n++)
        {
                dat1 = DSIO;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        CE = 0;
        _nop_();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红色那一条语句,原来有,现在我将它去掉,就好了。其它的什么都不用改。

究其原因,可能是两器件使能冲突。

网友B:
时钟温度计用液晶屏来显示最好,如用八位数码管得做交替显示才行

网友C:
DS18B20的温度转换时间较长,不可以让程序在那里一直等待转换结束,执行完转换指令后去做其他事情,大约800ms以上在读取时间值。

网友D:
谢谢大佬,以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非常感谢

网友E(2019-04-16):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真的可以啦哈哈哈,谢谢啦楼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我去,牛逼!大佬!!大佬!这个问题困扰了我4个小时。真心牛逼大佬。十分感谢!!!!!!!!!!!!

网友G(2019-10-31):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为啥我的不行

网友H(2020-05-20):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为什么我注释掉了CE还是不行

网友I:
厉害,这个问题处理了一天,在这里发现解决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J(2020-07-22):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注释掉了CE还是不行

还有一个写字节的函数也要注释掉,这样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大佬牛逼!!!

网友L(2020-09-2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这个方法真可行,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M(2021-03-17):
困扰了一天,还是在这里找到了解决办法,大佬nb

网友N(2022-09-19):
牛啊,解决了我的问题了,感谢

网友O(2022-11-20):
使能冲突是因为什么

网友P(2023-06-21):
很强,完美解决

网友Q:
两个通信完全不同的东东,怎么会冲突?很奇怪。

网友R:
也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网友R(2023-10-22):
由电路图可知   ds18b20引脚  与   ds1302引脚  不冲突

由图而知   当CS=0  DOUT=0     CS=1   DOUT为高阻状态

由此而知   当p35=0  p37=0

所以  当ds1302时钟芯片  和   温度ds18b20  工作时

一旦将  p35=0  那么p37=0    则使然   ds1302  和   ds18b20冲突

网友S(2023-12-03):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这段代码是放在ds1302的库函数还是主函数里面

网友T(2024-03-24):
引用 网友R:
由电路图可知   ds18b20引脚  与   ds1302引脚  不冲突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