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320TFTLCD显示-电子钟万年历-完整版源码

楼主(2018-08-27):
TFTLCD显示-电子钟-万年历-完整版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tu1.h" //图片1
#include "tu.h"  //图片2
#include "tu3.h" //图片3
#include "rtc.h" //时钟初始化
#include "lcd_ziti.h"
#include "lcd_rtc.h"
#include "lcd_2.h"
#include "timer_jx.h"  //设置时间

#include "24c02_chushihua.h"   //24c02初始化---
#include "24c02.h"  //24c02读写操作
/*************************************************
        时间通过串口2校准

*************************************************/
float n1=6,k_1=6,n2=0,k_2=6;  //表针角度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sum1=2014,sum2=11,sum3=01,sum4=12,sum5=14,sum6=18, sum7=2018,sum8=11,sum9=12,sum10=13,sum11=14,sum12=15;
//时间-闹钟存储变量 sum1--sum6是时间校准临时变量  剩下的为闹钟校准变量
u8 t;

u8 shijianshuzu[100];  //时间存储数组
volatile int count_cukou=0;  //计数器

int data_x=1;  //判断进入中断的序号 //
u16 BACK_COLOR=0xFFFF;  //背景颜色
u16 POINT_COLOR=0xf800;        //画笔颜色

int main(void)  //LCD分辨率最大是240*320  宽240  高320  //LCD屏操作时序与内存时序基本相同//在嵌入式中都为16位来表达颜色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LCD 初始化
        POINT_COLOR=0xf800;   //画笔颜色,默认红色
        EXTIX_Init();   //中断初始化
        usart2_init(36,9600); //串口2初始化设置波特率
        exti_2();  //串口初始化配置中断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

        /****************IIC********************************/
//         while(AT24CXX_Check)  //iic初始化(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         {
//                  LCD_ShowString(60,120,80,200,16,"IIC--fail--NO");                //初始化失败--显示
//                  delay_ms(50); //延时
//         }
        /***************************************************/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ERROR!   ");          //初始化错误(坐标,字体显示范围坐标,字体大小,地址
                delay_ms(800);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Trying...");          //正在重新尝试
        }
                lcd_ziti();  //框架显示
                 while(1)
                {
                        Draw_Circle(120,120,1);  //画圆, 表盘中间的小圆   //注视掉屏幕上就没有点
                        Draw_Circle(120,120,2);
                        Draw_Circle(120,120,3);
                        Draw_Circle(120,120,4);
                }
}

        /***********************************************************************
                在Keil中编译工程成功后,在下面的Bulid Ouput窗口中会输出下面这样一段信息:
                Program Size: Code=6320  RO-data=4864  RW-data=44  ZI-data=1636
                代表的意思:
                Code :是程序中代码所占字节大小
                RO-data :程序中所定义的指令和常量大小 (个人理解 :Read Only)
                RW-data :程序中已初始化的变量大小 (个人理解”:Read/Write)
                ZI-Data :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变量大小 (个人理解 :Zero Initialize)
                1k等于1024字节 1024k等于1kb 1024kb等于1mb 1024mb等于1gb 1024gb等于1tb
                ************************************************************************/

网友A(2019-06-11):
芯片是那个型号的

网友B(2019-08-08):
是那款开发板的测试程序   上传图片看看

网友C(2019-09-18):
这个不错,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D(2019-10-30):
时间怎么校正呢

网友E(2020-05-22):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F(2024-12-24):
已下载过的朋友补充下运行效果和调试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