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1PWM控制PA8,定时器3控制PD2

楼主(2018-08-27):
两个定时器同时打开,pwm不工作,单独都可以工作,单步运行到红色字体处出现问题,没有弄明白请大神帮忙看一下,

定时器3初始化u16 time_ms=0;

u16 USART1_Heartbeat_time=0;
/*
*********************************************************************************************
*            函数
*********************************************************************************************
*/
void time3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指定的TIM2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TIM3定时器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时间10ms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e_ms++;
                        USART1_Heartbeat_time++;               //心跳定时器
                        if(LED_Red.LED_Start_Flash_Flag==1)    //指示灯定时器
                        {
                                LED_Red.LED_Start_Flash_time++;
                        }
                        else
      {
                          LED_Red.LED_Start_Flash_Flag=0;
                          LED_Red.LED_Start_Flash_time=0;
                        }

                        if(LED_Green.LED_Start_Flash_Flag==1) //指示灯定时器
                        {
                          LED_Green.LED_Start_Flash_time++;
                        }
                  else
                        {
                                LED_Green.LED_Start_Flash_Flag=0;
                                LED_Green.LED_Start_Flash_time=0;
                        }

                        if(((USART1_Heartbeat_time>=500)&&(USART1_Heartbeat_flag==0)))//串口1心跳
                        {
                         printf("\r\n @@@Heartbeat@@@ \n");;
        USART1_Heartbeat_time=0;
                        }

                }
}

定时器1pwm初始化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楼主:
初始化必须定时器1必须在前定时器3在后

网友A(2019-07-22):
楼主还有源代码么,能分享一下

网友B(2020-03-25):
解决了吗,貌似没有执行引脚复用呀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我是怎样都不行呀,用PA3来输出PWM还好好的

网友C(2020-04-26):
同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