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8*8点阵实现0-9的显示的单片机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8-28):
附上实验结果的截图,完整电路图和程序在压缩包内

/*8x8LED显示从0到9数据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74HC595 行选
sbit     LOCK  = P2^3;  //禁止输出
sbit     SCLK  = P2^4;  //时钟引脚
sbit     DATA  = P2^5;  //数据

//74HC138  列选
sbit    hc138_A   = P2^0;
sbit    hc138_B   = P2^1;
sbit    hc138_C   = P2^2;

//数字字模,10个数字0~9,每个数字8个字节(纵向,正序)
uchar code shuzi[10][8]=
                                                  {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         //1
                                                        {0x00,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2
                                                        {0x00,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         //3
                                                        {0x00,0x00,0x0c,0x14,0x24,0x7f,0x04,0x00},         //4
                                                        {0x00,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         //5
                                                        {0x00,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         //6
                                                        {0x00,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         //7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8
                                                        {0x00,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         //9
                                                  };

//数字字模指针
uchar col=0;

//第几个字符
uchar count=0;

//定时器定时次数
uchar time = 0;

//595串行输入的行数据
uchar d=0;

//8位数据从74HC595的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void   dat74595(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8位数据串行输入
   {
    SCLK = 0;
    DATA = (bit)(d&0x80);
    SCLK = 1;
    d=d<<1;
   }
   DATA = 1;
   LOCK=0;LOCK=1;                //8位数据并行输出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256;                                     //设置定时计数初值,5ms
        TL0=(65536-5000)%256;
          TR0=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A=1;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5ms中断一次,扫描一列*/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switch(col)  //列选通
   {
      case 0:  hc138_C =0;  hc138_B=0;  hc138_A=0;  // 选择第0列显示
               break;
      case 1:  hc138_C =0;  hc138_B=0;  hc138_A=1;  // 选择第1列显示
                      break;
      case 2:  hc138_C =0;  hc138_B=1;  hc138_A=0;   // 选择第2列显示
                   break;
      case 3:  hc138_C =0;  hc138_B=1;  hc138_A=1;   // 选择第3列显示
                         break;
      case 4:  hc138_C =1;  hc138_B=0;  hc138_A=0;   // 选择第4列显示
                         break;
      case 5:  hc138_C =1;  hc138_B=0;  hc138_A=1;   // 选择第5列显示
                         break;
      case 6:  hc138_C =1;  hc138_B=1;  hc138_A=0;   // 选择第6列显示
                         break;
      case 7:  hc138_C =1;  hc138_B=1;  hc138_A=1;   // 选择第7列显示

      default:   break;
        }

        d=shuzi[count][col];           //行,送数字字模
    dat74595(d);                       //把数一位一位的传给74HC595
          col++;
          if(col==8)
        {
                col=0;
        }

        time++;
        if (time >= 200)                                        //定时200次,1s,每个数字显示1s
        {
                time = 0;

                count++;                                                //准备显示下一个数字
                if (count >= 10)
                {
                        count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