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数码管电流问题

楼主(2018-08-28):
s9013放大共阴极数码管亮度不够怎么处理还有能不能用放大倍数稍大但是型号不同的s9012三极管来当大?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正常情况,数码管的亮度应该与三级管放大倍数无关,因为在这里三极管是工作在开关饱和区域,而三极管的饱和压降可以不考虑,除非三极管基极的驱动电流不够,没有进入饱和区,这时只要减小基极的电阻,加大驱动电流即可。
      显示不够亮的原因有可能是:1、使用的不是高亮度的数码管。2、数码管段码上的限流电阻偏大,可以减小一点。3、每位数码管显示停留时间太短。

网友B:
你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呀!

网友C:
一楼的是经验之谈

网友D:
看看电路原理图再说

网友E:
9012/9013应该都没问题,可能有其他因素,电路和程序都会影响。

网友F:
多大尺寸的数码管?一般都是用这么大的功率的三极管,都是可以的。你的不行就要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E:
9012/9013的Icm有500mA以上,用100~200mA,应该没问题,找找其他原因吧!例如数码管本身是普亮、高亮、超亮?动态扫描时的显示位数与时间,9012/9013的工作状态等等。

网友G:
9013的电流已经能够满足数码管的需求了,它的亮度还是不够的话,你可以考虑减小它的基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