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FG反馈调节如何判断?

楼主(2018-08-28):
直流无刷电机电压控制速度是通过PWM波来实现,可以通过FG反馈电压来调节当前速度与设定速度的差值调节。FG电压进行捕获功能捕获两个脉冲算差值,来算电机实际运行速度,那实际的运行要怎么判断速度是高了还是低了?跟什么做比较?

网友A:
加霍尔传感器,旋转方向不一样产生的磁场方向也不一样,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具体怎么用这里有。
HST霍尔传感器工作原理图
HST霍尔传感器常见应用接口电路

网友B:
这个最好是去专业的电机控制论坛咨询

网友C:
当然是和你要设定的转速做比较。

网友D:
这个怕是吃不住

网友E:
每一段时间统计一下收到的速度,然后和你设定的做对比,大了就减PWM,小了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