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864液晶显示数字字母汉字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n=P2^6;
  sbit psb=P2^1;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uchar hanzi[]={"锐思科技"};
  uchar zimu[]={"I LOVE YOU"};
  uchar shuzi[]={"5201314"}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110;b>0;b--);
  }
  void w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rs=0;
  rw=0;
  en=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_dat(uchar dat)//写数据
  {
  rs=1;
  rw=0;
  en=0;
  P0=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eizhi(uchar x,y)
  {
  uchar wz;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wz=x+y;
  w_com(wz);
  }
  void init()//初始
  {
  psb=1;
  w_com(0x30);// 8位数据
  delay(5);
  w_com(0x0c);//显示开
  delay(5);
  w_com(0x01);//清屏
  delay(5);
  }
  void main()
  {
  uchar i;
  wei=0;
  duan=0;
  delay(5);
  init();
  weizhi(0,0);
  i=0;
  while(hanzi[i]!='\0')
  {
      w_dat(hanzi[i]);
      i++;
      }
      weizhi(1,0);
      i=0;
      while(zimu[i]!='\0')
      {
       w_dat(zimu[i]);
       i++;
       }
       weizhi(2,0);
       i=0;
       while(shuzi[i]!='\0')
       {
       w_dat(shuzi[i]);
       i++;
       }
       while(1);
       }

网友A(2018-08-31):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12864液晶显示模块与STC52学习板,电路是相对应的,适用于刚接触52学习板的液晶模板的同学,只需更改红色字体即可。还有上面的:hanzi  zimu  shuzi  也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的,他只是用来区分第几行,也可以换成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