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导入PCB里执行更改没错误,生效更改出问题。

楼主(2018-08-28):
为什么我原理图导入PCB里时执行更改没错误,生效更改显示有错误,大神们,怎么解决...

为什么我原理图导入PCB里时执行更改没错误,生效更改显示有错误,大神们,怎么解决...

为什么我原理图导入PCB里时执行更改没错误,生效更改显示有错误,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A(2019-07-28):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你把仅显示错误打对勾,看看具体是什么错误,或者去PCB联盟网问问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但是忘了怎么回事了,看你截的屏可以考虑看看5A1这个元件有没有加上封装

网友D(2022-02-15):
可以先试试在keep out层先确定板子区域,不行的话再重新导入新的规则,可能线间距或者其他规则也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