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的超声波测距装置 原理图+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8-08-28):
这是超声波测距装置,附件里面包含接线图 ,程序源代码,用oled显示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7-02-20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HC-SR04超声波测距实验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include "OLED.h"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ECHO=P0^2;
sbit TRIG=P0^3;

#define Distance_MAX    700   //HC-SR04模块可检测的最大距离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ime=0;                 //测距用时间
unsigned long S=0;                    //测距用距离
bit      flag =0;                     //测距用超出范围标识符

/**************************************
功能描述:计算距离并在LCD1602屏上显示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显示汉字
  for(i=0; i<5; i++)
    {
          LCD_P16x16Ch((i+1)*16,0,i);

    }
        LCD_P8x16Str(0*16,4,"dance=   CM");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Distance_MAX)||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LCD_P8x16Str(0*16,4,"dance=xxxCM");

         }
         else
         {
          OLED_ShowChar(6*8,4,S/100%10+'0');
          OLED_ShowChar(7*8,4,S/10%10+'0');
          OLED_ShowChar(8*8,4,S%10+'0');

         }
}

/**************************************
功能描述:计数器0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 &= 0x7F;                   //计数器0为12T模式
        TMOD &= 0xFD;                   //计数器0为16位不可重装载模式,TL0,TH0全用
        TMOD |= 0x01;                   //计数器0为16位不可重装载模式,TL0,TH0全用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

/**************************************
功能描述:计数器0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功能描述:启动HC-SR04模块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返回值:无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_ms(5);
        TRIG=0;
}

/***************************************************************************
* 描  述 : 主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xff;        //设置P2.0~P2.7为推挽输出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delay_ms(500);                           //上电延时
            OLED_Init();                      //对OLED屏初始化
                    OLED_Fill(0x00);                  //清屏

        while(1)
        {
       Timer0Init();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ECHO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ECHO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_ms(80);                  //80ms延时
          }
        }
}

超声波测距 -

网友A(2019-02-26):
这是用51单片机控制的吗

网友B(2019-07-29):
头文件在资料里面吗

网友C(2019-11-28):
里面是oled屏幕的吗?

网友D:
不需要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