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路,各模块啥作用

楼主(2018-08-28):
大神 求分析。。。各模块的作用?

网友A:
不完整电路,没头没脑。

网友B:
这个风格有点那啥。

网友C:
初步看是整流稳压供电电路,但电路画的不完整(很多线没连接),不便分析电路模块功能

网友D:
桥式整流,稳压电路,还有h桥三极管组成的

网友E:
不如去从更基础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看是整流稳压供电电路,但电路画的不完整(很多线没连接),不便分析电路模块功能

这是一块电源板……那些有标号的接头通过接头端子与显示板相连,上面有点小错误,但不影响分析…分析下呗,也是对自己的提升^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式整流,稳压电路,还有h桥三极管组成的

请问大神,能否看出它大概的功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式整流,稳压电路,还有h桥三极管组成的

你一定是大神,请问,h桥是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