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睡眠和停止唤醒源代码

楼主(2018-08-28):
单片机的休眠唤醒和停止唤醒实验代码示例

#include "wkup.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void Sys_Sleepy(void)
{
  SCB->SCR |=0X00;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force_stores();
        #endif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
  __WFI();
}
//系统进入待机模式
void Sys_Enter_Sys_Sleepy(void)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0X01FC,DISABLE);        //复位所有IO口
        Sys_Sleepy();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清除LINE10上的中断标志位
                  SCB->SCR |=SCB_SCR_SEVONPEND;
          //  Sys_Enter_Sys_Sleepy();
        if(E2==0)//关机?
        {
                        delay_ms(10000);
                        if(E2==0)
                        {
                                LED0=0;
                                Sys_Enter_Sys_Sleepy();
                        }
        } else         LED1=0;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清除LINE10上的中断标志位
        SCB->SCR |=SCB_SCR_SEVONPEND;
        LED1=!LED1;
/*        if(E3!=0)//关机?
        {
                Sys_Enter_Sys_Sleepy();
        }  else LED0=1;   */
}

//PA0 WKUP唤醒初始化
void WKU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使能GPIOA和复用功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         //PE.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PE.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
        //使用外部中断方式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2);        //中断线2连接GPIOE.2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EXTI_Line2;        //设置按键所有的外部线路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外外部中断模式:EXTI线路为中断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DIS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外部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if(E2!=0) Sys_Sleepy();    //不是开机,进入待机模式
}

网友A(2019-05-18):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停止唤醒实验。我是把串口的接收口RXD配置为外部中断方式,通过给串口发送一个字符来唤醒。现在可以用串口发送字符唤醒,我遇到的问题是“我想把唤醒它的字符显示出来”,结果没能实现,我想问一下楼主有解决我问题的方法或思路没有?

网友B(2021-04-26):
最近搞低功耗的也遇到很多问题,一开始打算用待机模式,毕竟最省电,而且唤醒之后是复位重启,不用重新初始化电源等,省事!但是待机之后唤醒经常需要按很多次才会响应,后面放弃了,改用停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