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画点画直线,画矩形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8-28):
可以画点,画直线,画矩形

/*系统 includes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硬件驱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lv_conf.h"
#include "lv_vdb.h"
#include "lv_hal.h"

//接口配置(串行通信)
#define SET_CS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fine SET_CS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fine SET_SID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SET_SID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SET_CLK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SET_CLK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SET_PSB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SET_PSB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SET_RESET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SET_RESET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char full_screen[1024] ={0x00};                                                                                //保存的数据
char clear_buff[1024] ={0x00};                                                                                //全部清空或者清黑
char colour[]={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画点数据
char 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数字
//

const char pic2[102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07,0xF8,0x00,0x00,0x07,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char transdata);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um)
{
        DelayUs(num);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um)
{
    DelayXms(num);
}

void Lcd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        函数名称:        Expansion_init
*
*        函数功能:        扩展指令集初始化
*
*        入口参数:        无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Expansion_init(void)         //扩展指令集初始化
{
        delay_nms(1);
        Send(0,0x36);                 /*扩展功能集RE = 1:扩展指令*/
        delay_nms(1);
        Send(0,0x36);                 /*扩展功能集RE = 1:扩展指令*/
        delay_nms(1);
        Send(0,0x3E);                  /*绘制打开(DL=8BITS,RE=1,G=1)*/
        delay_nms(1);
}

/*
************************************************************
*        函数名称:        Basic_init
*
*        函数功能:        基本指令集初始化
*
*        入口参数:        无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Basic_init(void)                //基本指令集初始化
{
        delay_nms(1);
        Send(0,0x30);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delay_nms(1);
        Send(0,0x30);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delay_nms(1);
        Send(0,0x08);                  /*在控制上显示*/
        delay_nms(1);
        Send(0,0x10);                  /*光标显示控制*/
        delay_nms(1);
        Send(0,0x02);                  /*DDRAM地址归位*/
        delay_nms(1);
        Send(0,0x0C);                  /*显示设定: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不做当前显示位反白闪动*/
        delay_nms(1);
        Send(0,0x06);                  /*功能设置,点设定:显示字符/光标从右向左移位,DDRAM地址加1*/
        delay_nms(1);
}

/*
************************************************************
*        函数名称:        Lcd_Init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
*
*        入口参数:        无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GpioInit();
        delay_nms(10);             /*延时等待电源稳定*/

    SET_PSB_L;
        delay_nms(10);
        SET_RESET_L;
        delay_nms(10);
        SET_RESET_H;
        delay_nms(10);
        ClearLcd();                                /*清屏*/
//        Expansion_init();                /*扩展指令集初始化*/
//        Basic_init();                        /*基本指令集初始化*/
}

/*
************************************************************
*        函数名称:        ClearLcd
*
*        函数功能:        清屏
*
*        入口参数:        无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ClearLcd(void)                //清屏
{
        Send(0,0x34);                /*扩展功能集RE = 1:扩展指令*/
        delay_nms(10);
        Send(0,0x30);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delay_nms(10);
        Send(0,0x01);                /*清屏,将DDRAM的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H”*/
        delay_nms(10);
        Send(0,0x34);                 /*扩展功能集RE = 1:扩展指令*/
        delay_nms(10);
        Send(0,0x34);                 /*扩展功能集RE = 1:扩展指令*/
        delay_nms(10);
        Send(0,0x3C);                  /*绘制打开(DL=8BITS,RE=1,G=1)*/
        delay_nms(10);
        Send(0,0x01);                 /*清屏,将DDRAM的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H”*/
        delay_nms(10);
        memset(clear_buff,0x00,sizeof(full_screen));
        Disp_TP_mcu(0,0,128,64,clear_buff,sizeof(clear_buff));
}

/*
************************************************************
*        函数名称:        Send
*
*        函数功能:        发送数据
*
*        入口参数:        type:类型(0:发送命令,1:发送数据),transdata:数据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char transdata)        //0-写控制命令,1-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firstbyte = 0xf8;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j = 3;

        if(type)                                //0-写控制命令,1-写数据
                firstbyte |= 0x02;
        delay_nus(1);
        SET_CS_H;
        delay_nus(1);
        SET_CLK_L;
        delay_nus(1);
        while(j > 0)
        {
                if(j == 3)
                {
                        temp = firstbyte;
//                        delay_nus(1);
                }
                else
                {
                        if(j == 2)
                        {
                                temp = transdata&0xf0;
//                                delay_nus(1);
                        }
                        else
                        {
                                temp = (transdata << 4) & 0xf0;
//                                delay_nus(1);
                        }
                }
                for(i = 8;i > 0;i--)
                {
                        if(temp & 0x80)
                        {
                                SET_SID_H;
                                delay_nus(1);
                        }
                        else
                        {
                                SET_SID_L;
                                delay_nus(1);
                        }
                        SET_CLK_H;
                        delay_nus(1);
                        temp <<= 1;
                        delay_nus(1);
                        SET_CLK_L;
                        delay_nus(1);
                }
                delay_nus(1);//三个字节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延时,否则易出现时序问题
                j--;
        }
        SET_SID_L;
        delay_nus(1);
        SET_CS_L;
        delay_nus(1);
}

/*
************************************************************
*        函数名称:        Lcd_Loc
*
*        函数功能:        定位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Lcd_Loc(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定位x 为x轴坐标,y为 y轴坐标
{
        unsigned char pos;
        switch(x)
        {
                case 1:pos=0x80;break;
                case 2:pos=0x90;break;
                case 3:pos=0x88;break;
                case 4:pos=0x98;break;
                default:pos=0x80;
        }
        delay_nus(10);
        pos += y;
        delay_nus(10);
        Send(0,pos);
        delay_nus(10);
}

/*
************************************************************
*        函数名称:        Disp_HZ
*
*        函数功能:        显示汉字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pt:汉字数据地址,num:汉字个数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t,unsigned char num)                //显示汉字和汉字个数
{
        unsigned char i;
        Lcd_Loc(x,y);
        for(i = 0;i < (num*2);i++)
        {
           Send(1,*(pt++));
           delay_nus(10);
        }
}

/*
************************************************************
*        函数名称:        Disp_SZ
*
*        函数功能:        显示数字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shuzi:数字序号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S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huzi)                                        //显示一个数字
{
        Lcd_Loc(x,y);
    Send(1,table[shuzi]);
}

/*
************************************************************
*        函数名称:        Disp_TP_lcd
*
*        函数功能:        显示图片()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x_long:图片横轴的长度,y_long:图片竖轴的长度,*p_image:图片地址,len_image:图片总的数据长度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TP_lc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_long,unsigned char y_long,const char *p_image,unsigned int len_image)        //显示图片,将图片下载到LCD的RAM中显示
{
        int x_num = 0,y_num = 0;
        unsigned int num = 0;
//        Lcd_Loc(x,y);
        for(x_num=0;x_num<(x_long/4);x_num++)
        {
                Send(0,0x34);
                Send(0,(0x80 + x_num));
                Send(0,0x80);
                Send(0,0x30);
                for(y_num=0;y_num<(y_long/4);y_num++)
                {
                        Send(1,*p_image);
                        p_image++;
                        if(num >= len_image)
                        {
                                Send(0,0x36);
                                Send(0,0x30);
                                return ;
                        }
                }
        }
        if(y_long > 32)
        {
                for(x_num=0;x_num<(x_long/4);x_num++)
                {
                        Send(0,0x34);
                        Send(0,(0x80 + x_num));
                        Send(0,0x88);
                        Send(0,0x30);
                        for(y_num=0;y_num<(y_long/4);y_num++)
                        {
                                Send(1,*p_image);
                                p_image++;
                                if(num >= len_image)
                                {
                                        Send(0,0x36);
                                        Send(0,0x30);
                                        return ;
                                }
                        }
                }
        }
        Send(0,0x36);
        Send(0,0x30);
}

/*
************************************************************
*        函数名称:        Disp_TP_mcu
*
*        函数功能:        显示图片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x_long:图片横轴的长度,y_long:图片竖轴的长度,*p_image:图片地址,len_image:图片总的数据长度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TP_mcu(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_long,unsigned char y_long,const char *p_image,unsigned int len_image)        //显示图片,MCU通过绘图的方式将图片绘制出来(图片越大绘制速度越慢)
{
        unsigned int y_num = 0;
        unsigned int x_num = 0;
        unsigned int buff_num = 0;
        unsigned int data_num = 0;
        buff_num = ((128*(y-1))+x-1)/8;

//        Expansion_init();
        for(y_num=0;y_num<=(y_long);y_num++)       /*上半屏显示*/
        {
                if(y_num >= 32)
                {
                        break;
                }
                buff_num = (16*y_num+(x-1)/16);
//                Send(0,(0x80 + y_num));                        //列地址
//                Send(0,0x80);                                 //行地址
                for(x_num=0;x_num<(x_long/8);x_num++)
                {
//                        Send(1,*p_image);
                        full_screen[buff_num++] |= *p_image;
                        p_image++;
                        data_num++;
                        if(data_num >= len_image)
                        {
//                                Send(0,0x36);
//                                Send(0,0x30);
                                return ;
                        }
                }
        }
        if(y_long > 32)
        {
                for(y_num=0;y_num<=(y_long-32);y_num++)       /*下半屏显示*/
                {
                        buff_num = (16*y_num+x-1);
//                        Send(0,(0x80 + y_num));                        //列地址
//                        Send(0,0x88);                                 //行地址
                        for(x_num=0;x_num<(x_long/8);x_num++)
                        {
//                                Send(1,*p_image);
                                full_screen[buff_num++] |= *p_image;
                                p_image++;
                                data_num++;
                                if(data_num >= len_image)
                                {
//                                        Send(0,0x36);
//                                        Send(0,0x30);
                                        return ;
                                }
                        }
                }
        }
//        Send(0,0x36);
//        Send(0,0x30);
}

/*
************************************************************
*        函数名称:        Disp_Dian_mcu
*
*        函数功能:        显示点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colour_num:颜色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Dian_mcu(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ur_num)        //显示点,通过绘图方式
{
        unsigned char pos,los,xos;
        int buff_num = 0,data3 = 0;
        unsigned char data = 0,data1 = 0,data2 = 0;
        if((x <= 0) | (x > 128) | (y <= 0) | (y > 64))
        {
                return ;
        }
        if((y >= 1) && (y <= 16))
        {
                pos=0x80 + ((x-1)/16);
                xos = (x-1)%16;
                los = y-1;
        }
        else
        if((y > 16) && (y <= 32))
        {
                pos=0x90 + ((x-1)/16);
                xos = (x-1)%16;
                los = y-1;
        }
        else
        if((y > 32) && (y <= 48))
        {
                pos=0x88 + ((x-1)/16);
                xos = (x-1)%16;
                los = y-33;
        }
        else
        if((y > 48) && (y <= 64))
        {
                pos=0x98 + ((x-1)/16);
                xos = (x-1)%16;
                los = y-33;
        }
        else
        {
                pos=0x80 + ((x-1)/16);
                xos = (x-1)%16;
                los = y-1;
        }
//        Expansion_init();
//        Send(0,(0x80 + los));                //列地址
//        Send(0,pos);                                 //行地址
        if(colour_num <= 0)                        //白点
        {
                if(xos < 8)
                {
                        data1 = ~colour[xos];
                        buff_num = ((128*(y-1))+x-1)/8;
                        data2 = full_screen[buff_num];
                        data = data1 & data2;
//                        Send(1,data);
                        full_screen[buff_num] |= data;
                }
                else
                {
                        data1 = ~colour[xos-8];
                        buff_num = ((128*(y-1))+x-1)/8;
                        data2 = full_screen[buff_num];
                        data = data1 & data2;
//                        data3 = data | ((full_screen[buff_num-1] & 0x00FF)<<8);
//                        Send(1,data3>>8);
//                        Send(1,data3);
                        full_screen[buff_num] |= data;
                }
        }
        else
        {
                if(colour_num >= 1)                //黑点
                {
                        if(xos < 8)
                        {
                                data1 = colour[xos];
                                buff_num = ((128*(y-1))+x-1)/8;
                                data2 = full_screen[buff_num];
                                data = data1 | data2;
//                                Send(1,data);
                                full_screen[buff_num] |= data;
                        }
                        else
                        {
                                data1 = colour[xos-8];
                                buff_num = ((128*(y-1))+x-1)/8;
                                data2 = full_screen[buff_num];
                                data = data1 | data2;
//                                data3 = data | ((full_screen[buff_num-1] & 0x00FF)<<8);
//                                Send(1,data3>>8);
//                                Send(1,data3);
                                full_screen[buff_num] |= data;
                        }
                }
        }
//        Send(0,0x36);
//        Send(0,0x30);
}

/*
************************************************************
*        函数名称:        Disp_Xian_mcu
*
*        函数功能:        显示线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direction:方向,len:线的长度,colour_num:颜色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Xian_mcu(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irection,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colour_num)        //显示线,通过绘图方式
{
        unsigned char i;
        if((x <= 0) | (x > 128) | (y <= 0) | (y > 64))
        {
                return ;
        }
        if(direction == 0)        //水平划线
        {
                for(i = 0;i<len;i++)
                {
                        Disp_Dian_mcu(x+i,y,colour_num);
                }
        }
        else
        if(direction == 1)        //垂直划线
        {
                for(i = 0;i<len;i++)
                {
                        Disp_Dian_mcu(x,y+i,colour_num);
                }
        }
}

/*
************************************************************
*        函数名称:        Disp_JX_mcu
*
*        函数功能:        显示矩形
*
*        入口参数:        x:横轴的起点,y:竖轴的起点,x_len:横轴的长度,y_len竖轴的长度,filling:填充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JX_mcu(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_len,unsigned char y_len,const char filling)        //显示矩形,通过绘图方式
{
        uint8_t i=0;
        if(filling == 0)
        {
                Disp_Xian_mcu(x,y,1,y_len,1);                        //画线
                Disp_Xian_mcu(x,y,0,x_len,1);                        //画线
                Disp_Xian_mcu(x+x_len,y,1,y_len+1,1);        //画线
                Disp_Xian_mcu(x,y+y_len,0,x_len+1,1);        //画线
        }
        else
        {
                for(i=0;i<y_len;i++)
                {
                        Disp_Xian_mcu(x,y+i,0,x_len,1);                        //画线
                }
        }
}

/*
************************************************************
*        函数名称:        Disp_Refresh_Page
*
*        函数功能:        刷新页面
*
*        入口参数:        无
*
*        返回参数:        无
*
*        说明:
************************************************************
*/
void Disp_Refresh_Page(void)
{
        unsigned char x_long = 128;
        unsigned char y_long = 64;
        const char *p_image = full_screen;
        unsigned int len_image = 1024;
        unsigned int y_num = 0;
        unsigned int x_num = 0;
        unsigned int data_num = 0;
        unsigned int i=0,j=0,n=0;
//        while(n<128)
//        {
//                for(i=0;i<4;i++)
//                {
//                        if(n<128)
//                        {
//                                full_screen[i+(j*16)]=pic4[n++];
//                        }
//                }
//                j++;
//        }
        Expansion_init();
        for(y_num=0;y_num<=(y_long);y_num++)       /*上半屏显示*/
        {
                if(y_num >= 32)
                {
                        break;
                }
                Send(0,(0x80 + y_num));                        //列地址
                Send(0,0x80);                                 //行地址
                for(x_num=0;x_num<(x_long/8);x_num++)
                {
                        Send(1,*p_image);
                        p_image++;
                        data_num++;
                        if(data_num >= len_image)
                        {
                                Send(0,0x36);
                                Send(0,0x30);
                                return ;
                        }
                }
        }
        if(y_long > 32)
        {
                for(y_num=0;y_num<=(y_long-32);y_num++)       /*下半屏显示*/
                {
                        Send(0,(0x80 + y_num));                        //列地址
                        Send(0,0x88);                                 //行地址
                        for(x_num=0;x_num<(x_long/8);x_num++)
                        {
                                Send(1,*p_image);
                                p_image++;
                                data_num++;
                                if(data_num >= len_image)
                                {
                                        Send(0,0x36);
                                        Send(0,0x30);
                                        return ;
                                }
                        }
                }
        }
        Send(0,0x36);
        Send(0,0x30);
}

网友A(2019-01-11):
很不错的学习材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