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专业的毕业设计中等难度的51单片机实例题目有哪些?

楼主(2018-08-28):
通信专业的学生想请教一下做毕业设计,有什么中等难度的的51单片机的实例题目。谢谢

网友A:
我也是通信工程专业的。我用51做过很多东西,你要想知道做什么要先明确一个大方向,可以私聊我

网友B(2018-11-06):
采用STM32单片机基于uCOS II系统控制VS1053B语音芯片制作的MP3播放器

网友B:
使用OV7670让STM32变成照相机

网友C:
教室自动计数系统 抢答器 广告牌

网友D:
语音控制小车  信号发生器  收音机

网友E:
设计主要看你实现什么东西,学习模块的使用会小幅度增加难度。当你会了一些模块之后将他们组合起来完成一个整体的功能,这就算是初级偏中级的难度了。

然后你要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设计一个什么东西,根据你的需求自己进行硬件选型,寻找兼容的硬件并且在逻辑中合理的分配资源调用,这就算是中级的难度了。

然后你要考虑到你设计的产品的各种细节,保留逻辑上的完整和使用中的风险。电源保护、稳定性、使用安全性、设计安全性等等。这样就算是中偏高的难度了。

然后你可以做到很好的函数复用,可以自己封装函数和功能模块,在制作过程中考虑到后续升级和修改的需要并且留出修改的接口和余地,这样你可以说自己掌握的比较不错了。

然后你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功能完全按照用户使用方便来设计的。善于发现自己以前设计的漏洞并且掌握重构方法,在码代码的时候,有良好的代码风格,有良好的注释习惯,是为小成。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不仅会了51、还会了8和32,其它的单片机看看芯片手册就可以了解大概功能,是为中成。然后你不仅仅会单片机这点东西,连同硬件设计、FPGA和类似TCP/IP之类的也都有所涉猎,是为大成。

然后你可以在小小的圈子里说自己学的还可以,并继续人生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