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无线供电是怎么实现的?原理是什么?网上找的太乱了

楼主(2018-08-28):
麻烦问下大家,单片机的无线供电具体是怎么实现的,网上找的太乱了,请大神能把资料发我下,我要做一个旋转LED,就无线供电部分搞不定了

网友A:
无线供电----> 发射端LC震荡 ----> 接收LC震荡电路---->接收端整流(震荡交流变直流)---->DCDC---->供给单片机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供电----> 发射端LC震荡 ----> 接收LC震荡电路---->接收端整流(震荡交流变直流)---->DCDC---->供给单片 ...

不好意思,有没有原理图可以让我看看呢,谢谢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利用lc谐振的原理,无线传输能量的

网友C:
淘宝搜索无线充电模块,有成品
https://wenku.baidu.com/view/e3147fc54431b90d6c85c7e6.html
http://www.docin.com/p-1343084815.html?qq-pf-to=pcqq.c2c
https://wenku.baidu.com/view/8fa3c238dd36a32d73758130.html
几个无线电能传输的芯片资料,电路很简单,资料里面有,仅供参考

网友D(2019-04-15):
哈喽 在吗 我最近也要做一个旋转led有些问题想请教 可以加下QQ吗?  478218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