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plab xide的pic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破解

楼主(2018-08-28):
最近学习pic单片机。官网下载了xide,c编译器下载了了xc8 2.0 和破解版picc 9.8。picc显示your current PRO serial number and activatrion  key are valid
应该是破解成功了。新建了工程选择器件pic16F1503,但是编译器picc是红色不能选。器件换成16f87就能选picc。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如果用xc8 2.0的话谁能给个破解谢谢了,gym216@126.com

网友A(2019-02-06):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谁能帮忙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B(2020-04-13):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0-05-30):
引用 网友B: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是器件型号的问题。picc只适用部分型号的芯片。

网友C:
官方的XC8是免费使用的,可以买XC8 pro的,价格不便宜。并且不是终身的。
买的和免费的区别只是编译的效率会有10%-30%左右的区别。
一般公司研发只用官网的免费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