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中pcb板框的设定

楼主(2018-08-28):
Altium Designer18 中pcb板框的设定
上图是AD18  PCB板编辑器的工具,其中划线有两种:最右边的蓝色线条,选中后可以在PCB板的任意层中画线、画任意图形。从左数第六个是交互布线用的划线工具,选中后只能在电器层、信号层(顶层  底层  中间平面层电源层)布电气连线。用这两个划线工具其中之一,在PCB板的任意层画一个任意的图形,这个图形的外框线条必须是闭合的,然后选择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PCB板边框生成。最好是用上图中最右边的蓝色划线工具,在mechanical1机械层1中画PCB板的边框。不要用左数第六的交互布线工具画边框,因为生成的边框边沿在顶层有一圈铜箔线条。
新建PCB文件后,在PCB文件中有一个系统默认生成的PCB板框,如果不想用这个系统默认的板框,想自己创建一个任意形状、任意尺寸的PCB板框,不必要先删除这个系统默认的板框,而是放在哪里不理它,在旁边画一个自己想要的板框,生成新的板框后,系统默认的板框会自动消失。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

网友A(2021-06-11):
就该多一些这些教程

网友A:
想问一下 不规则的板框怎么画?

网友B:
板框一般都用禁止布线层来画,先点屏幕下方的Keep-Out-Layer,然后点击Place,在Keepout子菜单里点击Track
就可以画板框了,如果借助辅助工具就可以画不规则的板框。

网友C:
这些教程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框一般都用禁止布线层来画,先点屏幕下方的Keep-Out-Layer,然后点击Place,在Keepout子菜单里点击Track
...

正解~~~~~~~~~~~~~~~~~~~~~~~

网友E(2021-12-04):
51黑有你更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