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3路PWM输出

楼主(2018-08-28):
输出的功能是:有加速键,减速键,启动停止,按下启动一个点击先启动5秒后第二个电机启动,按下停止后两个电机同时停止。
#include <MsTimer2.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STOP 255
int key1=1;
int key2=2;
int key3=3;
int key4=4;
int btn_start=2;
int btn_stop=3;
int btn_speedup=4;
int btn_speeddown=7;
int pwm1=5;
int pwm2=6;
int pwm3=9;
int pwm4=10;
byte  speed_;
byte delay_ms;
bool flag_btn1;
void setup()
{
// delay(100);
   pinMode(3,INPUT_PULLUP);
   pinMode(4,INPUT_PULLUP);
   pinMode(2,INPUT_PULLUP);
    pinMode(7,INPUT_PULLUP);
    pinMode(8,INPUT_PULLUP);
    pinMode(12,INPUT_PULLUP);
    pinMode(pwm1,OUTPUT);
    pinMode(pwm2,OUTPUT);
    pinMode(pwm3,OUTPUT);
    pinMode(pwm4,OUTPUT);
    pinMode(9,OUTPUT);//PWM3
    Serial.begin(9600);
   delay_ms=EEPROM.read(1);

    MsTimer2::set((int)delay_ms*100, onTimer); //设置中断,每1000ms进入一次中断服务程序 onTimer()

  //

  //////////////////////////////////////2-启动   3-停止 4-加速  5-减速
  speed_=EEPROM.read(0);
   attachInterrupt( digitalPinToInterrupt(2), start_all, FALLING);
   attachInterrupt( digitalPinToInterrupt(3), stop_all, FALLING);

  analogWrite(5,STOP);
  analogWrite(6,STOP);
   analogWrite(9,STOP);
  Serial.println(speed_);
  Serial.println(delay_ms*100);
  delay(100);

  flag_btn1=false;
}
///////////////////////////全部停止
void speed_up()
{

    if(speed_<=245)
      speed_+=10;
    analogWrite(6,speed_);
   analogWrite(5,speed_);
    analogWrite(9,speed_);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4));
}

void speed_down()
{

    if(speed_>=10)
      speed_-=10;
      else
      speed_=0;
     analogWrite(6,speed_);
   analogWrite(5,speed_);
    analogWrite(9,speed_);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7));
}
///////////////////////////全部停止
void stop_all()
{

      flag_btn1=false;
   analogWrite(5,STOP);
  analogWrite(6,STOP);
   analogWrite(9,STOP);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3));
}
///////////////////////////全部启动
void start_all()
{
  flag_btn1=true;
    analogWrite(5,speed_);
    analogWrite(9,speed_);
    MsTimer2::start();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2));
}

void onTimer()
{
  analogWrite(6,speed_);
  MsTimer2::stop();
//  Serial.print("timer ");
//  Serial.println(tick++);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4)==LOW)
   {
         if(speed_<=245)
            speed_=speed_+10;
          else
            speed_=255;
      analogWrite(6,speed_);
      analogWrite(5,speed_);
      analogWrite(9,speed_);
         EEPROM.write(0, speed_);
         Serial.println(speed_);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4)==LOW);

    }
    if(digitalRead(7)==LOW)
   {
        if(speed_>=10)
           speed_=speed_-10;
          else
           speed_=0;
         analogWrite(6,speed_);
      analogWrite(5,speed_);
      analogWrite(9,speed_);
       EEPROM.write(0, speed_);
          Serial.println(speed_);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7)==LOW);
    }
if(digitalRead(8)==LOW)
   {
      if(delay_ms<50)
        delay_ms++;
       else
       delay_ms=50;
       MsTimer2::set(delay_ms*100, onTimer);
       EEPROM.write(1, delay_ms);
          Serial.println(delay_ms*100);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8)==LOW);
    }
if(digitalRead(12)==LOW)
   {
      if(delay_ms>1)
      delay_ms--;
        else
        delay_ms=0;
        MsTimer2::set(delay_ms*100, onTimer);
       EEPROM.write(1, delay_ms);
       Serial.println(delay_ms*100);
       delay(100);
       while(digitalRead(12)==LOW);
    }
}

网友A:
sketch_sep21a.cpp: In function 'void loop()':
sketch_sep21a:146: error: 'MsTimer2' has not been declared
sketch_sep21a:158: error: 'MsTimer2' has not been declared

网友B(2018-12-02):
上面两个库是自带的还是需要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