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小车前进时,一直在转圈。就发现左右轮的旋转方向是相同的。怎么办?

楼主(2018-08-28):
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在做前进实验时,一直在转圈。就发现左右轮的旋转方向是相同的。怎么办?

网友A:
怎么?你是想让左右轮转的方向相反?那样真的行吗?

网友B:
把其中一侧的电机连线对调一下,也就是两侧的电机线连接是相反的

网友C:
反转那个电机电极反下,就行

网友D:
代码贴上来分析

网友E:
这个好办把电机正负极的线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小车前进,左右轮的旋转方向的确是相同方向的呀!如果转圈的话,应该速度不同吧?

网友G:
一直在转圈就说明左右轮的转速不一样,一般来说都是外侧的那个轮转速会更快一些,才会让车转圈,你应该去查看一下控制车轮转速的代码,就是那个PWM调节,如果转速不一样的话就修改成一样的转速;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的小车有直行、左转、右转和后退这几种控制,如果你的程序一开始就先执行转弯这段程序,然后程序卡死(也就是进入一个死循环,不能跳出来),这样程序就不会继续往下执行而一直停留在转弯这个操作,这样的话车自然就会一直转圈而不会直行或者后退,解决的方法也还是要自己去检查程序执行的逻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小车前进,左右轮的旋转方向的确是相同方向的呀!如果转圈的话,应该速度不同吧?

不是轮子的转的方向相反,而是电动机转的方向相反(因为你一个电机正装、一个电机反装)。你如果装一个电动机,两端各带一个轮子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小车前进,左右轮的旋转方向的确是相同方向的呀!如果转圈的话,应该速度不同吧?

轮子有差速转圈这个容易理解,但不知楼主的意思是指装载车上时还是拆下来对比时轮子的旋转方向

网友I:
把两个电机的正负极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J:
方向相同,却还在转圈,说明两个轮子速度不一样,如果是开环控制的话,就只能估计值去调轮子的速度,如果是闭环控制的话可以根据反馈回来的速度值去定量调整。

网友K:
从两方面查验,1:看你单片机的控制程序是否写错了。2:看你的电机驱动芯片是否接反了。写这种程序最好是结合驱动芯片的真值表来写不然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L(2019-06-01):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办把电机正负极的线对调一下就行了

什么意思呢?

网友M(2019-11-2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N:
电机的正负极反接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O:
左右轮的旋转方向一样的话,应该是速度的问题,不断调试代码,是两边的真实速度达到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