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新功能介绍

楼主(2018-08-28):
作者:周围發电子工作室

01.新UI与系统参数设置入口
AD18 默认黑色主题,可以通过Preferences菜单切换为白色

AD18 的Preferences菜单入口位置有所改变,取消了DXP菜单。如下图所示,软件界面的右上角有三个图标。小齿轮图标就是 新的Preferences菜单。

02.新UI与插件安装

新版本AD安装插件的菜单入口也发生了改变。如图所示,软件 界面右上角右侧的头像图标包含了账号登陆、License管理和插 件安装菜单。直接选择第三项就可以向以前一样安装各种导入、 导出工具了。

03.更换主题颜色

早期的AD18只有黑色主题,目前AD18已经有了黑色、经典白色 量最重颜色。需要更换主题颜色时,可以在Preferences菜单里 面设置。

如图所示,进入Preferences 菜单,找到view 选项可以看到一 个UI-Theme菜单。
点击那个下拉菜 单就可以选择黑 色或者白色主题, 还可以看到效果 预览图。

04.AD新增Properties菜单的应用
Properties菜单可以从软件右下角的 Panels 菜单(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里面调出来。在原理图、PCB、库文件编辑的时候都 能非常好用。

04.AD新增Properties菜单的应用
Properties 选择过滤器

Properties菜单的第一项是AD18 新增的过滤器。在 过滤器中可以将不 需要编辑的元素过滤掉。比如想要选中一个打在焊盘上的过孔,就可以选择Vias,然后在PCB上操作的时候,再也不会误选择其他无关的东西了。

04.AD新增Properties菜单的应用
Properties 板子信息菜单
Properties菜单 的第三项可以查看整 个PCB板的信息。包括器件数量、层数、 过孔数、焊盘数、DRC状态等

04.AD新增Properties菜单的应用

Properties 菜单还有更多的应用。在PCB上操作时,Properties 菜单也会随着变化。例如,在走线时按下Tab键 可以暂停走线,然后在Properties中可以调整走线宽度、规 则、拐角模式等

05.AD新增边界规则

高版本AD可以直接通过板子黑色外形定义板边间距规则,也 就是说,再也不用在keepout层画板框了。这个内容已经发 表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06.过孔模板的使用方法
高版本AD可以对PCB中要用的过孔进行标准化,有效避免工
程中出现过孔混乱的情况。

07.利用Draftsman功能输出装配图

AD18的Draftsman功能相当强大,其中一项应用就是用来输 出精美的装配图,当然,Draftsman的功能远远不止这种程 度,以后周围發电子工作室会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 Draftsman的应用技巧。

08.ActiveRoute自动等长布线功能

AD18在AD17的基础上增强了ActiveRoute的功能。可以对一 组信号进行规划路径的交互式布线,同时具有自动等长功能。

网友A:
好吧,我还是不用新版本了。原来的版本已经满足需求了。

网友B(2018-10-12):
谢谢分享啊,学习新的软件看看

网友C(2018-12-03):
学习学习了   还是有很多功能不知道的  谢谢

网友D(2019-01-30):
很好的介绍,谢谢分享

网友E(2019-08-25):
好用多了,新版本一出就要加强练习,达到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