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控制流水灯(stc89c52rc单片机)

楼主(2018-08-28):
刚开始学单片机,写了个小程序。用p0操作流水灯,用p2读取键盘还不太熟悉,如有谬误麻烦指正,跟我一样的新手可以参考一下
#include <reg52.h>

/*
        R1C1\C2\C3\C4==>LED1\2\3\4
        R2C1\C2\C3\C4==>LED5\6\7\8
        P2==>键盘
        P0==>流水灯
*/

//function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nt keyScan();

//VARIABLES
int a,keyNum;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led;
unsigned char lightUp[]={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void main()
{

        led=0xff;
        while(1) {
                //light up led
                P0=led;
                P2=0xfe;   //row1
                keyNum=keyScan();
                if(keyNum==0){
                        P2=0xfd;   //row2
                        keyNum=keyScan();
                        if(keyNum==0){
                                P2=0xfb;   //row3
                                keyNum=keyScan();
                                if(keyNum==0){
                                        P2=0xf7;   //row4
                                        keyNum=keyScan();
                                }
                        }
                }

                if((keyNum<=7)&&(keyNum>0)){
                        led=lightUp[keyNum-1];
                        //delayms(100);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
                for(j=0;j<110;j++);
        }
}

int keyScan(){
        int key=0;
        unsigned char temp;
        temp=P2&0xf0;
        if(temp!=0xf0){
                delayms(10);
                temp=P2&0xf0;
                if(temp!=0xf0){
                        temp=P2;
                        //LED=0;   //LIT LED
                        switch(temp){
                                case 0xee:          //search low level column in row1
                                        key=1;
                                        break;
                                case 0xde:
                                        key=2;
                                        break;
                                case 0xbe:
                                        key=3;
                                        break;
                                case 0x7e:
                                        key=4;
                                        break;
                                case 0xed:          //row2
                                        key=5;
                                        break;
                                case 0xdd:
                                        key=6;
                                        break;
                                case 0xbd:
                                        key=7;
                                        break;
                                case 0x7d:
                                        key=8;
                                        break;
                                case 0xeb:          //row3
                                        key=9;
                                        break;
                                case 0xdb:
                                        key=10;
                                        break;
                                case 0xbb:
                                        key=11;
                                        break;
                                case 0x7b:
                                        key=12;
                                        break;
                                case 0xe7:          //row4
                                        key=13;
                                        break;
                                case 0xd7:
                                        key=14;
                                        break;
                                case 0xb7:
                                        key=15;
                                        break;
                                case 0x77:
                                        key=16;
                                        break;
                        }
                }
                while(temp!=0xf0){          //wait till release
                        temp=P2;
                        temp=temp&0xf0;
                }
        }
        return key;
}

网友A(2021-02-16):
你好,keyNum的判断是根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