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中断-花样霓虹灯设计

楼主: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花样霓虹灯设计,及8个led先一次亮灭,然后奇数和偶数灯闪烁,闪烁三次厚,8个灯又开始一次亮,依次循环。
用用单片机实物和proteus都试过,效果很好。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霓虹灯实验: P0口接了8个灯,晶振为11.0592MHZ;
//从D1到D8开始8个灯循环点亮一次,即D1点亮1s熄灭,依次是D8;
//然后是间隔闪烁3次,即D1,3,5,7点亮1S熄灭,紧接着2,4,6,8点亮1s熄灭,
//这为一次,然后循环3次。

/*********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20,i8,i6;  //定义三个正char:-128~127,unsigned char:0~127)
uchar mod1,mod2        ; //定义两种模式,没中模式是8位,所以前面用char
bit F;                                          //循环标志位,用bit定义是为了节省空间
void main ()
{
i20=20; //20x50ms=1s
i8=8;        //模式1有8次
i6=6;        //模式2有6次
mod1=0x01;        //0000 0001,模式1初始状态D1灭,其他亮
mod2=0xAA;        //1010 1010,模式2初始状态D1,3,5,7亮,其他灭
F=0;//设置循环点亮阶段标志;=0为循环点亮阶段
TMOD=0x10;//定时,T1,方式1

TH1=0x4C;                    //11.0592*1000000/12*50*0.001=46080 ,
              //(65536-46080)/256=76...0 商是76(ox4C),余数是0(ox00)
TL1=0x00;
IE=0x88; //打开总中断与T1中断
TR1=1;//打开T1控制位开关,在TCON寄存器中
P1=0xF0;  //针对这个实验板子,led灯一端连着锁存器和数码管,
           //为了防止锁存器数码管干扰,首先就要先关闭位选 ,
                   //因为使能在硬件始终是开着的,所以关闭位选
while(1);
}

/*****T1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0x4C;                   //50ms到,中断跳出,此时继续装初值,直到20次,累计到1s
  TL1=0x00;
  i20--;
  if(i20==0)
   {
          i20=20;
          if(F==0)
             {
              P0=~mod1;
           mod1=mod1<<1;
              i8--        ;
             if(i8==0)
              {
                      i8=8;
                   F=1;
                   mod1=0x01;
              }
            }

            else
          {
                  P0=mod2;
                mod2=~mod2;
                i6--;
                if(i6==0)
                 {
                  i6=6;
                  F=0;
                 }
          }
   }
}

网友A(2018-08-29):
谢谢,麻烦群主了。初学单片机,我会上传一些自己的心得,但是觉得太简单了,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刚接触论坛,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多包涵,谢谢。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资料非常珍贵

网友C(2019-11-15):
可以问下原理图就这样吗

网友D:
这个是延时,按键只有当前的模式跑完了才能进入下一个模式

网友E(2020-05-15):
老哥有没有原理图和ad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