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解惑 为什么数码管一直出乱七八糟的1,2两个数字?

楼主(2018-08-28):
在数码管显示12,为什么数码管一直出乱七八糟的1,2两个数字?还是仿真图的问题(在现象图片中)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shi,g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8,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temp=12;
        while(1)
        {
                shi=temp/10;
                ge=temp%10;

                dula=1;
                P0=table[shi];                 //十位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个位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楼主:
求求路过的大佬进来看看

网友A:
动态扫描数码管在电脑上仿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通过设置数码管的延时和程序里加入消影来解决,电脑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B:
1 2 把进位搞错了。所以类似2进制。检测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扫描数码管在电脑上仿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通过设置数码管的延时和程序里加入消影来解决,电脑仿 ...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