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很多的单片机智能小车源码(PS2手柄控制+舵机+W25Q64存储)

楼主(2018-08-29):
/*
        1、串口1调试                  ok
        2、串口2调试                  ok
        3、定时器0调试                ok
        4、定时器1调试                ok
        5、PS2手柄调试                ok
        6、4通道PWM调试                ok
        7、舵机调试                          ok
        8、W25Q64存储调试        ok

        调试的过程:
        如上,一个一个模块调通,最后组合
        左边的目录结构就是正队每一个模块调试好做成一个模块文件,便于移植

        看程序方法:
        看程序的时候,从main文件的main函数看起
        基本的程序思路是
        主函数->各个模块初始化->大循环while(1)
                                                  ->中断(串口、定时器等)
        大家在深究本程序时,建议大家先去了解各个模块的原理,然后看懂文件结构和程序结构,最后再细究算法问题

        智能传感器版本增加内容:
        所需硬件
        循迹模块 2个
        超声波模块 1个
        颜色识别模块 1个
        声音模块 1个
        木块红、蓝、绿各一个

        IO口分布
        循迹左         P0^6
        循迹右         P0^7
        超声波         P1^6
        颜色          P1^2
        声音          P1^0

        智能识别功能(手柄绿灯模式 左边 上下左右 和 右边 上下左右)

        功能0 循迹模式
        功能1 声控夹取
        功能2 自由避障
        功能3 颜色识别
        功能4 定距夹取
        功能5 跟随功能
        功能6 循迹避障
        功能7 循迹识别
        功能8 循迹定距

        手动遥控功能
        1、手柄遥控
        2、APP遥控
        3、WIFI遥控

        图形化编程功能

        功能切换:绿灯模式下通过左边上下左右键切换功能,通过蜂鸣器的声音的响声播报功能

*/
//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z_stc15.h"
#include "z_main.h"
#include "z_uart.h"
#include "z_delay.h"
#include "z_gpio.h"
#include "z_ps2.h"
#include "z_pwm.h"
#include "z_timer.h"
#include "z_w25q64.h"
#include "z_global.h"
#include "z_adc.h"
#include "z_sensor.h"
//定义些变量,关于变量的作用,可以查找下是哪里用到了,具体看在那里是什么作用
u16 adc7_value = 0, adc0_value = 0;
u16 do_start_index, do_time, group_num_start, group_num_end, group_num_times;
u8 i;
u8 car_dw = 1;
u32 bias_systick_ms_bak = 0;
u8 djBiasSaveFlag = 0;
u8 dbt_flag = 0;
float vol_adc = 0;u32 save_addr_sector = 0, save_action_index_bak = 0;
u8 psx_buf[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存储手柄信息

code const char *pre_cmd_set_red[PSX_BUTTON_NUM] = {
        "<PS2_RED01:#005P0600T2000!^$DST!>",        //L2
        "<PS2_RED02:#005P2400T2000!^$DST!>",        //R2
        "<PS2_RED03:#004P0600T2000!^$DST!>",        //L1
        "<PS2_RED04:#004P2400T2000!^$DST!>",        //R1
        "<PS2_RED05:#002P2400T2000!^$DST!>",        //RU
        "<PS2_RED06:#003P2400T2000!^$DST!>",        //RR
        "<PS2_RED07:#002P0600T2000!^$DST!>",        //RD
        "<PS2_RED08:#003P0600T2000!^$DST!>",        //RL
        "<PS2_RED09:$!>",                                                           //SE
        "<PS2_RED10:$!>",                                                          //AL
        "<PS2_RED11:$!>",                                                          //AR
        "<PS2_RED12:$DJR!>",                                                //ST
        "<PS2_RED13:#001P0600T2000!^$DST!>",        //LU
        "<PS2_RED14:#000P0600T2000!^$DST!>",        //LR
        "<PS2_RED15:#001P2400T2000!^$DST!>",        //LD
        "<PS2_RED16:#000P2400T2000!^$DST!>",        //LL
};

code const char *pre_cmd_set_grn[PSX_BUTTON_NUM] = {
        "<PS2_GRN01:$!>",                                  //L2
        "<PS2_GRN02:$!>",                                  //R2
        "<PS2_GRN03:$!>",                                  //L1
        "<PS2_GRN04:$!>",                                  //R1
        "<PS2_GRN05:$SMODE5!>",                      //RU
        "<PS2_GRN06:$SMODE8!>",                      //RR
        "<PS2_GRN07:$SMODE6!>",                      //RD
        "<PS2_GRN08:$SMODE7!>",                      //RL
        "<PS2_GRN09:$SMODE0!>",                                              //SE
        "<PS2_GRN10:$!>",                                                          //AL
        "<PS2_GRN11:$!>",                                                          //AR
        "<PS2_GRN12:$DJR!>",                                                //ST
        "<PS2_GRN13:$SMODE1!>",                      //LU
        "<PS2_GRN14:$SMODE4!>",                      //LR
        "<PS2_GRN15:$SMODE2!>",                      //LD
        "<PS2_GRN16:$SMODE3!>",                      //LL
};

code const char *action_pre_group[] = {
    //动作生成数据为(可直接全选复制粘贴到程序中):
    //偏差调节组
    "{G0000#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
    //直立
    "{G0001#000P1500T1500!#001P1500T1500!#002P1500T1500!#003P1500T1500!#004P1500T1500!#005P1500T0000!}",
    //蜷缩
    "{G0002#000P1500T1500!#001P2200T1500!#002P2500T1500!#003P2000T1500!#004P1500T1500!#005P1500T1500!}",
    //大前抓右放 K0001(3-11)
    "{G0003#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
    "{G0004#000P1500T1000!#001P1100T1000!#002P16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05#000P1500T1500!#001P1050T1500!#002P16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0000!}",
    "{G0006#000P1500T1000!#001P1800T1000!#002P18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0000!}",
    "{G0007#000P08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0000!}",
    "{G0008#000P0800T1000!#001P1300T1000!#002P18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0000!}",
    "{G0009#000P0800T1000!#001P1300T1000!#002P18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10#000P0800T1000!#001P1600T1000!#002P18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11#000P1500T1500!#001P2200T1500!#002P2500T1500!#003P2000T1500!#004P1500T1500!#005P1500T1500!}",
    //前爪前放 K0002(12-18)
    "{G0012#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
    "{G0013#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85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14#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9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0000!}",
    "{G0015#000P1520T1000!#001P18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16#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8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17#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8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18#000P1500T1500!#001P2200T1500!#002P2500T1500!#003P2000T1500!#004P1500T1500!#005P1500T1500!}",
    //前爪左放 K0003(19-27)
    "{G0019#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
    "{G0020#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85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21#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9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0000!}",
    "{G0022#000P1520T1000!#001P18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23#000P2200T1000!#001P18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24#000P2200T1000!#001P12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25#000P2200T1000!#001P12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26#000P2200T1000!#001P18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
    "{G0027#000P1500T1500!#001P2200T1500!#002P2500T1500!#003P2000T1500!#004P1500T1500!#005P1500T1500!}",
    //前爪右放 K0004(28-36)
    "{G0028#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
    "{G0029#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85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30#000P1520T1000!#001P1100T2000!#002P1900T1000!#003P21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0000!}",
    "{G0031#000P1520T1000!#001P18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32#000P0800T1000!#001P18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33#000P0800T1000!#001P12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
    "{G0034#000P0800T1000!#001P12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0000!}",
    "{G0035#000P0800T1000!#001P1800T2000!#002P2000T1000!#003P20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
    "{G0036#000P1500T1500!#001P2200T1500!#002P2500T1500!#003P2000T1500!#004P1500T1500!#005P1500T1500!}",
};

/*
        代码从main里开始执行
        在进入大循环while(1)之前都为各个模块的初始化
        最后在大循环处理持续执行的事情
        另外注意uart中的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处理
        timer中的定时器中断,舵机的脉冲收发就在那里
*/

void main(void) {
        setup_global();                        //初始化全局变量
        setup_gpio();                          //初始化IO口
        setup_nled();                          //初始化工作指示灯
        setup_beep();                          //初始化定时器
        setup_djio();                          //初始化舵机IO口
        setup_sensor();                        //初始化传感器IO口
        setup_w25q64();                        //初始化存储器W25Q64
        setup_ps2();                          //初始化PS2手柄
        setup_vol();                          //初始化电压采集
        setup_car_pwm();                //初始化电机PWM定时
        setup_uart1();                        //初始化串口1
        setup_uart2();                        //初始化串口2
        setup_uart4();                        //初始化串口4
        setup_systick();                //初始化滴答时钟,1S增加一次systick_ms的值
        setup_others();                        //初始化其他

        setup_dj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2 处理舵机PWM输出
        setup_interrupt();        //初始化总中断

        setup_start();                        //初始化启动信号
    while (1) {
                loop_nled();                              //循环执行工作指示灯,500ms跳动一次
                loop_uart();                              //串口数据接收处理
                loop_action();                            //动作组批量执行
                loop_bt_once();                            //蓝牙修改波特率和名称
                loop_ps2_data();                    //循环读取PS2手柄数据
                loop_ps2_button();                  //处理手柄上的按钮
                loop_ps2_car_pwm();                  //处理小车电机摇杆控制
                loop_save_something();  //定时保存一些变量
//    loop_smart_sensor();          //处理智能传感器功能
                smart_xunji();                                  //循迹模式
//                smart_soundjiaqu();                  //声控夹取
//                smart_ziyoubizhang();                //自由避障
//                smart_yssbjiaqu();                        //颜色识别
//                smart_csbjiaqu();                          //定距夹取
//                smart_gensui();                                  //跟随功能
//                smart_xunjibizhang();                //循迹避障
//                smart_xunjiyanse();                        //循迹识别
//                smart_xunjicsbjiaqu();        //循迹定距
                }
}

//--------------------------------------------------------------------------------
/*
        初始化函数实现
*/
//初始化全局变量
void setup_global(void) {
        //全局变量初始化
        global_init();
}
//初始化IO口
void setup_gpio(void) {
        //IO初始化
        io_init();
}
//初始化工作指示灯 初始化已在io_init中初始化
void setup_nled(void) {
        nled_off();                        //工作指示灯关闭
}
//初始化蜂鸣器 初始化已在io_init中初始化
void setup_beep(void) {
        beep_off();                        //关闭蜂鸣器
}
//初始化舵机IO口
void setup_djio(void) {
        dj_io_init();                //舵机IO口初始化
}

void setup_vol(void) {
        adc_init(ADC_VOL);
}

//初始化存储器W25Q64
void setup_w25q64(void) {
//存储器初始化,读取ID进行校验,若错误则长鸣不往下执行
        w25x_init();
        while(w25x_readId()!= W25Q64)beep_on();

        w25x_read((u8 *)(&eeprom_info), W25Q64_INFO_ADDR_SAVE_STR, sizeof(eeprom_info_t));        //读取全局变量
        if(eeprom_info.version != VERSION) {        //判断版本是否是当前版本
                eeprom_info.version = VERSION;                  //复制当前版本
                eeprom_info.dj_record_num = 0;                  //学习动作组变量赋值0
                rewrite_eeprom();                                                  //写入到存储器
        }

        if(eeprom_info.dj_bias_pwm[DJ_NUM] != FLAG_VERIFY) {
                for(i=0;i<DJ_NUM;i++) {
                        eeprom_info.dj_bias_pwm[i] = 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DJ_NUM] = FLAG_VERIFY;
        }

}

//初始化PS2手柄
void setup_ps2(void) {
        //手柄初始化
        psx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2 处理舵机PWM输出
void setup_dj_timer(void) {
        timer1_init();        //舵机 定时器初始化
}
//初始化电机PWM定时
void setup_car_pwm(void) {
        //小车 pwm 初始化
        pwm_init(CYCLE);
        car_pwm_set(0,0);        //设置小车的左右轮速度为0
}
//初始化串口1
void setup_uart1(void) {
        //串口1初始化
        uart1_init(115200);
        //uart1_close();
        uart1_open();
        //串口发送测试字符
        uart1_send_str((u8 *)"uart1 check ok!");
}
//初始化串口2
void setup_uart2(void) {
        //串口2初始化
        uart2_init(115200);
        //uart2_close();
        uart2_open();
        //串口发送测试字符
        uart2_send_str((u8 *)"uart2 check ok!");
}
//初始化串口4
void setup_uart4(void) {
        //串口4初始化
        uart4_init(115200);
        //uart4_close();
        uart4_open();

        //串口发送测试字符
        uart4_send_str((u8 *)"uart4 check ok!");
}
//初始化滴答时钟,1S增加一次systick_ms的值
void setup_systick(void) {
        //系统滴答时钟初始化
        timer0_init();
}

//初始化启动信号
void setup_start(void) {
        //蜂鸣器LED 名叫闪烁 示意系统启动
        beep_on();nled_on();mdelay(100);beep_off();nled_off();mdelay(100);
        beep_on();nled_on();mdelay(100);beep_off();nled_off();mdelay(100);
        beep_on();nled_on();mdelay(100);beep_off();nled_off();mdelay(100);
}
//初始化其他
void setup_others(void) {
        //机械臂蜷缩 G0002组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if(ACTION_USE_ROM) {
                //使用存储在单片机内部rom中的动作组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action_pre_group[2]);
        } else {
                //从存储芯片中读取第group_num个动作组
                w25x_read(uart_receive_buf, 2*ACTION_SIZE, ACTION_SIZE);
        }
        //把读取出来的动作组传递到do_action执行
        for(i=16;i<strlen((char *)uart_receive_buf);i+=15) {
                uart_receive_buf[i] = '0';
                uart_receive_buf[i+1] = '0';
                uart_receive_buf[i+2] = '0';
                uart_receive_buf[i+3] = '0';
        }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执行预存命令 {G0000#000P1500T1000!#000P1500T1000!}
        if(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FLAG_VERIFY) {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eeprom_info.pre_cmd);
                if(eeprom_info.pre_cmd[0] == '

) {
                        parse_cmd(eeprom_info.pre_cmd);
                } else {
                        for(i=16;i<strlen((char *)uart_receive_buf);i+=15) {
                                uart_receive_buf[i] = '0';
                                uart_receive_buf[i+1] = '0';
                                uart_receive_buf[i+2] = '0';
                                uart_receive_buf[i+3] = '0';
                        }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

}

//初始化总中断
void setup_interrupt(void) {
        //串口1设为高优先级
        IP = 0X10;
        //IP2 = 0X01;
        //总中断打开
        EA = 1;
}
//--------------------------------------------------------------------------------

//--------------------------------------------------------------------------------
/*
        主循环函数实现
*/
//循环执行工作指示灯,500ms跳动一次
void loop_nled(void) {
        static u32 systick_ms_bak = 0;
        if(millis() - systick_ms_bak >= 500) {
                systick_ms_bak = millis();
                nled_switch();
        }
}
//串口数据接收处理
void loop_uart(void) {
        static u8 do_once1 = 0, do_once2 = 0;
        if(uart1_get_ok) {
                //测试发回去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if(uart1_mode == 1) {                                //命令模式
                        //uart1_send_str(">cmd");
                        parse_cmd(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uart1_mode == 2) {                //单个舵机模式
                        //uart1_send_str(">sig");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uart1_mode == 3) {                //多个舵机模式
                        //uart1_send_str(">group:");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uart1_mode == 4) {                //保存模式
                        //uart1_send_str(">save");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action_save(uart_receive_buf);
                }
                uart1_mode = 0;
                uart1_get_ok = 0;
                //uart1_open();
        }

        if(millis() - get_uart_timeout() > 100) {
                if(!do_once1) {
                        timer1_open();
                        do_once1 = 1;
                        do_once2 = 0;
                }
        } else {
                if(!do_once2) {
                        timer1_close();
                        do_once1 = 0;
                        do_once2 = 1;
                }
        }

        return;
}

//定时保存一些变量
void loop_save_something(void) {
        static u32 saveTime = 3000;
        if((djBiasSaveFlag == 1) && (millis() - bias_systick_ms_bak > saveTime)) {
                djBiasSaveFlag = 0;
                bias_systick_ms_bak = millis();
                rewrite_eeprom();
        }
        return;
}

void loop_ps2_data(void) {
        static u32 systick_ms_bak = 0;
        if(millis() - systick_ms_bak < 20) {
                return;
        }
        systick_ms_bak = millis();
        psx_write_read(psx_buf);
//#if 0
//        sprintf(cmd_return, "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r\n",
//        (int)psx_buf[0], (int)psx_buf[1], (int)psx_buf[2], (int)psx_buf[3],
//        (int)psx_buf[4], (int)psx_buf[5], (int)psx_buf[6], (int)psx_buf[7], (int)psx_buf[8]);
//        uart1_send_str(cmd_return);
//#endif
        return;
}
//处理遥感数据,控制电机
void loop_ps2_car_pwm(void) {
        static int car_left_bak=0, car_right_bak=0;
        int car_left, car_right;

        if(psx_buf[1] != PS2_LED_RED)return;
        car_left = (127 - psx_buf[8]) * 8;
        car_right = (127 - psx_buf[6]) * 8;

        if(car_left != car_left_bak || car_right != car_right_bak) {
                car_pwm_set(car_left, car_right);
                car_left_bak = car_left;
                car_right_bak = car_right;
        }

}

//接收手柄按键数据
void loop_ps2_butto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psx_button_bak[2]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mode_bak;

        //处理智能模式 红灯模式下 智能模式取消,此时为遥控模式
        if(mode_bak != psx_buf[1]) {
                mode_bak = psx_buf[1];
                if(PS2_LED_RED == psx_buf[1]) {
                        smart_mode = 255;
                }
                car_pwm_set(0,0);
                group_do_ok = 1;
                //beep_on_times(1, 500);
        }

        if((psx_button_bak[0] == psx_buf[3])
        && (psx_button_bak[1] == psx_buf[4])) {
        } else {
                parse_psx_buf(psx_buf+3, psx_buf[1]);
                psx_button_bak[0] = psx_buf[3];
                psx_button_bak[1] = psx_buf[4];
        }
        return;
}

//处理手柄接收到的数据
void parse_psx_bu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mode) {
        u8 i, pos = 0;
        static u16 bak=0xffff, temp, temp2;
        temp = (buf[0]<<8) + buf[1];

        if(bak != temp) {
                temp2 = temp;
                temp &= bak;
                for(i=0;i<16;i++) {
                        if((1<<i) & temp) {
                        } else {
                                if((1<<i) & bak) {        //press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if(mode == PS2_LED_RED)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red[i], strlen(pre_cmd_set_red[i]));
                                        } else if(mode == PS2_LED_GRN)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grn[i], strlen(pre_cmd_set_grn[i]));
                                        } else continue;

                                        pos = 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
                                        if(pos) uart_receive_buf[pos-1] = '\0';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        DISCUZ_CODE_0        ]quot;))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1;
                                                //uart1_mode = 1;
                                                strcpy(cmd_return, uart_receive_buf+11);
                                                strcpy(uart_receive_buf, cmd_return);
                                                parse_cmd(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1;
                                                //uart1_mode = 2;
                                                strcpy(cmd_return, uart_receive_buf+11);
                                                strcpy(uart_receive_buf, cmd_return);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zx_uart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bak = 0xffff;
                                } else {//release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if(mode == PS2_LED_RED)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red[i], strlen(pre_cmd_set_red[i]));
                                        } else if(mode == PS2_LED_GRN) {
                                                mem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char *)pre_cmd_set_grn[i], strlen(pre_cmd_set_grn[i]));
                                        } else continue;

                                        pos = 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
                                        if(pos) {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pos, "[        DISCUZ_CODE_0        ]quot;))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1;
                                                        //uart1_mode = 1;
                                                        strcpy(cmd_return, uart_receive_buf+pos);
                                                        cmd_return[strlen(cmd_return) - 1] = '\0';
                                                        strcpy(uart_receive_buf, cmd_return);
                                                        parse_cmd(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pos, "#")) {
                                                        //uart1_close();
                                                        //uart1_get_ok = 1;
                                                        //uart1_mode = 2;
                                                        strcpy(cmd_return, uart_receive_buf+pos);
                                                        cmd_return[strlen(cmd_return) - 1] = '\0';
                                                        strcpy(uart_receive_buf, cmd_return);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zx_uart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
                                }
                                //测试执行指令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
                }
                bak = temp2;
                beep_on();mdelay(50);beep_off();
        }
        return;
}

//void handle_uart(void) {

//        return;
//}

/*
parse_cmd( )的作用是解析下列指令
        $DST!
        $DST:x!
        $RST!
        $CGP:%d-%d!
        $DEG:%d-%d!
        $DGS:x!
        $DGT:%d-%d,%d!
        $DCR:%d,%d!
        $DWA!
        $DWD!
        $DJR!
        $GETA!
*/
void parse_cmd(u8 *cmd) {
        //u32 uint1;
        static u8 djrFlag=0;
        u16 pos, i, index;
        int int1, int2;

        uart1_send_str(cmd);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ST!"), pos) {
                dbt_flag = 0;
                group_do_ok  = 1;
                for(i=0;i<DJ_NUM;i++) {
                        duoji_doing[i].inc = 0;
                        duoji_doing[i].aim = duoji_doing[i].cur;
                }
                zx_uart_send_str("#255PDST!");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ST:"), pos) {
                if(sscanf(cmd, "$DST:%d!", &index)) {
                        duoji_doing[index].inc = 0;
                        duoji_doing[index].aim = duoji_doing[index].cur;
                        sprintf(cmd_return, "#%03dPDST!", (int)index);
                        zx_uart_send_str(cmd_return);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RST!"), pos) {
                soft_reset();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CGP:"), pos) {
                if(sscanf(cmd, "$CGP:%d-%d!", &int1, &int2)) {
                        print_group(int1, int2);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EG:"), pos) {
                if(sscanf(cmd, "$DEG:%d-%d!", &int1, &int2)) {
                        erase_sector(int1, int2);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GS:"), pos) {
                if(sscanf(cmd, "$DGS:%d!", &int1)) {
                        do_group_once(int1);
                        group_do_ok = 1;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GT:"), pos) {
                if(sscanf((char *)cmd, "$DGT:%d-%d,%d!", &group_num_start, &group_num_end, &group_num_times)) {
                        //uart1_send_str("111111");
                        if(group_num_start != group_num_end) {
                                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start;
                                do_time = group_num_times;
                                group_do_ok = 0;
                                //uart1_send_str("22222");
                        } else {
                                group_do_ok = 1;
                                do_group_once(group_num_start);
                                //uart1_send_str("33333");
                        }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CR:"), pos) {
                if(sscanf(cmd, "$DCR:%d,%d!", &int1, &int2)) {
                        car_pwm_set(int1, int2);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WA!"), pos) {
                car_dw--;
                if(car_dw == 0)car_dw = 1;
                beep_on();mdelay(100);beep_off();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WD!"), pos) {
                car_dw++;
                if(car_dw == 4)car_dw = 3;
                beep_on();mdelay(100);beep_off();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CAR_FARWARD!"), pos) {
                car_pwm_set(1000, 1000);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CAR_BACKWARD!"), pos) {
                car_pwm_set(-1000, -1000);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CAR_LEFT!"), pos) {
                car_pwm_set(-1000, 1000);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CAR_RIGHT!"), pos) {
                car_pwm_set(1000, -1000);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JR!"), pos) {
                zx_uart_send_str("#255P1500T2000!");
                for(i=0;i<DJ_NUM;i++) {
                        duoji_doing[i].aim  = 1500;
                        duoji_doing[i].time = 2000;
                        duoji_doing[i].inc = (duoji_doing[i].aim -  duoji_doing[i].cur) / (duoji_doing[i].time/20.000);
                }

                if(djrFlag) {
                        do_group_once(1);
                } else {
                        do_group_once(2);
                }
                djrFlag = !djrFlag;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GETA!"), pos) {
                uart1_send_str("AAA");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GETS!"), pos) {
                if(group_do_ok == 0) {
                        uart1_send_str("group_do_ok=0");
                } else {
                        uart1_send_str("group_do_ok=1");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GETINC!"), pos) {
                for(i=0;i<8;i++) {
                        sprintf(cmd_return, "inc%d = %f \r\n", (int)i, duoji_doing[i].inc);
                        uart1_send_str(cmd_return);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uart_receive_buf, "$DBT:"), pos) {
                if(sscanf(uart_receive_buf, "$DBT:%d,%d!", &int1, &int2)) {
                        if(int1 == 1) {
                                group_num_start = 1;
                                group_num_end = 10;
                                group_num_times = int2;
                        } else if(int1 == 2) {
                                group_num_start = 11;
                                group_num_end = 20;
                                group_num_times = int2;
                        } else if(int1 == 3) {
                                group_num_start = 21;
                                group_num_end = 30;
                                group_num_times = int2;
                        } else if(int1 == 4) {
                                group_num_start = 31;
                                group_num_end = 40;
                                group_num_times = int2;
                        } else {
                                group_num_start = 0;
                                group_num_end = 0;
                        }

                        if(group_num_start != group_num_end) {
                                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start;
                                do_time = group_num_times;
                                group_do_ok = 0;
                                dbt_flag = 1;
                        } else {
                                do_group_once(group_num_start);
                        }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DRS!"), pos) {
                uart1_send_str("51MCU-IAP15W4K61S4");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md, (u8 *)"$SMODE"), pos) {
                if(sscanf((char *)cmd, "$SMODE%d!", &int1)) {
                        if(int1 < 10) {
                                smart_mode = int1;
                                beep_on_times(1, 100);
                                car_pwm_set(0,0);
                                //uart1_send_str(cmd);
                        }
                }
        }
}

//预存指令处理
void action_save(u8 *str) {
        int action_index = 0;
        //预存命令处理
        if(str[1] == '

&& str[2] == '!') {
                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0;
                rewrite_eeprom();
                uart1_send_str((u8 *)"@CLEAR PRE_CMD OK!");
                return;
        } else if(str[1] == '

) {
                if(sscanf((char *)str, "<$DGT:%d-%d,%d!>", &group_num_start, &group_num_end, &group_num_times)) {
                        if(group_num_start == group_num_end) {
                                w25x_read(eeprom_info.pre_cmd, group_num_start*ACTION_SIZE, ACTION_SIZE);
                        } else {
                                memset(eeprom_info.pre_cmd, 0, sizeof(eeprom_info.pre_cmd));
                                strcpy((char *)eeprom_info.pre_cmd, (char *)str+1);
                                eeprom_info.pre_cmd[strlen((char *)str) - 2] = '\0';
                        }
                        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FLAG_VERIFY;
                        rewrite_eeprom();
                        //uart1_send_str(eeprom_info.pre_cmd);
                        uart1_send_str((u8 *)"@SET PRE_CMD OK!");
                }
                return;
        }

        action_index = get_action_index(str);
        //<G0001#001...>
        if((action_index == -1) || str[6] != '#'){
        //if( action_index == -1 ){
                uart1_send_str("E");
                return;
        }
        //save_action_index_bak++;
        if(action_index*ACTION_SIZE % W25Q64_SECTOR_SIZE == 0)w25x_erase_sector(action_index*ACTION_SIZE/W25Q64_SECTOR_SIZE);
        replace_char(str, '<', '{');
        replace_char(str, '>', '}');
        w25x_write(str, action_index*ACTION_SIZE, strlen(str) + 1);
        //uart1_send_str(str);
        uart1_send_str("A");
        return;
}
//获取指令中舵机ID号
int get_action_index(u8 *str) {
        int index = 0;
        //uart_send_str(str);
        while(*str) {
                if(*str == 'G') {
                        str++;
                        while((*str != '#') && (*str != '

)) {
                                index = index*10 + *str-'0';
                                str++;
                        }
                        return index;
                } else {
                        str++;
                }
        }
        return -1;
}
//打印动作组到串口
void print_group(int start, int end) {
        if(start > end) {
                int_exchange(&start, &end);
        }
        for(;start<=end;start++) {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w25x_read(uart_receive_buf, start*ACTION_SIZE, ACTION_SIZE);
                uart1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uart1_send_str("\r\n");
        }
}

//交换两个变量
void int_exchange(int *int1, int *int2) {
        int int_temp;
        int_temp = *int1;
        *int1 = *int2;
        *int2 = int_temp;
}

//擦除相应扇区
void erase_sector(int start, int end) {
        if(start > end) {
                int_exchange(&start, &end);
        }
        if(end >= 127)end = 127;
        for(;start<=end;start++) {
                SpiFlashEraseSector(start);
                sprintf(cmd_return, "@Erase %d OK!", start);
                uart1_send_str(cmd_return);
        }
        save_action_index_bak = 0;
}

//执行动作一次
void do_group_once(int group_num) {
        memset(uart_receive_buf, 0, sizeof(uart_receive_buf));
        if(ACTION_USE_ROM) {
                //使用存储在单片机内部rom中的动作组
                strcpy((char *)uart_receive_buf, action_pre_group[group_num]);
        } else {
                //从存储芯片中读取第group_num个动作组
                w25x_read(uart_receive_buf, group_num*ACTION_SIZE, ACTION_SIZE);
        }
        //把读取出来的动作组传递到do_action执行
        do_action(uart_receive_buf);
        sprintf((char *)cmd_return, "@DoGroup %d OK!\r\n", group_num);
        uart1_send_str(cmd_return);
}
//取绝对值
float abs_float(float value) {
        if(value>0) {
                return value;
        }
        return (-value);
}

//舵机增量处理
void duoji_inc_handle(u8 index) {
        int aim_temp;

        if(duoji_doing[index].inc != 0) {

                aim_temp = duoji_doing[index].aim;

                if(aim_temp > 2500){
                        aim_temp = 2500;
                } else if(aim_temp < 500) {
                        aim_temp = 500;
                }

                if(abs_float(aim_temp - duoji_doing[index].cur) <= abs_float(duoji_doing[index].inc + duoji_doing[index].inc)) {
                        duoji_doing[index].cur = aim_temp;
                        duoji_doing[index].inc = 0;
                } else {
                        duoji_doing[index].cur += duoji_doing[index].inc;
                }
        }
}

//动作组批量执行
void loop_action(void) {

        if(timer1_flag_dj) {
                duoji_inc_handle(duoji_index1);
                timer1_flag_dj = 0;
        }

        if((check_dj_state() == 0) && (group_do_ok == 0)) {
                do_group_once(do_start_index);

                if(group_num_start<group_num_end) {
                        if(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end) {
                                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start;
                                if(group_num_times != 0) {
                                        do_time--;
                                        if(do_time == 0) {
                                                group_do_ok = 1;
                                                uart1_send_str((u8*)"@GroupDone!");
                                        }
                                }
                                return;
                        }
                        do_start_index++;
                } else {
                        if(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end) {
                                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start;
                                if(group_num_times != 0) {
                                        do_time--;
                                        if(do_time == 0) {
                                                group_do_ok = 1;
                                                uart1_send_str((u8*)"@GroupDone!");
                                        }
                                }
                                return;
                        }
                        do_start_index--;
                }
        }

}

//舵机状态处理,有舵机处理动作返回1,否则返回0
u8 check_dj_state(void) {
        int i;
        for(i=0;i<DJ_NUM;i++) {
                if(duoji_doing[i].inc) return 1;
        }
        return 0;
}
//单个动作处理
void do_action(u8 *uart_receive_buf) {
        u16 index,  time,i, lst_i, parse_ok;
        int bias;
        float pwm;
        float aim_temp;
        zx_uart_send_str(uart_receive_buf);
        zx_uart_send_str("\r\n");

        if(uart_receive_buf[0] == '#' && uart_receive_buf[4] == 'P' && uart_receive_buf[5] == 'S' && uart_receive_buf[6] == 'C' && uart_receive_buf[7] == 'K' && uart_receive_buf[12] == '!') {
                index = (uart_receive_buf[1] - '0')*100 + (uart_receive_buf[2] - '0')*10 + (uart_receive_buf[3] - '0');
                bias = (uart_receive_buf[9] - '0')*100 + (uart_receive_buf[10] - '0')*10 + (uart_receive_buf[11] - '0');
                if((bias >= -500) && (bias <= 500) && (index < DJ_NUM)) {
                        if(uart_receive_buf[8] == '+') {
                        } else if(uart_receive_buf[8] == '-') {
                                bias = -bias;
                        }
                        aim_temp = duoji_doing[index].cur + 0.043198 - 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 + bias;
                        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 = bias;
                        if(aim_temp > 2497){
                                aim_temp = 2497;
                        } else if(aim_temp < 500) {
                                aim_temp = 500;
                        }

                        duoji_doing[index].aim = aim_temp;
                        duoji_doing[index].cur = aim_temp;
                        duoji_doing[index].inc = 0;
                        bias_systick_ms_bak = millis();
                        djBiasSaveFlag = 1;
                }
                return;
        }

        i = 0;parse_ok = 0;
        while(uart_receive_buf[i]) {
                if(uart_receive_buf[i] == '#') {
                        lst_i = i;
                        index = 0;i++;
                        while(uart_receive_buf[i] && (uart_receive_buf[i] != 'P')) {
                                index = index*10 + uart_receive_buf[i]-'0';i++;
……………………

网友A:
补全原理图与详细说明资料后即可获得100+黑币

网友B(2020-03-08):
请问楼主文中的eeprom_info.pre_cmd这个成员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