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m660通信模块资料分享

楼主(2018-08-29):
当时在论坛里找了半天m660的资料都没有找到,我整理了一些其他地方的资料以方便大家参考,

有方 GPRS 模块短信使用指南
1 SMS 收发说明
短信(SMS)发送和接收的方式有 Text 和 PDU 模式。使用 Text 模式发送短信,编码简单,使用比较方便;使用 PDU 模式发送短信,编码较复杂,但是可以发送长短信。
PDU 模式收发短信使用 3 中编码方式:7-bit 编码,8-bit 编码和 UCS2 编码。一般而言,7-bit 编码用来发送 ASCII 字符,8-bit 编码用来发送数据消息,比如图片,UCS2 编码发送Unicode 字符。
一条短信的标准容量是 140 个 ASCII 字符,即 70 个中文(双字节)字符。PDU 模式下,7-bit,8-bit 及 UCS2 的每条短信容量分别为 160,140 和 70。

3.2 示例短信格式说明
0891683108705505F011000D91683108881051F40008AA044F60597D32 0>:AT+CMGS=19 中 19 的长度是上面红色部分(TPDU)长度的一半
1>:08 SCA 段长度,表示(91683108705505F0)共 8 字节
2>:91 SCA 段类型,表示国际号码类型,号码前要加 86
3>:683108705505F0 短消息中心号码,它是 8613800755500F 每两位交换位置得到的,如果短信中心长度为奇数时需要填充字符 F。短信中心号码可以通过 AT+CSCA? 指令从 SIM卡中读取。 每张 SIM 卡在发卡时,里面都存有正确的短信中心号码,如无必要请不要进行任何修改。如果出现能接收短信,但是短信无法发送的情况,请先检查 SIM 卡是否欠费;其次查看 SIM 卡短信中心号码是否正确。
4>:11 PDU Type,表示被发送 PDU 短信的类型,这项参数的设置会影响短信后面内容的格式,请仔细阅读下面(PDU 短信格式详解部分)对这项参数的说明。
5>:00 信息参考,设置为 00 即可
6>:0D DA 段长度,表示(683108881051F4)共 13 个字节,其中不包括填充字符 F
7>:91 DA 号码类型,表示(683108881051F4)是国际号码,号码前要加 86
8>:683108881051F4 是接收方电话号码 8613808801154F 每两位交换位置所得,F 为填充符号,如果接收方电话号码长度是奇数,后面要填充 F。
9>:00 设置 PID 为 00
10>:08 DCS 编码方案,表示当前被发送短信内容将采用 UNICODE 编码方式
11>:AA VP 这一项是前面 PDU Type 字节中(00010001)10 设置的结果。表示短信在短信中心最多保存 4 天
12>:04 UDL 表示被发送短信的长度。(都是编码前的长度,一个汉字算两个字节)
13>:4F60597D 被发送内容的 UNICODE 编码,汉字内容是”你好” 14>: 32 是短信发送标志(Ctrl+Z 或者 0x1A)
15>:+CMGS:28 表示短信成功发送到短信中心,数字 5 表示模块当前发送短信的序号,每发送一条短信数值加 1,在 0-255 之间循环。

注意:模块每次检测到回车符(‘\r’或者0x0D)即判断输入命令结束,然后去执行命令。如果您在AT+CMGS指令结尾加的是回车换行,那么很有可能换行符会被当作要发送的短信内容发出去。这样可能会导致PDU短信长度判断错误而返回ERROR提示,或者编码错位导致对方收到短信不能正确解码。

包含以下文档:

Neo_M660 GPRS模块AT指令集 V4.3.pdf
Neo_M660 GPRS模块硬件设计指南 V3.5.pdf

网友A(2019-09-11):
刚刚入手一个M660 7M 的模组,不知道怎么,想到弄清DM和DP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