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完整版单片机源码与开发文档分享

楼主(2018-08-29):
分享一个收集到的完整版的SI4432的源码与开发文档等资料。这个是我自己做过实验的完善的可行的版本。

程序功能可以发也可以收,平时处于检测接收,有信号就会接收。而当检测到按键后发送数据LED灯闪烁,对应另一方收到数据后判断是否正确,数据正确LED闪烁。并发送返回数据。依次循环

/*
Demo 程序适用范围: Si4431F13, Si4432F20, Si4431F27
RF 模块的参数设置为: FSK,  433.5MHz, 1.2KBPS, +/-10PPM, 频偏:30KHz, 调制带宽:61.2KHz
使能AFC,使能CRC, PH + FIFO 模式, 头码:"swwx", 同步字: 0x2d 0xd4
每秒钟发射的固定测试数据为:
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6d,
0x6d是发生数据的 CheckSum, 0x6d = (0x41 +0x42 +0x43 +0x44 +0x45 +0x46 +0x47 + 0x48 +0x49)
控制MCU : 8 bit MCU :STC89C52, 11.0592MHZ
*/

#include <reg52.h>  //52寄存器
#include<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I4432_PWRSTATE_READY                          01                // 模块 Ready 状态定义
#define  SI4432_PWRSTATE_TX                                      0x09                // 模块 发射状态定义
#define  SI4432_PWRSTATE_RX                                      05                // 模块 接收状态定义
#define  SI4432_PACKET_SENT_INTERRUPT              04                // 模块 发射完成中断
#define  SI4432_Rx_packet_received_interrupt  0x02      // 模块 收到数据包中断

#define  TX1_RX0        spi_rw(0x0e|0x80, 0x01)                // 发射状态的天线开关定义
#define  TX0_RX1        spi_rw(0x0e|0x80, 0x02)                // 接收状态的天线开关定义
#define  TX0_RX0        spi_rw(0x0e|0x80, 0x00)         // 非发射,接收状态的天线开关定义

//========================================SI4432与MCU连接========================================
sbit SDN   = P3^3;
sbit nIRQ  = P1^4;
sbit nSEL  = P1^3;
sbit SCK   = P1^2;
sbit SDI   = P1^1;
sbit SDO   = P1^0;
//========================================按键端口===============================================
sbit KEY   = P3^6;
//========================================LED显示端口============================================
sbit LED   = P3^4;

unsigned char ItStatus1, ItStatus2;
unsigned char rf_timeout;
unsigned char rx_buf[15];

// 检测到按键后发射的固定内容的测试信号,第10个数据是前9个数据的校验和
const unsigned char tx_test_data[10] = {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6d};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reach_1s                                : 1;
        unsigned char rf_reach_timeout                : 1;
        unsigned char is_tx                                        : 1;

}        FlagType;

FlagType   Flag;

//==============================================函数申明===========================================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spi_byte(unsigned char TRdata);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TRdata);
void rx_data(void);
void tx_data(void);
void SI4432_init(voi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k;
        for(k = 0; k< time; k++)
        {
                for(i = 0; i<130; i++)
                {
                         _nop_();
                }
        }
}
//===============================================SPI读写函数=======================================

unsigned char spi_byte(unsigned char TR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控制SCK 和 SDI,发射一个字节的命令,同事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                                                                        // 没有包括nSEL的控制
                if (TRdata & 0x80)
                        SDI = 1;
                else
                        SDI = 0;

                TRdata <<= 1;
                SCK = 1;

                if (SDO)
                        TRdata |= 0x01;
                else
                        TRdata &= 0xfe;

                SCK = 0;
        }

        return (TRdata);
}
//-------------------------------------------对寄存器读写操作===========================================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TRdata)
{
        unsigned char i;

        SCK = 0;
        nSEL = 0;

        for (i = 0; i < 8; i++)
        {
                if (addr & 0x80)
                        SDI = 1;
                else
                        SDI = 0;
                addr <<= 1;
                SCK = 1;
                _nop_();
                SCK = 0;
        }
//======================================================================================================
        for (i = 0; i < 8; i++)
        {
                if (TRdata & 0x80)
                        SDI = 1;
                else
                        SDI = 0;
                TRdata <<= 1;
                SCK = 1;
                if (SDO)
                        TRdata |= 0x01;
                else
                        TRdata &= 0xfe;
                SCK = 0;
        }
        nSEL = 1;
        SCK = 1;
        return (TRdata);
}
//=========================================接收数据================================================

void rx_data(void)
{

        Flag.is_tx = 0;
        spi_rw(0x07|0x80, SI4432_PWRSTATE_READY);        //进入 Ready 模式
        delay_1ms(5);
        TX0_RX1;                                                                        // 设置天线开关
        spi_rw(0x08|0x80, 0x03);                                          //清发射,接收缓冲区
        spi_rw(0x08|0x80, 0x00);                                          //清发射,接收缓冲区

        spi_rw(0x07|0x80,SI4432_PWRSTATE_RX );          // RF 模块进入接收模式

        spi_rw(0x05|0x80, SI4432_Rx_packet_received_interrupt);  // RF模块收到整包数据后,产生中断

        ItStatus1 = spi_rw(0x03,0x00);                                //清掉现有的中断标志
        ItStatus2 = spi_rw(0x04,0x00);                                //清掉现有的中断标志

}
//=========================================发送数据================================================
void tx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Flag.is_tx = 1;
        spi_rw(0x07|0x80, SI4432_PWRSTATE_READY);        // rf 模块进入Ready 模式

        TX1_RX0;                //设置天线开关的方向

        delay_1ms(5);                // 延时 5ms, 让系统稳定

        spi_rw(0x08|0x80, 0x03);  //
        spi_rw(0x08|0x80, 0x00);  // 清发射,接收缓冲区

        spi_rw(0x34|0x80, 40);    // 发射40个Nibble 的前导码
        spi_rw(0x3e|0x80, 10);    // 总共发射10个字节的数据
          for (i = 0; i<10; i++)
        {
                spi_rw(0x7f|0x80, tx_test_data[i]);         // 将要发射的数据载入缓冲区
        }
        spi_rw(0x05|0x80, SI4432_PACKET_SENT_INTERRUPT);        // 整包数据发射完后,产生中断
        ItStatus1 = spi_rw(0x03,0x00);                // 清RF模块中断
        ItStatus2 = spi_rw(0x04,0x00);
        spi_rw(0x07|0x80, SI4432_PWRSTATE_TX);  // 进入发射模式
//        delay_1ms(5);

        rf_timeout = 0;
        Flag.rf_reach_timeout = 0;

        nIRQ=1;

        while(nIRQ)                // 等待中断
        {

                if(Flag.rf_reach_timeout)
                {

                        SDN  = 1;                //如果0.5秒还没有中断,则RF模块工作不正常,重新复位并初始化模块
                        delay_1ms(10);
                        SDN = 0;
                        delay_1ms(200);

                        SI4432_init();
                        break;                // 则强制跳出
                }

        }

   // rx_data();                //rf 发射完成,进入接收模式
}
//==========================================================================================================
void SI4432_init(void)
{

        ItStatus1 = spi_rw(0x03,0x00);                                // 清RF模块中断
        ItStatus2 = spi_rw(0x04,0x00);

        spi_rw(0x06|0x80, 0x00);                                          //  关闭不需要的中断

        spi_rw(0x07|0x80, SI4432_PWRSTATE_READY);   // 进入 Ready 模式

        spi_rw(0x09|0x80, 0x7f);                                          //  负载电容= 12P

        spi_rw(0x0a|0x80, 0x05);                                        // 关闭低频输出
        spi_rw(0x0b|0x80, 0xea);                                         // GPIO 0 当做普通输出口
        spi_rw(0x0c|0x80, 0xea);                                         // GPIO 1 当做普通输出口
        spi_rw(0x0d|0x80, 0xf4);                                          // GPIO 2 输出收到的数据

        spi_rw(0x70|0x80, 0x2c);                                          // 下面的设置根据Silabs 的Excel
        spi_rw(0x1d|0x80, 0x40);                                          // 使能 afc

//======================================1.2K bps setting start===============================================
        spi_rw(0x1c|0x80, 0x16);

        spi_rw(0x20|0x80, 0x83);
        spi_rw(0x21|0x80, 0xc0);
        spi_rw(0x22|0x80, 0x13);
        spi_rw(0x23|0x80, 0xa9);
        spi_rw(0x24|0x80, 0x00);
        spi_rw(0x25|0x80, 0x04);

        spi_rw(0x2a|0x80, 0x14);
        spi_rw(0x6e|0x80, 0x09);
        spi_rw(0x6f|0x80, 0xd5);
//=====================================1.2K bps setting end        ===============================================
        spi_rw(0x30|0x80, 0x8c);   // 使能PH+ FIFO模式,高位在前面,使能CRC校验

        spi_rw(0x32|0x80, 0xff);  // byte0, 1,2,3 作为头码

        spi_rw(0x33|0x80, 0x42);//  byte 0,1,2,3 是头码,同步字3,2 是同步字

        spi_rw(0x34|0x80, 16);  // 发射16个Nibble的Preamble
        spi_rw(0x35|0x80, 0x20);  // 需要检测4个nibble的Preamble
        spi_rw(0x36|0x80, 0x2d);  // 同步字为 0x2dd4
        spi_rw(0x37|0x80, 0xd4);
        spi_rw(0x38|0x80, 0x00);
        spi_rw(0x39|0x80, 0x00);
        spi_rw(0x3a|0x80, 's');   // 发射的头码为: “swwx"
        spi_rw(0x3b|0x80, 'w');
        spi_rw(0x3c|0x80, 'w');
        spi_rw(0x3d|0x80, 'x');
        spi_rw(0x3e|0x80, 10);    // 总共发射10个字节的数据
        spi_rw(0x3f|0x80, 's');   // 需要校验的头码为:”swwx"
        spi_rw(0x40|0x80, 'w');
        spi_rw(0x41|0x80, 'w');
        spi_rw(0x42|0x80, 'x');
        spi_rw(0x43|0x80, 0xff);  // 头码1,2,3,4 的所有位都需要校验
        spi_rw(0x44|0x80, 0xff);  //
        spi_rw(0x45|0x80, 0xff);  //
        spi_rw(0x46|0x80, 0xff);  //
        spi_rw(0x6d|0x80, 0x07);  // 设置为最大功率发射

        spi_rw(0x79|0x80, 0x0);  // 不需要跳频
        spi_rw(0x7a|0x80, 0x0);  // 不需要跳频

        spi_rw(0x71|0x80, 0x22); // 发射不需要 CLK,FiFo , FSK模式

        spi_rw(0x72|0x80, 0x30);  // 频偏为 30KHz

        spi_rw(0x73|0x80, 0x0);  // 没有频率偏差
        spi_rw(0x74|0x80, 0x0);  // 没有频率偏差

        spi_rw(0x75|0x80, 0x53);  // 频率设置 434
        spi_rw(0x76|0x80, 0x57);  //
        spi_rw(0x77|0x80, 0x8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chksum;
        SDN = 1;
        delay_1ms(10);        // RF 模块上电复位
        SDN = 0;
        delay_1ms(200);        // 延时200ms RF 模块进入工作状态
        SI4432_init();  // RF 模块初始化
        TX0_RX0;        // 天线开关不在发射,接收状态
        rx_data();
        Flag.reach_1s = 0;
        while(1)
        {
                if(KEY==0)
                {
                //        Flag.reach_1s = 0;
                        tx_data();                // 每间隔一段时间,发射一包数据,并接收 Acknowledge 信号
                        LED=0;  delay_1ms(200);  LED=1        ; delay_1ms(200);
                        rx_data();                //rf 发射完成,进入接收模式
                }

                if(!Flag.is_tx)

                {
                        nIRQ=1;
                        if(!nIRQ)
                        {
                                ItStatus1 = spi_rw(0x03,0x00);        // 清中断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1 register
                                ItStatus2 = spi_rw(0x04,0x00);        // 清中断

                                SCK = 0;
                                nSEL = 0;
                                spi_byte(0x7f);                // 从缓冲区读数据
                                for(i = 0;i<10;i++)
                                {
                                        rx_buf[i] = spi_byte(0x00);
                                }
                                nSEL = 1;

……………………

楼主:
有需要的下载吧

网友A(2020-06-23):
正需要这个东东,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