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程序:温度、万年历、PWM、输入捕捉高电平、ADC、DAC、EEPROM、IIC

楼主:
STM32单片机程序:温度、万年历、PWM、输入捕捉高电平、ADC、DAC、EEPROM、IIC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public.h"

_calendar calendar;//时钟结构体

static void RT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RTC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1位,从优先级3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位,从优先级4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该通道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
* 函 数 名         : RTC_Init
* 函数功能                   : RTC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0,初始化成功
                                 1,LSE开启失败
*******************************************************************************/
u8 RTC_Init(void)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u8 temp=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0A0)                //从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读出数据:读出了与写入的指定数据不相乎
        {
                //????RTC
                //RTC_Configuration();
                BKP_DeInit();        //复位备份区域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使用外设低速晶振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temp<250)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等待低速晶振就绪
                {
                        temp++;
                        delay_ms(10);
                }
                if(temp>=250)return 1;//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设置RTC时钟(RTCCLK),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时钟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EnterConfigMode();// 允许配置
                RTC_SetPrescaler(32767); //设置RTC预分频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2018,8,20,14,39,55);  //设置时间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0A0);        //向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写入用户程序数据
        }
        else//系统继续计时
        {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
        RTC_NVIC_Config();//RCT中断分组设置
        RTC_Get();//更新时间
        return 0; //ok

}
//RTC时钟中断
//每秒触发一次
//extern u16 tcnt;
int jishu;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秒钟中断
        {
                RTC_Get();//更新时间
                printf("RTC Time:%d-%d-%d %d:%d:%d\n",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输出闹铃时间
                LCD_ShowFontHZ(82,270,"日期");
                LCD_ShowxNum(0,300,calendar.w_year,2,24,0);
                LCD_ShowString(24,3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24,"-");
                LCD_ShowxNum(36,300,calendar.w_month,2,24,0);
                LCD_ShowString(60,3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24,"-");
                LCD_ShowxNum(72,300,calendar.w_date,2,24,0);
                //小时
                LCD_ShowxNum(146,300,calendar.hour,2,24,0);
                LCD_ShowString(170,3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24,":");
                LCD_ShowxNum(182,300,calendar.min,2,24,0);
                LCD_ShowString(206,3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24,":");
                LCD_ShowxNum(218,300,calendar.sec,2,24,0);
                //星期
                LCD_ShowFontHZ(70,340,"星期");
                LCD_ShowNum(135,343,calendar.week,2,24);

                //原定时器1s计数
                jishu++;
                LCD_ShowxNum(110,120,jishu,5,24,0);
                LCD_ShowString(50,12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24,"time:");
                LCD_ShowString(180,12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24,"s");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RESET)//闹钟中断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清闹钟中断
                RTC_Get();                                //更新时间
                printf("Alarm Time:%d-%d-%d %d:%d:%d\n",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输出闹铃时间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RTC_IT_OW);                //清闹钟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闰年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非闰年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输入:年份
//输出:该年份是不是闰年.1,是.0,不是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
                if(year%100==0)
                {
                        if(year%400==0)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else return 0;
                }else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月份数据表
u8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
* 函 数 名         : RTC_Set
* 函数功能                   : RTC设置日期时间函数(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把输入的时钟转换为秒钟)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 输    入         : syear:年  smon:月  sday:日
                                        hour:时   min:分         sec:秒
* 输    出         : 0,成功
                                 1,失败
*******************************************************************************/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 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RTC和后备寄存器访问
        RTC_SetCounter(seccount);        //设置RTC计数器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eturn 0;
}

//初始化闹钟
//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syear,smon,sday,hour,min,sec:闹钟的年月日时分秒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Alarm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设置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上面三步是必须的!

        RTC_SetAlarm(seccount);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eturn 0;
}

//得到当前的时间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Get(void)
{
        static u16 daycnt=0;
        u32 timecount=0;
        u32 temp=0;
        u16 temp1=0;
    timecount=RTC_GetCounter();         //得到计数器中的秒钟值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一天86400s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temp1++;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calendar.w_year=temp1;//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calendar.w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

网友A(2019-06-02):
膜拜大佬

网友B:
看标题觉得很厉害,下载之后发现没有protues接线也没原理图,确实不知道怎么拿来用,期待大佬补上原理图或者protues接线图

网友C:
好全面的参考代码。在懂得原理的情况下,可以借鉴。

网友D:
感谢楼主,努力学习中!

网友E:
没实际意义,网上原子的免费例程就是这些东东,这也是楼主提供不了单一电路图的原因

网友F:
如楼主真想帮助大家就发完整一些的资料。单片机开发是软硬件紧密结合的,光有软件不够

网友G(2019-08-19):
内容不全?

网友H(2020-06-18):
这个附件净坑人
点击下载,弹出下载提示,等待,没有下载文件

刷新页面,依然没有下载
再点下载,再扣黑B,扣了我N次,结果还没有下载下来

网友I:
有没有proteus仿真